[STM32F1]
GPIO寄存器

楼主(2024-02-29):
每个GPIO端口有两个32位配置寄存器(GPIOx_CRL,GPIOx_CRH)分别控制每个端口的高八位和低八位,如果IO口是0-7号的话,则写CRL寄存器,如果IO口是8-15号的话,则写CRH寄存器,两个32位数据寄存器(GPIOx_IDR,GPIOx_ODR)一个是只读作输入数据寄存器,一个是只写作输出寄存器,一个32位置位/复位寄存器(GPIOx_BSRR),一个16位复位寄存器(GPIOx_BRR)和一个32位锁定寄存器(GPIOx_LCKR)。常用的IO端口寄存器只有四个:CRH,CRL,IDR,ODR。
数据手册中列出的每个I/O端口的特定硬件特征, GPIO端口的每个位可以由软件分别配置成多种模式。每个I/O端口位可以自由编程,然而I/0端口寄存器必须按32位字被访问(不允许半字或字节访问)。
另外,STM32的每个端口使用前都要将其时钟使能,STM32的GPIO的时钟统一挂接在APB2上,具体的使能寄存器为RCC_APB2ENR,该寄存器的第2位到第8位分别控制GPIOx(x=A,B,C,D,E,F,G)端口的时钟使能,当外设时钟没有启用时,程序不能读出外设寄存器的数值,如打开PORTA时钟: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使能外设时钟后,GPIOA的十六位就可以按照设定的状态工作了,之后就是具体设置哪一位了以第八位为例即高位的首位,在GPIOx_CRH寄存器中进行设置,GPIOA的每一位都有该寄存器的四位来设定相应的参数,这四位中的高两位(CNF0,CNF1)设置GPIO的输入输出模式,低两位(MODE0,MODE1)是设置GPIO的输出频率,具体可以参考STM32参考手册。

GPIOA->CRH&=0XFFFFFFF0; //清掉PA8原来的设置,同时屏蔽其它端口,不影响其它端口的设置

GPIOA->CRH|=0X00000003;//PA8 推挽输出
十六进制中的3 换成二进制 00 11 前两位00表示推挽输出,11代表输出频率50Mhz,若CRH|=0x4,表示模拟输入模式(ADC用),0x3表示推挽输出模式(作输出口用,50M速率),0x8表示上/下拉输入模式(做输入口用),0xB表示复用输出(使用IO口的第二功能,50M速率)。
这是对一位的操作,当然也可以多位操作,因为STM32对GPIO操作必须是32位全字操作,设置完成后GPIOA的第8位就可以使用了之后给GPIOA->ODR=0x xxxx xxxx送数据就行了

STM32单片机,有了端口才能和外界联系,学会了端口控制,才能更好地利用外设。建立和外界的联系,发挥自身的优点。
         首先介绍一下基本的GPIO相关的寄存器:
1,  GPIOX_CRL 低8位端口配置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主要是对配置管脚是输入还是输出:
其中1)MODEy[1:0]主要是配置是输入端口还是输出端口的。配置为输出得时候还可以配置输出的管脚速度等级。
2)CNFy[1:0] 主要是两种形式,在端口配置输入的时候,即MODEy[1:0]位00(输入),用来配置输入的模式,主要是模拟输入,浮空输入,上拉模式和下拉模式。
         3)CNFy[1:0]在端口配置为输出的时候,用来控制输入的模式。具体看手册吧。
总得来说,就是MODEy[1:0] 先配置管脚是输入还是输出,是输入就继续配置CNFy[1:0]来配置输出管脚的连接模式。要是输出的话,就继续配置MODEy[1:0]的管脚速度速度等级,之后再配置管脚的连接模式。上拉,下拉,推免,开漏等等。具体运用的时候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2,  GPIOX_CRH 高8位端口配置寄存器
和GPIOX_CRH 完全一样,只是端口换成高8位了。不说了,看看就明白了!
3,  GPIOX_ODR 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
学过AVR的都知道,输出的时候有输出数据寄存器,STM32也一样。思想COPY过来,就自然知道了GPIOX_ODR是做什么的了。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玩意不能一个位一个位的去操作,还是51的简单啊,不过原子大哥已经把那个端口映射可操作位段,不明白,还是看自己的吧。一个GPIOA端口就16位,自然的32位的GPIOX_ODR 就只有低16位有效了,想输出什么就给这个寄存器赋值就OK了。
或者用GPIOA->ODR |=(1<ODR &=(0<<x);这样就输出“0”了。还是很简单的。完成了这一步,我们就可以软件延时,控制输出流水灯了。前提是开启设备时钟哦。
4,  GPIOX_IDR 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用到的前提是端口配置为输入模式时候。什么时候想读取值,就什么时候读取吧。大家都明白。
5,  GPIOX_BSRR 端口位设置/清除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我用了一些,别的也不会。就感觉超级好用。用起来很方便。比如你端口配置好了。想PA5输出“1”。就GPIOA->BSRR |=(1<<5);5是对应的哦。输出“0”,一样的
GPIO->BSRR |=(1<<(5+16));为什么加16,你明白的。
6,  GPIOX_BRR 端口位清除寄存器
晚上百度了一下,有了GPIOX_BSRR 为什么还要有GPIOX_BRR ,没看明白。有了拿来就用就对了。一样的和GPIOx_BSRR一样的用法。专门清除的。GPIOA->BRR |= (1<<x);7,  端口配置锁定寄存器GPIOX_LCKR,锁定了当然就不能修改了。保护了。避免不小心造成的失误。以后用到了在琢磨吧。</x);
</x);这样就输出“0”了。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A:
GPIO用好了,可以做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