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c51编译环境不能跳转函数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02-28):
最近使用keil c51 开发usb固件,当向vc一样使用Go to Definition of....时,出现警告对话框:
check-[target-options][output][browse information] then rebuild the target!

1、代码中嵌有汇编,汇编代码去掉后能查看。

2、选中target1,然后点击右键,选择 option for target 'target1'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output选项卡,看Browse information 选项有没有勾选,如果没有,请勾选,然后把你的工程rebuild 一次。

网友A:
重新编译整个工程

网友B:
检查工程名称和文件路径

网友C:
看楼主说的解决方法还是跟设置有关系

网友D:
设置导致问题发生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网友E(2024-05-01):
如果函数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被编译的,那么在这些条件不满足时, 将无法跳转到这些函数的定义。

网友F:
在编译过程中,Keil C51会生成警告和错误信息。仔细阅读这些信息,它们通常会指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G:
所有函数调用都遵循正确的调用约定,特别是对于有参函数,要确保参数传递方式正确。

网友H:
错误的编译选项可能会导致编译器无法正确处理函数跳转。

网友I:
KEIL C51不是8位机的吗?8位MCU有USB外设?

网友J:
函数调用的语法是否正确,包括函数名、参数列表以及括号的使用。

网友K:
如果函数定义在调用之后,编译器可能无法识别函数。

网友L:
对于C语言来说,如果函数的声明(原型)在函数定义之前,那么声明必须包含函数的返回类型和参数类型。

网友M:
如果使用的是较旧的Keil版本,可能存在bug或性能问题。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N:
如果工程编译失败,那么自然无法跳转到函数定义。你需要根据编译器的提示信息检查和修复代码中的错误,直到工程能够正常编译通过。

网友O:
查看编译器输出的错误信息,根据错误信息进行相应的修改。

网友P:
如果没有生成,可能是因为Output选项卡中的“Browse Information”选项未勾选。在项目设置中找到该选项并勾选,然后重新编译项目。

网友Q:
确保所有的函数都已经被正确声明,并且在同一个作用域内。如果函数是在另一个文件中定义的,那么需要确保该文件已经被正确包含。

网友R:
在Keil的项目选项中,确保勾选了生成浏览信息(Browse Information)的选项。这样在重新构建项目后,Keil才能够提供函数跳转的功能。

网友:
如果工程文件位于含有中文的目录下,这可能会导致跳转问题。你可以尝试将工程移出含有中文的目录,新建工程时尽量放在不含中文的文件夹中。

网友S:
KEIL C51能开发32位单片机?

网友T:
利用Keil C51的调试工具,如单步执行、断点和观察窗口等,来跟踪程序的执行流程,找出无法跳转函数的原因。

网友:
工程名称中如果包含汉字或特殊符号,也可能导致跳转问题。如果有,尝试修改工程名称,去除这些特殊字符,然后重新尝试。

网友U:
在Keil中,你可以通过点击“魔术棒”图标,然后进入到output选项卡,检查“Browse information”是否已经被勾选。如果没有勾选,请勾选上并保存退出,然后重新编译并尝试跳转。

网友V:
你确定KEIL C51能开发32位单片机程序?

网友W(2024-06-06):
检测路径里是否有括号,有括号必须修改

网友X(2024-07-09):
如果一个函数是在特定条件下编译的,那么如果那些条件不满足,就没有办法跳到那些函数的定义。

网友Y:
所有函数调用都遵循正确的调用约定,尤其是对于带参数的函数,以确保参数以正确的方式传递。

网友Z:
这些设置导致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A:
这些设置导致问题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AB:
如果您使用的是旧版本的keil,可能会有错误或性能问题。

网友AC:
你确定keil c51可以开发32位微控制器程序吗?

网友AD(2024-08-08):
检查路径中是否有括号。任何括号都必须修改

网友AE:
这些设置有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AF:
Keil,c51不是8位机吗?8位单片机有usb外设?

网友AG:
Keil C51编译环境无法跳转函数时,尝试检查项目配置、代码语法和链接设置。如问题仍然存在,建议更新Keil版本或咨询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AH:
检查项目名称和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