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赛元MCU触摸按键应用类型

楼主(2024-02-29):
1、浴室用触控按键,触摸面板表面有水情况下,触控是否会出现异常或者误触发
表面形成少量水雾不会导致误触发,但如果水雾较多可能会导致触摸异常,PCB 应该做好 防水,避免水汽进入到 PCB 内,产生短路等相关问题。
2、触摸按键如何实现长按功能
长按按键时触控库函数会一直返回当前按键值,用户需要检测按键是否一直存在来判断是 否符合长按键的要求,并作出相应的功能操作,即可实现长按键功能,赛元触控库会有按 键最长输出时间限制,触控参数里面有一个按键最长输出,默认是 3000,在调用 3000 轮 触控扫描函数都为有按键状态,就会强制更新基线,此时按键就会失效,如果长按键时间 需求较长可以修改按键最长输出参数来增加按键的保持时间。
3、触摸组合按键如何实现
触摸按键通过如下方法实现组合按键的应用:
1) 高灵敏模式:
a) 在调试触摸参数时,触摸调试软件按键类型配置为组合按键,如下图;
b) 如果已经选择为单按键调试好了参数,可以直接在导出的触摸参数中将 TKCFG[1] 修改为 1,如下图所示,不需要再重新调试参数;
c) 需要根据需求修改强制更新基线按键限制个数,如果需要做 n 个按键的组合键, 需要将强制更新基线按键限制个数修改为 n+1,此数据默认为 3,如下图:
d) 注意 T2 库不支持组合按键,T1 库才能支持组合按键功能;
2) 高可靠模式
a) 将 SOCAPI_SET_SLIDE_KEY_FUNCTION 改为 1,即将触摸按键设置为组合键类型
b)需要根据需求修改强制更新基线按键限制个数,如果需要做 n 个按键的组合键, 需要将强制更新基线按键限制个数修改为 n+1,此数据默认为 3,如下图:
4、不同的按键类型应该怎样选择对应的触摸库
T1 库与 T2 库的区别:T1 库一般应用于弹簧按键,T2 库一般应用于有隔空需求的按键, 建议优先选用 T1 库,一般选择 T1 库基本都可以满足,特殊情况再考虑使用 T2 库,主 要差异在于 T1 库可以出组合按键,但是临键间的影响需要小于 50%,T2 库不能出组合 按键,但是临键间的影响可以适应到 70%,另外当按键个数小于 3 个时不能使用 T2 库。
5、隔空按键可以做到多远的隔空距离
使用到触摸按键的产品,由于装配或结构等原因,触摸 PAD 不能与触摸面板完全贴合, 导致触摸 PAD 与面板之间存在一定的隔空距离,从而导致触摸按键的效果不好,赛元 的触摸芯片可以有效的改善这种情况,实现隔空触摸,最大可实现 3mm 距离的隔空触 摸,触摸 PAD 与触摸面板的隔空距离越小,触摸效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