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后生成编译文件大小探索

楼主(2024-02-29):
此处所说的“ARM程序”是指在ARM系统中正在执行的程序,而非保存在ROM中的bin映像(image)文件,这一点清注意区别。

由以上3点说明可以理解为:RO就是readonly,RW就是read/write,ZI就是zero
所谓ARM映像文件就是指烧录到ROM中的bin文件,也称为image文件。以下用Image文件来称呼它。

Q:为什么Image中必须包含RO和RW?

ARM程序的执行过程

实际上,RO中的指令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功能:
            1. 将RW从ROM中搬到RAM中,因为RW是变量,变量不能存在ROM中。
在程序运行的最初阶段,RO中的指令完成了这两项工作后C程序才能正常访问变量。否则只能运行不含变量的代码。

按照上面的我标红色的部分的解释,这样的话RO-data、RW-data和code的大小加起来就是最终的烧入程序的大小,但是好像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看截图:

从我截图的hex程序来看程序的大小是1.5K和我们编译出来的RO-data+RW-data+code的大小是304+252=556字节,557字节和1.5K相差了很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hex好像还包含其他信息

网友A:
bin文件才是纯二进制文件

网友B:
不同的优化级别也是不同的。

网友C:
hex文件里还包含烧录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