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NVIC 中断屏蔽

楼主(2024-02-29):
vi, ic, TE, rim, ARM
在某些特殊场合,需要禁止所有中断,可以使用中断屏蔽寄存器 PRIMASK 实现。PRIMASK 只有最低 1 位有效,将此位置 1,除了 NMI 和硬件错误异常之外的所有外部中断和异常都被禁止;清 0 后,允许响应中断和异常。该位复位后默认为 0。ARM®Cortex-M0+ 有专用的 ARM 指令用于修改 PRIMASK 寄存器,CPSIEi 和 CPSID i,详细请参考《ARM® v6-MArchitectureReference Manual》。

网友A:
禁止所有中断?什么场合下会禁用全部的呢?

网友B:
某些特殊场合,需要禁止所有中断?这个确实遇到的比较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禁止所有中断?什么场合下会禁用全部的呢?

只是暂时禁止所有中断!
一般在MCU初始化的时候都需要关中断,初始化完成后再打开中断。
又比如:MCU在IAP升级过程中需禁用外部中断,防止升级过程中外部中断触发导致升级失败。

网友D:
禁止所有中断,可以使用中断屏蔽寄存器 PRIMASK 实现。

网友E:
使用中断屏蔽寄存器 PRIMASK 实现禁止中断功能

网友F:
禁止所有中断,可以使用中断屏蔽寄存器 PRIMASK 实现,有具体的过程措施嘛?

网友G:
一般在MCU初始化的时候都需要关中断,初始化完成后再打开中断,这个过程是系统自动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