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SPI全双工模式

楼主(2024-02-29):
SPI 支持全双工通信模式,在该模式下,主机和从机的移位寄存器通过 MOSI、MISO 两条单向数据线进行连接,在主机提供的 SCK 时钟信号的控制下同时进行两个线路数据传输。设置控制寄存器 SPIx_CR1 的 MODE 位域为 0x0,使 SPI 工作于全双工通信模式。

网友A:
主机和从机的移位寄存器通过 MOSI、MISO 两条单向数据线进行通信

网友B:
主机和从机的移位寄存器通过 MOSI、MISO 两条单向数据线进行连接,在主机提供的 SCK 时钟信号的控制下同时进行两个线路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