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SPI单线半双工模式

楼主(2024-02-29):
SPI 支持单线半双工通信模式,在该模式下,主机和从机通过一条双向数据线进行数据通信,主机使用 MOSI,从机使用 MISO,未使用的其他 SPI 信号线可供其它功能使用。设置控制寄存器 SPIx_CR1 的 MODE 位域为 0x3,使 SPI 工作于单线半双工模式。

网友A:
主机和从机通过一条双向数据线进行数据通信,主机使用 MOSI,从机使用 MISO,未使用的其他 SPI 信号线可供其它功能使用。

网友B:
SPI通讯都在哪里进行应用呢?

网友C:
SPI 支持单线半双工通信模式,在该模式下,主机和从机通过一条双向数据线进行数据通信

网友D:
SPI 支持单线半双工通信模式目前使用的比较少

网友E:
现在SPI是不是使用全双工的情景比较多?

网友F:
SPI 支持单线半双工通信模式,节省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