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SPI多机通信

楼主(2024-02-29):
SPI 支持多机通信模式。在该模式下,主机的从机选择 CS 引脚应配置为输入,与其他主机的总线申请信号相连,用于检测 SPI 总线是否发生冲突。如果某一主机的从机选择 CS 引脚被拉为低电平,说明有其它主机在占用总线,该主机会产生模式错误,此主机 SPI 将处于禁用状态,以避免 SPI 总线冲突。如果某一主机的从机选择 CS 引脚检测到高电平,说明 SPI 总线空闲,此时,若该主机想要与从机进行通信,必须先在总线申请信号输出低电平到其它主机的 CS 信号,获得 SPI 总线控制权,然后选择某一从机开始通信。

网友A:
SPI 支持多机通信模式。

网友B:
主机的从机选择 CS 引脚应配置为输入,与其他主机的总线申请信号相连,用于检测 SPI 总线是否发生冲突。

网友C(2024-08-06):
主机会产生模式错误,此主机 SPI 将处于禁用状态,以避免 SPI 总线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