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字节顺序

楼主(2024-02-29):
字节顺序是指占内存多于一个字节类型的数据在内存中的存放顺序,通常有小端、大端两种字节顺序。小端字节序指低字节数据存放在内存低地址处,高字节数据存放在内存高地址处;大端字节序是高字节数据存放在低地址处,低字节数据存放在高地址处。

网友A:
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还是需要仔细区分的。

网友B:
在编程的时候需要考虑大小端的问题吗。好像没关注过这个问题,编程也不出错

网友C:
内存的大端和小端顺序可以通过数组判断
如果下个成员地址比现成员地址高,就是大端顺序
如果低,就是小端顺序

网友D:
ARM内核的单片机都是小端模式吧

网友E:
这个是编译器决定的,可以指定高低位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