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的几种复位方式

楼主(2024-02-29):
pic, pi, ic
a) 上电复位 (POR) b) 正常工作状态下的 MCLR 复位
c) 休眠状态下的 MCLR 复位
d) 正常工作状态下 WDT 复位
e) 欠压复位 (BOR)
f) 奇偶校验错误复位 (PER)

网友A:
欠压复位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网友B:
现在需要做深入的探讨,就是响应时间的问题

网友C(2025-06-23):
稍微补充一下,哈哈
PIC 单片机提供多种复位机制,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上电复位(POR):电源电压达到阈值(如 2.0V)时触发,初始化所有寄存器。
看门狗复位(WDT):若程序跑飞导致 WDT 超时未清零(需提前使能),强制重启。
手动复位(MCLR):通过外部复位引脚(低电平有效)触发,常用于调试或紧急重启。
欠压复位(BOR):检测到 VDD 低于阈值(如 4.0V)时复位,防止低电压导致异常。
软件复位(SWR):执行特定指令(如 PIC32 的SYSKEY解锁序列)触发,用于程序自恢复。
中断复位:特定中断(如非法地址访问)配置为复位源时触发。

网友C(2025-09-19):
PIC 单片机主要有 5 种复位方式,分别是上电复位(POR),接通电源时自动触发;手动复位(MCLR),通过外部引脚电平触发;看门狗复位(WDT),程序超时未喂狗时触发;欠压复位(BOR),电源电压低于阈值时触发;以及软件复位,通过执行特定指令主动触发,可按需灵活选用。

网友D(2025-11-13):
PIC 单片机主要有 5 种复位方式:1. 上电复位(POR),电源上电时触发;2. 外部复位(MCLR 引脚),低电平触发;3. 看门狗复位(WDT),程序跑飞时计数器溢出触发;4. 深度睡眠看门狗复位(DSWDT),深度睡眠时溢出触发;5. 软件复位(RESET 指令),程序中执行指令主动触发。可通过 RCON 寄存器的复位标志位判断复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