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x:如何使用5V 容限 IO

楼主(2024-02-29):
MSPML130x系列有两个5V容限IO,即ODIO,他们分别是PA0和PA1,如下图所示:

从上面的引脚图中可以看到,在小于等于20pin引脚的封装中,PA1与NRST共用一个IO,大于20pin引脚的封装中PA1是独立的。

这三个引脚对应的引脚属性如下所示:

可以看到PA0和PA1还兼职了I2C/UART/定时器捕捉输入-比较输出引脚,这几个功能引脚都是与5V电平打交道的引脚,所以PA0与PA1设置为5V容限IO也就不稀奇了。

5V容限IO的电平电气特性如下所示:

因为5V容限IO是OD输出,我们在使用5V容限IO做输出的时候,需要一个上拉电阻器为 I2C 和 UART 功能输出高电平,因为开漏 IO 仅实现了低侧 NMOS 驱动器,无高侧 PMOS 驱动器。5V 容限开漏 IO 具有失效防护功能,即使未提供 VDD 也可能有电压。
需要注意的是,采用20引脚或更小的封装、则 NRST 在内部绑定到 PA1。 因此在这些封装中、PA1/NRST 引脚无法承受5V 的电压。  不过、PA0仍可以在高达5V 的电压下运行。

所以,当我们使用20引脚或更小的封装时,如果需要使用PA0和PA1作为UART和I2C引脚,那么是无法与5V器件进行通讯的。这点尤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