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S51单片机IO口中断

楼主(2024-02-29):
#define ENABLE_BIT6_EDGE_TRIG  PICON|=0x80;PINEN|=0x40;PIPEN|=0x40;

#define INDEPENDENTFALG   1   //1为独立模式,即总线广播(不区分设备地址)

#if     INDEPENDENTFALG

void EdgeTriggerInit(void)
{
        P12_PUSHPULL_MODE;
        P06_PUSHPULL_MODE;//必须要用推挽输出,输入模式也行
        P06=0;
        P12=0;

        P05_PUSHPULL_MODE;
        P05 = 0;

        ENABLE_INT_PORT0;//选择P0口
        ENABLE_BIT6_EDGE_TRIG;

        clr_P0S_6;
        set_P0S_6;//时效保护没懂,但是必要有

        set_EPI;//引脚中断使能
        set_EA;

}

void main(void)
{

        EdgeTriggerInit();
        while(1);
}
/*实现电平变化后拉高*/
void PinInterrupt_ISR(void) interrupt 7
{
        EA=0;//保护中断
        if(PIF==0X40)
        {
                P12 = 1;
                PIF =0X00;//只能手动清除
        }
        EA=1;//解除保护
}
#endif

网友A:
看起来中断的编写方式与C51的是一样的。

网友B:
分旧51的外部专用中断和新的GPIO中断。

网友C:
这好像就是51的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