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新唐N7600E003输入捕获解码无线遥控源码

楼主(2024-02-29):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 Leader code range                   13.5ms
#define     IR_LDC_MAX                 14500  //14.5ms
#define     IR_LDC_MIN          12500  //12.5ms

// Bit = 1 range                                        2.25ms
#define     IR_BIT_1_MAX               2500         //2.5ms
#define     IR_BIT_1_MIN        2000         //2ms
// Bit = 0 range                                        1.12ms
#define     IR_BIT_0_MAX              1250         //1.25ms
#define     IR_BIT_0_MIN              1000         //1ms

volatile    uint8_t             IR_State = 0;       // IR State
volatile    uint8_t             IR_LDC_Ready = 0;   // LeaDer Code is Ready
volatile    uint8_t             IR_CTC_Ready = 0;   // CusTomer Code is Ready
volatile    uint8_t             IR_CTC0 = 0;        // Received CusTomer Code 0
volatile    uint8_t             IR_CTC1 = 0;        // Received CusTomer Code 1
volatile    uint8_t             IR_DAC = 0;         // Received DAta Code
volatile    uint8_t             IR_DAB = 0;         // Received DAta Bar code
volatile    uint8_t             IR_cnt = 0;
uint8_t             IR_CODE[4]  =   {0x00, 0x00, 0x00, 0x00};
void IrDa_NEC_Rx(uint16_t Capture_Time)
{
    if(IR_State == 0)
    {
        IR_LDC_Ready = 0;           // Clear LeaDer Code Ready
        IR_CTC_Ready = 0;           // Clear CusTomer Code Ready
        IR_State++;
    }
    // Leader or Repeater code
    else if(IR_State == 1)
    {
        // Leader code
        if((Capture_Time >= IR_LDC_MIN) && (Capture_Time <= IR_LDC_MAX))
        {
            IR_LDC_Ready = 1;       // Set LeaDer Code Ready
            IR_State++;
        }
        else
        {
            IR_State = 1;
            IR_LDC_Ready = 0;           // Clear LeaDer Code Ready
            IR_CTC_Ready = 0;           // Clear CusTomer Code Ready
        }
    }
    // Customer code 0
    else if((IR_State >= 2 && IR_State < 10) && (IR_LDC_Ready == 1))
    {
        IR_State++;
        IR_CTC0 = IR_CTC0 >> 1;
        if((Capture_Time >= IR_BIT_0_MIN) && (Capture_Time <= IR_BIT_0_MAX))          // 1.12ms = 0
            IR_CTC0 &= 0x7f;
        else if((Capture_Time >= IR_BIT_1_MIN) && (Capture_Time <= IR_BIT_1_MAX)) // 2.25ms = 1
            IR_CTC0 |= 0x80;
        else
            IR_State = 0;
    }
    // Customer code 1
    else if((IR_State >= 10 && IR_State < 18) && (IR_LDC_Ready == 1))
    {
        IR_State++;
        IR_CTC1 = IR_CTC1 >> 1;
        if((Capture_Time >= IR_BIT_0_MIN) && (Capture_Time <= IR_BIT_0_MAX))          // 1.12ms = 0
            IR_CTC1 &= 0x7f;
        else if((Capture_Time >= IR_BIT_1_MIN) && (Capture_Time <= IR_BIT_1_MAX)) // 2.25ms = 1
            IR_CTC1 |= 0x80;
        else
            IR_State = 0;
    }
    // Data
    else if((IR_State >= 18 && IR_State < 26) && (IR_LDC_Ready == 1))
    {
        IR_State++;
        IR_DAC = IR_DAC >> 1;
        if((Capture_Time >= IR_BIT_0_MIN) && (Capture_Time <= IR_BIT_0_MAX))          // 1.12ms = 0
            IR_DAC &= 0x7f;
        else if((Capture_Time >= IR_BIT_1_MIN) && (Capture_Time <= IR_BIT_1_MAX))     // 2.25ms = 1
            IR_DAC |= 0x80;
        else
            IR_State = 0;

    }
    // Data bar
    else if((IR_State >= 26 && IR_State < 34) && (IR_LDC_Ready == 1))
    {
        IR_State++;
        IR_DAB = IR_DAB >> 1;
        if((Capture_Time >= IR_BIT_0_MIN) && (Capture_Time <= IR_BIT_0_MAX))      // 1.12ms = 0
            IR_DAB &= 0x7f;
        else if((Capture_Time >= IR_BIT_1_MIN) && (Capture_Time <= IR_BIT_1_MAX))     // 2.25ms = 1
            IR_DAB |= 0x80;
        else
            IR_State = 0;

        if(IR_State == 34)
        {
            if((IR_DAC ^ IR_DAB) == 0xff)
            {
                IR_LDC_Ready = 0;   // Clear LeaDer Code Ready
                IR_CODE[0] = IR_CTC0;
                IR_CODE[1] = IR_CTC1;
                IR_CODE[2] = IR_DAC;
                IR_CODE[3] = IR_DAB;
                IR_cnt++;
                 printf("IR_cnt=%Bd,CTC0=%bX,CTC1=%bX,DAC=%bX,DAB=%bX\n", IR_cnt,IR_CTC0,IR_CTC1,IR_DAC,IR_DAB);
           }
            IR_State = 0;
        }
    }
}
/************************************************************************************************************
*    Timer2 Capture interrupt subroutine
************************************************************************************************************/
void Capture_ISR (void) interrupt 12
{
                                uint16_t T2_count;
                                T2_count =(C0H<<8)+C0L;
                                IrDa_NEC_Rx(T2_count);
                                clr_CAPF0;                          // clear capture0 interrupt flag
                                clr_TF2;
}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3(115200);
        P15_Input_Mode;
        P15 = 1;

        T2MOD = 0XA9;                        // 定时器2时钟定义为16分频,捕获事件发生后计数值自动清0
        T2CON&=~SET_BIT0;  //定义定时器2功能为自动重装载模式

        IC7_P15_CAP0_FallingEdge_Capture;  //下降沿捕获

        TL2 = 0;
        TH2 = 0;

        set_EA;
        set_ECAP;                                   //Enable Capture interrupt
        set_TR2;                                    //Triger Timer2

        while(1);
}

网友A:
学习一下,用于无线遥控。这是红外吗

网友B:
红外遥控距离很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