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Intel)8080模式和M(Motorola)6800模式

楼主(2024-02-29):
I(Intel)8080模式和M(Motorola)6800模式是两种与液晶显示屏(LCD)通信的接口标准。它们是早期用于控制液晶显示屏的通信协议,适用于一些老旧的嵌入式系统和特定的应用场景。以下是它们的简要介绍:

Intel 8080模式:
起源与历史:Intel 8080是一种早期的8位微处理器,于1974年推出。8080模式最初是为与这款微处理器进行通信而设计的。

通信协议:8080模式采用了简单的并行数据传输方式,涉及数据线、控制线(如读/写、时钟等)以及可能的其他信号线。数据传输的时序和操作流程由液晶显示屏和控制器之间的通信协议规定。

适用范围:8080模式主要用于早期的嵌入式系统和特定的电子设备中,例如一些老旧的工控系统、仪器仪表等。

Motorola 6800模式:
起源与历史:Motorola 6800是另一款早期的8位微处理器,于1974年推出。6800模式是为与这款微处理器进行通信而设计的。

通信协议:6800模式与8080模式相似,同样采用并行数据传输方式,并涉及数据线、控制线等。它的具体操作流程和时序可能会略有不同,但整体结构类似。

适用范围:与8080模式类似,6800模式也主要用于早期的嵌入式系统和特定的电子设备中,适用于一些需要与Motorola 6800微处理器通信的应用场景。

楼主:
共同特点:
早期标准:这两种模式都是早期液晶显示屏通信的标准,通常用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设备中。

简单性:它们都相对简单,采用了基于并行数据传输的通信方式,适用于早期的嵌入式系统和资源有限的设备。

特定应用:由于历史原因和技术限制,这两种模式主要用于特定的应用场景,如一些旧型号的仪器、工控系统等。

总的来说,Intel 8080模式和Motorola 6800模式是液晶显示屏通信的早期标准,虽然在现代应用中已经较少使用,但对于了解液晶显示技术的发展历程和早期嵌入式系统的设计仍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网友A:
请问EBI是属于哪种的?

网友B:
Intel 8080模式和Motorola 6800模式是两种不同的接口标准,用于微处理器与外部设备(如LCD屏幕)进行通信。它们在引脚使用方面有所不同。

Intel 8080模式:通常使用8位数据总线和16位地址总线。一般情况下,它需要至少26个引脚(8位数据总线 + 16位地址总线 + 控制引脚 + 电源/地线)。

Motorola 6800模式:通常使用8位数据总线和16位地址总线,但与Intel 8080不同,它通常还需要一个额外的引脚来处理中断。因此,一般情况下,它需要至少27个引脚(8位数据总线 + 16位地址总线 + 中断引脚 + 控制引脚 + 电源/地线)。

网友C:
好像现在的CPU还兼容着8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