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F103VET6的时钟问题

楼主(2024-02-29):
MM32F103xx_o_Ver1.18数据手册,GPIO挂载在了AHB上。

网友A:
MM32F103VET6的时钟问题 MM32F103xx_o_Ver1.18数据手册,GPIO挂载在了AHB上。如果GPIO被挂载在AHB总线上,这意味着GPIO访问的时序可能会受到AHB时钟频率的影响。查看AHB时钟频率是否足够高,是否能满足GPIO的响应时间要求。

网友B:
然后呢?楼主想表达什么问题。

网友C:
你直接用程序来操作就好了,挂载总线就挂载总线呗

网友D:
是GPIO的速度闲着慢了?

网友E:
我觉得你就正常配置的话,其实速度应该都是可以满足你的使用的

网友F:
好像是挂载在AHB上的吧,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G:
挂载那个总线的话,速度会有些影响,但是影响不是很大吧

网友H:
一个GPIO啊,你还想要多快的速度啊

网友H:
这倒是没注意啊,一般GPIO正常使用就OK了

网友I(2024-03-30):
MM32F103xx_o_Ver1.18数据手册中指出,GPIO被挂载在AHB总线上。这意味着GPIO可以通过AHB总线与其他外设进行通信和交互

网友J:
AHB(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是一种高性能总线,常用于连接处理器和外设,提供高速数据传输和控制功能。通过将GPIO挂载在AHB上,可以实现更快速和高效的数据传输和控制操作

网友K:
挂AHB也没啥关系啊,时钟不会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