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清除SPI通信中的TX_FIFO和RX_FIFO?

楼主(2024-02-29):
你好, 如何清除 SPI通信中的 TX_FIFO 和 RX_FIFO?是否有任何 API 可以清除接收数据缓冲区。

网友A:
对于STM32系列微控制器,可以通过将SPI的TXEIE(Transmit FIFO empty interrupt enable)位设置为1来触发TX FIFO的清除操作。当TX FIFO为空时,这个位将被自动清除。此外,可以通过设置SPI的相应控制寄存器(如SPIx_CR1)中的SPE位为0来禁用SPI,然后再将SPE位设置为1来重新启用SPI,从而清除TX FIFO。

网友A:
对于STM32系列微控制器,可以通过读取SPI的RX FIFO中的数据来清除RX FIFO。读取RX FIFO的数据可以通过SPI的相关寄存器(如SPIx_DR)来完成。

网友A:
一些库或者驱动程序可能会提供更高层次的API来简化SPI通信的操作,包括清除FIFO等功能。

网友B:
可参考官网固件开发软件和用户手册

网友C:
举例说明:

网友D:
操作RXEN和TXEN就可以了。

网友E:
库函数应该有这个接口,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F:
操作数据后,会自动清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