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

楼主(2024-02-29):
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 有支持gd32l233的版本没?里面没这个型号啊

网友A(2024-07-27):
换呗,换个新版的ISP呢?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jlink烧录,快还稳定

网友C:
这种烧录是串口烧录吗

网友D:
不知道啊,我都好久没用过ISP了,感觉烧录很慢

网友E:
GigaDevice MCU ISP是一种用于对GigaDevice微控制器进行编程的工具。ISP编程允许用户在不移除芯片的情况下,通过串行接口(如UART、USB等)对芯片内部的闪存进行编程

网友F:
关于是否支持GD32L233型号,这取决于你所使用的ISP编程工具的版本和功能

网友G:
通常,ISP编程工具的软件会定期更新以支持新的芯片型号。如果你发现当前版本的ISP编程工具不支持GD32L233,你可以尝试检查更新一下

网友H:
访问GigaDevice的官方网站或联系技术支持,查看是否有新版本的ISP编程工具发布,以及是否支持GD32L233

网友I:
加入GigaDevice的用户社区或相关技术论坛,询问其他用户是否有人成功使用ISP编程工具对GD32L233进行编程

网友J:
考虑使用第三方ISP编程工具或开发环境,这些工具可能已经支持GD32L233,或者可以通过更新来支持

网友K:
我用过GD32AllInOneProgrammer_win_V3.2.7.20225,波特率高了不行,要用4800bps,EVEN,可以识别芯片以及固件(bin/hex)串口烧录!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jlink烧录,快还稳定

jlink不是没有giga的芯片吗?

网友M:
应该是驱动兼容的问题

网友N(2024-08-26):
GigaDevice提供的GDLink是一款通用的编程和调试工具,可能比ISP Programmer更强大

网友O(2024-09-30):
gd32l233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