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英飞凌微控制器,驱动物联网的关键“大脑”

楼主(2024-02-29):
英飞凌微控制器,驱动物联网的关键“大脑”
英飞凌各种各样的传感器以及基于它们的创新应用,可谓是打开了传感器的“兵器库”,令人大开眼界。今天,我们将进入“计算”这一环节,看看唯样商城代理品牌英飞凌如何担当物联网的“大脑”。

英飞凌覆盖物联网的五个关键环节:

感知、计算、执行、连接、安全

我们知道,“大脑”是人的指挥中枢,负责处理各种信息并做出决策。人们用 “无头苍蝇”来比喻没有目标方向的乱**撞,也说明思维出现混乱,行动也就乱了阵脚。在物联网中,一颗“清醒”和“精确”的大脑也尤为重要,它会处理传感器采集的各种复杂的信号,并生成指令,交由物联网进入“执行”环节。

在物联网中,负责计算的部件叫做微控制器(MCU),它通过收集、协调、处理、分析传输数据,可让产品变得智能。英飞凌提供基于32位Arm®架构、32位TriCore™架构和其它架构的广泛MCU。2020年英飞凌收购赛普拉斯以后,英飞凌的微控制器产品组合中增加了PSoC®系列低功耗和高性能MCU,使得客户能够更容易地将英飞凌产品部署到物联网中。

微控制器,让汽车有了“特异功能”

MCU在各类产品中的应用无所不在,无论是路上的汽车,还是家里的空调和智能门锁,以及数不胜数的各类工业产品。它们就像是植入这些产品的“微电脑”,专门处理传感器采集而来的各种信号与数据。例如,英飞凌携手Reality AI打造了一套能让车辆拥有听觉能力的先进传感解决方案,这一方案能让汽车“听到”视线范围之外的动静,从而发出预警。

该解决方案基于XENSIV™ MEMS麦克风,并结合AURIX™微控制器(MCU)及Reality AI的“Automotive See-With-Sound”(SWS)系统打造而成。

放下麦克风和SWS暂且不表,AURIX™微控制器(MCU)在这一方案中负责处理来自外界的音频信号。英飞凌可扩展的MCU系列提供从一核到六核的选择范围,内存高达16MB,能达到ISO26262 2018标准的ASIL-D功能安全等级,并满足EVITA的全面网络安全标准。AURIX™ TC3x还能够让汽车厂商灵活的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应用中添加XENSIV™ MEMS麦克风。

除此之外,英飞凌AURIX™还提供一系列安全功能,包括内置于芯片中的专用安全管理单元(SMU)、适用于恶劣汽车环境的多种功能,以及成熟可靠的计算平台等。设计概念和原型能轻松地从台式机迁移到该嵌入式解决方案,为影响安全的关键ADAS功能提供可靠内核。同时,AURIX™系列还通过硬件安全模块(HSM)提供网络安全性,防止外部攻击。

楼主:
微控制器,让空调节能静音

不止是汽车,微控制器在空调等家电设备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空调的核心部件是压缩机,空调的控制设计与节能主要也基于压缩机,它同时也是空调最耗电的部件。为了让空调省电,直流变频空调应运而生,它可以根据室内温度,将压缩机的转速调整到适当水平,从而达到低能耗、低噪音的效果。
机智的你大概想到了,变频空调需要一个优秀的电机管理系统,通过电机控制模块和电源智能管理,精确控温,降低能耗。这里说说我们PSoC 4家族4100S芯片(请注意,赛普拉斯已经被英飞凌收购了哟),有多款变频空调都采用了它。

楼主:
PSoC 4具有高度可编程的灵活性,并且融合了ARM Cortex-M0+高性能处理核心,成为了高度可扩展的处理器平台。针对电机控制,结合PSoC 4的硬件和软件,英飞凌提供了完整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工程师更加直观、快捷地开发电机控制系统,在性价比、性能、功耗等方面也优势显著。

这么小巧的一块芯片,究竟怎么撑起复杂的电机控制系统呢?原来:

PSoC4片内集成了丰富的片内模拟和数字功能,简化了控制系统的软件设计,并且提高了可靠性。对电机电流的采样,监控和保护可以完全集成到PSoC4片内完成,使过流检测反应速度更快,并且进一步降低了成本。另外,不需要外部模拟运放和比较器件,这也节省了可观的成本。
ARM Cortex-M0+处理器内核不仅能够快速完成电机的闭环速度调节和控制运算,其内部集成的高级定时器(TCPWM)可以实现更快速、更方便的三相SPWM波形输出控制,简化了控制系统的软件设计,也提高了可靠性。
PSoC4也提供了相应的空调变频风机和变频压机的全套解决方案。方案集成了领先的FOC电机控制算法和系统功能,可以减少电机开发时间,让产品快速上市。
凭借灵活性和高集成度,PSoC 4100S系列适用于对成本敏感的批量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家电的主控以及工业控制。除了变频空调,很多变频洗衣机、洗碗机等家电也同样采用了PSoC 4100S系列芯片来控制核心电机。

楼主:
单芯片智能门锁方案,一“芯”可以多用

智能门锁凭借“没有忘带钥匙的烦恼”而受到市场的追捧,基于英飞凌PSoC 6的超级单芯片门锁方案也是“明星”方案,其主要特点是高集成度、高安全性、低功耗以及方案成熟。传统的智能门锁方案需要五六颗芯片来满足蓝牙、语音提示、触摸控制、指纹识别、逻辑管理等功能的需求,芯片多往往意味着故障率和成本也会升高。而英飞凌的方案只用了PSoC 6一颗芯片就实现了上述功能,这颗芯片采用Arm Cortex-M4和M0+双核架构,其中,M4核集成指纹识别的算法、进行语音提醒真人发声的语音处理;M0负责蓝牙、触摸、RFID刷卡和开门控制等逻辑控制,一“芯”多用的好处真是有点“罄竹难书”啊!

读完这篇文章,奇怪的知识又增多了吧?所以,当你下次在屋里一边吹着空调的凉风一边看着电视,当你一边坐在沙发上刷手机一边等待洗衣机完工,当你的家宴结束正把一桌子碗筷塞入洗碗机的时候,你会不会**一闪,冒出一句:哎哟,幸亏这些家伙有“脑子”呀!不然,可苦了我!还有还有!别忘了上唯样商城了解更多英飞凌的产品哟!

网友A:
英飞凌其实做车机的比较多

网友B:
他家的MCU好像性能都是很强的存在

网友C:
一般都是三核或者是双核CPU,所以做一些车机控制比较有意义

网友D:
物联网方面,英飞凌涉及的不多吧

网友E:
我觉得还行啊,互联网主要还是联网两个关键字才对

网友F:
这感知的话,就是传感器喽,英飞凌的传感器很多吗?

网友G(2024-03-30):
其实还是MCU的算力比较重要,要最好是高性能一些的

网友H:
大脑不就是CPU么,他家的MCU确实很强大的

网友I:
英飞凌还有麦克风方案啊?

网友J:
我觉得英飞凌的安全加密操作也不错

网友K(2024-05-30):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英飞凌的安全加密操作也不错

没错,我们有多款专用的安全芯片:
TPM:广泛用于PC,服务器,网络设备等
Trust M:适用于网络设备,充电桩,PLC,智能水表,家电等
Authenticate S/On:主要应用在手机电池,墨盒,工业,家电等
详细可以参考: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security-smart-card-solutions/optiga-embedded-security-solutions/

网友L:
英飞凌这款MCU内核架构以及主频是多大?

网友M:
AURIX™微控制器(MCU)主要负责处理来自外界的音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