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 TC297的定时器模块

楼主(2024-02-29):
前言
英飞凌TC297的定时器模块非常丰富,分别有有系统定时器STM,CCU6高级定时器,GTM通用定时器,GPT12通用定时器四种,对于驱动电机而言,在硬件上提供了直流无刷电机和增量编码器的接口,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电机控制,极大的节省了软件开销。系统定时器STM和其他的普通定时器一样,一般用来实现定时的功能,这里不做介绍。

1、高级定时器CCU6

适用于交流和直流驱动器
输出互补的pwm信号
插入死区
pwm刹车信号:触发刹车信号直接关掉所有输出

楼主:
2、通用定时器GTM

集成了定时器输入模块TIM,定时器输出模块TOM,以及数据路由单元ARU,可以通过ARU单元进行交换数据。仅通过GTM模块就可以实现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

  • TIM模块定时采集HALL输入
  • 信号评估模块SPE匹配对应的输出占空比
  • TOM模块进行占空比输出

楼主:
通用定时器GPT12

通用定时器单元(GPT12)用于定时、事件计数、脉冲宽度测量和脉冲产生。
有增量编码器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