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现在学习英飞凌那款MCU比较合适

楼主(2024-02-29):
现在学习英飞凌那款MCU比较合适,在做消费类电子方面,主要用到电容触摸按键,最好是16路以及以上的方案

这个好

网友A:
电容触摸应该得用专门的芯片吧

网友B:
英飞凌,给我高大上的感觉。如果是消费级别的,我感觉你应该选择台湾或者国产。
英飞凌的都是汽车、工业级的吧

网友C:
可以在英飞凌官网上参考最新第5代capsense触摸技术的PSoC4100MAX 系列和PSoC4000T系列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microcontroller/32-bit-psoc-arm-cortex-microcontroller/psoc-4-32-bit-arm-cortex-m0-mcu/psoc-4100/psoc-4100s-max/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microcontroller/32-bit-psoc-arm-cortex-microcontroller/psoc-4-32-bit-arm-cortex-m0-mcu/psoc-4000/psoc-4000t/

网友D:
直接找最新的喽,一般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英飞凌,给我高大上的感觉。如果是消费级别的,我感觉你应该选择台湾或者国产。
英飞凌的都是汽车、工业级 ...

汽车、工业、消费级的都有哦。

网友F:
其实用一些之前常用的开发板就行,比如POSC6啥的

网友G:
可以看看这款,英飞凌PSoC™ 4000T CAPSENSE™ 原型开发套件

网友H:
网上不是有很多关于英飞凌的开发板么

网友I:
16路以上啊,有点多啊

网友J:
其实国产的触摸也可以啊,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K:
学一些资料比较多的,不然学习非常累的

网友L:
找一些比较火的芯片学呗,还有就是资料有多,生态要好

网友M:
可以先用一款英飞凌的产品感受一下

网友N:
我看PSOC的开发板都是可以玩一玩的

网友O:
触摸用赛普拉斯?不如国产的触摸方案了呢

网友P(2024-04-11):
如果使用触摸功能,可以看下IFX的第五代Capsense技术,PSoC™ 4000T 微控制器扩展了 PSoC™ 4 产品系列 Arm® Cortex-M0®+ 微控制器,采用英飞凌第 5 代高性能 CAPSENSE™ 电容式感应技术。与前几代 CAPSENSE™ 相比,英飞凌的第 5 代 CAPSENSE™ 技术可提供 10 倍的 SNR(信噪比)性能,同时将功耗降低 10 倍。非常值得推荐使用

网友Q:
英飞凌应该主要是车载应用,你这个需求感觉不是很合适。

网友R:
如果你是做触摸应用的话,用英飞凌性价比感觉不高。

网友S:
引用 网友Q:
英飞凌应该主要是车载应用,你这个需求感觉不是很合适。

英飞凌芯片主要在车载和工业控制应用,收购的赛普拉斯在蓝牙,触摸等消费类产品上有很强的竞争力。

网友T:
引用 网友A:
电容触摸应该得用专门的芯片吧

触摸还是得依靠触摸外设进行设计

网友U:
感觉英飞凌的MCU用得少。主要还是因为价格的因素吧。国内的单片机价格都还不错,而国外的,有点偏贵啊。

网友V(2024-06-30):
英飞凌的都可以呀。

网友W:
PSoC系列都可以支持电容触摸,可以找块开发板配合文档和代码例子很快就可以把功能跑起来。当然有问题也可以在这里讨论

网友X:
引用 网友K:
学一些资料比较多的,不然学习非常累的

狠狠点赞了, 一上来就学英飞凌资料太少了。

网友Y:
其实国内摸摸也可以啊,你可以试试

网友Z:
IFX的第五代Capsense技术,不仅仅是触摸,还可以做接近感应(可达十几个cm), 可以做液位检测,还可以感应金属按键微形变。

网友AA(2024-08-04):
直接上最新的。通常更合适

网友AB(2024-09-30):
在做消费类电子方面,主要用到电容触摸按键,最好是16路

网友AC:
找一些热门的芯片借鉴,也有更多的信息和更好的生态

网友AD:
只要一些以前常用的开发板,比如posc6什么的都可以用

网友AE:
这个还得结合公司实际产品应用需求来看

网友AF:
你可以先用英飞凌的产品体验一下

网友AG:
摸柏树?不如国内的触控方案

网友AH:
感觉英飞凌的mcu用的比较少。主要是因为价格因素。国产单片机还不错,国外的有点贵。

网友AI:
如果单纯的触摸应用,推荐最新的4000T系列,可以做隔空触摸,金属触摸,液位检测等。信噪比优异。

网友AJ:
其实在国内摸摸也没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AK:
在消费电子产品中,主要使用电容式触摸按键,最好是16向。

网友AL:
这个要看公司的产品和应用需求来定

网友AM:
只要能使用一些常用的开发板,比如posc6,

网友AN:
建议xmc4x00系列,最后是带有ec功能的,例如xmc4300 4800 而且英飞凌官方有对应的开发板

网友U:
16路触摸的话,为啥不选专用的触摸IC?单片机本身能有这么多触摸输入端?

网友AO(2024-10-30):
M4.cn的内核的好一点

网友AP(2025-04-30):
相对简单的结构和强大的外设功能。它结合了编程灵活性和硬件可配置性,非常适合用于学习嵌入式系统设计。

网友AQ:
国产触摸方案性价比高,质量不错,可以考虑。

网友AR:
英飞凌的确多用于车载领域

网友AS:
找最新MCU肯定没错,新技术更可靠。

网友AD:
英飞凌的TLE5205是一款适合电机控制的MOSFET驱动器,适合初学者上手。你想要了解哪方面的内容?

网友AT:
国产触摸屏质量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AU:
英飞凌的开发板资源挺丰富,适合新手学习和入门。

网友AV:
性价比不高?那可以考虑其他品牌,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网友AW:
价格确实是影响因素之一。国内MCU性价比高,吸引了不少用户。

网友AX:
英飞凌的MCU感觉主要是车载应用场景,常规工业应用好像不是很多。

网友AY:
没有大的差别吧,闭着眼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