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工程配置说明

楼主(2024-02-29):
STM32CubeMX配置1.1 设置时钟

单片机的时钟,相当于人的心跳。只要单片机工作,必须要开启时钟!

STM32单片机共有4个时钟来源:

HSI和LSI都是内置在单片机中的RC时钟源,在未开启HSE和LSE时,单片机默认使用两个内部时钟源。

高速(HS)时钟和低速时钟(LS)的区别:

  • 高速时钟(HS):是提供给单片机系统内核的主频时钟
  • 低速时钟(LS):是提供给RTC实时时钟功能的

1.1.1界面说明

  • 黄色VBAT:表示不可配置引脚,电源专用引脚以黄色突出显示,其配置不能修改
  • 绿色:表示配置成功
  • 橙绿色NRST:表示配置了一个I/O口的功能,但是没有初始化相对应的外设功能,引脚处于no mode状态
  • 灰色:可配置引脚

楼主:
1.1.2开启RCC功能

旁路时钟源:具有独立输出时钟脉冲的外围电路,一般指有源晶振
晶体/陶瓷振荡器:无源石英晶体元件或无源RC震荡元件,这些元件不能像有源晶振一样直接输出频率脉冲,只能被动的连接到单片机上,组成单片机的时钟外围电路。
禁用:只能使用HSI或LSI的单片机内部时钟

楼主:
1.1.3开启RTC功能

其他的保持默认即可。

楼主:
1.1.4配置时钟树
时钟树视图可以分为三部分:时钟输入源、选择器/分频器/倍频器、最终设定的频率
左边的时钟输入源部分:HSE和LSE可以在RCC和RTC功能中开启或关闭,如果开启HSE功能,时钟源4的晶振频率可在4~16MHz之间修改(结合PCB,设置默认的8MHz即可)。
中间的部分:
选择器:可以切换线路连接的开关,可以选择不同的输入信号
分频器:可以将频率数值按比例相除,假如输入的频率为8,经过的分频器为/2,则输出频率则为4
倍频器:将频率数值按比例相乘,假如输入频率为8,经过X9的倍频器,则输出频率为72

楼主:
入门学习可将各功能设置为最大频率,展现出单片机的最高性能,日后涉及到低性能/低功耗要求时,可以随机应变地修改时钟数。

楼主:
1.2 设置端口
时钟设置好之后,单片机就能按一定频率运行了。

开启时钟功能后,自动完成的端口模式与参数设置:外部晶振输入

楼主:
1.2.1 引脚模式设置
STM32F103C8T6开发板板载LED:

楼主:
设置PC13引脚:

楼主:
1.2.2引脚参数设置
如果端口用于数据通信,可选择High(高速),PWM调光

如果用于不常变化的场合,可选择Low(低速)或中速

1.2.3 按开发板电路图设置全部引脚
结合电路原理图的功能进行配置。

楼主:
二、电路板载LED
工程配置:

楼主:
选择对应的HAL固件库版本

楼主:
程序下载和调试配置:
输出代码:

楼主:
// 在main()函数中添加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3);
    HAL_Delay(100);
  }
  /* USER CODE END 3 */

楼主:
三、HAL库的整体结构

网友A:
这个图标的非常详细啊

网友B:
用不同颜色表示不同IO的使用情况确实很容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