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我设想的电磁干扰武器

楼主(2024-02-29):
大家都看到了俄乌冲突中四轴飞行器的重要。下面是我对此所设想的电磁武器。用火*爆炸的力量推动线圈切割磁场,产生干扰信号,经天线聚焦后射向四轴飞行器,使其受到干扰甚至死机。距离不用太远。因为它也只能在两三百米高度上投弹,所以能作用500米效果就很好了。
假设你看到四轴飞行器来了,就用这种武器大致对准之,并扣动扳机。

作用时间肯定很短,但四轴飞行器掉下来的时候,除非刚好螺旋桨向上,否则肯定飞不了了。就算螺旋桨向上,再想飞也要时间,而你又不会傻等它再来。

xch
对准脑袋没准能瞬间穿越。

网友A:
有这种武器,效果达不到,炸药爆速有限,产生的脉冲也就有限,估计还比不得电容放电瞬间峰值高,实战中是定向大功率脉冲微波;能大范围产生破坏性电磁脉冲的就只有核爆炸,既然有核爆炸,就不是常规武器。

@六方晶碳 :那么用炸药代替柴油机带动发电机,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电力,再产生电磁波,可否?
@情场探花 :爆速10km/ s左右,在10cm尺度只能产生10us左右单上升速度脉冲,算成频率是25kHz,对应波长是13km,最有效的半波发射天线得16.5km长度
炸药爆速有限?

网友B:
能打下ep-3么

网友C:
等看到四轴飞行器来了再启动,炸*都已从天而降了

网友D:
磁力线哪里来的?

磁铁

网友E:
还是好好学习技术吧,明白是什么控制的飞行器。知道原理就能**。这事也不是百姓操心的事。大事也不能说不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