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都有哪些常用的紧固件

楼主(2024-02-29):
PCB都有哪些常用的紧固件
PCB常用的紧固件有螺钉、螺母、垫圈、压板和导线夹

一、螺钉
目前所用的螺钉结构大部分是一字槽和十字槽两种结构形式。由于十字槽具有对中性好,螺丝刀不容易滑出的优点,因此目前使用非常广泛。螺钉的种类按头部结构分类,常用螺钉种类包括:不脱出螺钉、球面不脱出螺钉、滚花高头螺钉、半圆头螺钉、平圆头螺钉、圆柱头螺钉、内六角螺钉、锥端紧锁螺钉、平端紧锁螺钉等。

此外还有沉头螺钉、丝锥螺钉(自攻螺钉)等类型 。

螺钉的选择
(1)大多数情况下,对机械连接表面没有特殊要求时,都可以选用圆柱头或半圆头螺钉。其中圆柱头螺钉特别是球面圆柱头螺钉因槽口较深,螺丝刀用力拧紧时一般不易拧坏槽口,因此比半圆头螺钉更适合用于需较大紧固力的部位。

(2)当需要连接的面比较平整时,应选用沉头螺钉。当面板的沉头孔与沉头螺钉适配时,可以使螺钉与面板保持很一致的高度,并且使连接件具有较确切的定位,表面也较为美观。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螺钉因为槽口较浅,一般不能承受较大的紧固力。因此,在电子设备中它们往往被使用在整机的第二层面板上(第一层面板业内常称为假面板),即外观板。

(3)丝锥螺钉用于金属板或木板和其他类似材料上,因为它能自攻螺纹,所以又可叫自攻螺钉。
二、螺母
螺母有许多种类型,比较常用的螺母有:蝶形螺母、圆螺母、六角螺母、方螺母、盖形螺母等。所有类型的螺母都有特定的用途。
螺母结构的共同特点是能用手或板手转动。螺母把压力施于螺钉或螺栓头及被固定的物体上。用板手上螺母时,必须仔细,不能用蛮劲,不能倒圆螺母的棱角或剥落螺纹。

三、垫圈
常见的平垫圈有平面型、外置型、内置型、弹簧锥形、弹簧锁紧垫圈、纤维垫圈等。平垫圈能防止平面受到转动螺母或螺钉的影响,弹簧锁紧垫圈能保护平面,但上紧时,必须保持弹簧张力,才可保持螺母不致松动,当金属和金属接触时,可利用有齿结合的锁紧垫圈。

四、压板和导线夹
压板和导线夹用来把单根导线、线束、零部件和器件固定在需要确定的位置。它们提供一种机械连接,以减小电气连接处的运动和张力。压板和导线夹的形状及尺寸是多种多样的,但除了尺寸和基本结构外,主要差别在于被紧固的覆盖物。有时需要在被紧固件上垫塑料材料或橡胶材料,以保护被覆盖的表面,同时也可提供保护或减轻缓和被覆盖物免遭振动冲击。

网友A:
PCB常用的紧固件有螺钉、螺母、垫圈、压板和导线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