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红外测温仪mcu解决方案

楼主(2024-02-29):
价格: 元
  红外测温仪由光学系统、光电探测器、信号放大器及信号处理、显示输出等部分组成。光学系统汇集其视场内的目标红外辐射能量,视场的大小由测温仪的光学零件以及位置决定。被测物体辐射的红外首先进入测温仪的光学系统,再由光学系统汇聚射入的红外线,使能量更加汇聚后的红外线输入到光电探测器中,探测器的关键部件是红外线传感器,把实际的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从光电探测器输出的电信号经过放大器的处理电路,输出给MCU,按照仪器内部的算法和目标发射率校正后转变为被测目标的温度值,然后MCU输出给LCD显示温度值。红外测温仪主要功能规格如下:

  1、测温范围:前额:32-43℃表面温度0-60℃

  2、测量精度:±0.2℃

  3、测量时间:≤1秒

  4、测量距离:3~8CM

  5、测量方法:红外线测量

  6、发射率:95%

  7、红外波长:5-14um

  8、按键:开关机键、单位键、上翻键、下翻键

  9、功能:高温报警,**温度10次

  10、组成:由热电堆式红外传感器,微处理存储器,液晶显示屏及外売组成

  11、适用范围:通过测量额头热辐射来显示被测对象的体温

  12、低电压提示功能

  13、无操作60秒自动关机,更省电;

  红外测温仪芯片方案采用ZHW3548开发,该CMOS芯片内置8K*16bits一次性可编程OTP ROM(只能分为4K和4K两次使用),内置256*8bits数据存储器SRAM,一个带有1路全差分模拟信号输入的24位ADC,低噪声放大器及4*16的LCD驱动,内置UART串口通信模块等功能,能够满足红外测温仪方案、红外测温方案的数据采集、数据存储以及数据显示的要求。其特点如下:

  1、8位单片机MCU,39条单字指令,8级存储堆栈

  2、超低功耗:正常模式下500μA(500KHz,3.3V),休眠模式下电流小于2μA

  3、8K*16bits OTP ROM(能分为4K和4K两次使用)

  4、256*8bits SRAM

  5、UART串口通信

  6、内置16MHz振荡器

  7、外部32768Hz晶振(RTC)、4MHz~16MHz晶振

  8、1路全差分模拟输入的24位ADC,内部集成可编程增益放大器,ADC的输出速率30Hz~3.9KHz

  9、内置电荷泵、内置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内置温度传感器

  10、8位可编程预分频的8位定时计数器

  11、看门狗定时器WDT

  12、14位双向I/O口,1路蜂鸣器输出,可选择PT27或PT23输出,默认PT27口输出

  13、4*16的LCD驱动

  14、上电复位、低电压复位,低电压检测

  15、2个外部中断

  16、内置低电压烧录控制电路,最低2.5V可以自烧录

  17、封装形式:LQF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