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高速通信标准如千兆以太网(1 Gbps)或更高,时序和信号完整性变得非常重要

楼主(2024-02-29):
在以太网通信中,PHY(物理层)到RJ45插座的TX(发送)和RX(接收)信号线不一定需要完全等长,但应该在一定的工程限制内。一些主要的考虑因素包括信号传输的时间延迟和时序。

对于以太网通信,特别是对于高速通信标准如千兆以太网(1 Gbps)或更高,时序和信号完整性变得非常重要。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信号线不等长,但如果差异太大,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时序问题以及通信不稳定。

楼主:
一些建议:

匹配长度: 尽量使TX和RX信号线的长度相近,以减小传输延迟差异。较短的延迟可以减小时序问题的潜在风险。

楼主:
时序要求: 遵循相关的以太网标准和PHY芯片的规格。一些标准可能对信号的传输延迟和时序有明确的要求,确保你的设计在这些要求内。

楼主:
使用等长线组: 如果设计中涉及多对TX/RX信号线,可以考虑将它们分组并使每个组内的线等长。这有助于确保同一组内的信号时序一致性。

楼主:
噪声和干扰: 长度不匹配可能导致信号的反射和串扰。设计时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并采取措施减小它们的影响,比如使用合适的终端电阻和屏蔽。

楼主:
在实际设计中,确保TX和RX信号线的相对长度差异较小是为了维持通信稳定性和时序完整性的良好实践。

网友A:
串口线要不要等长啊

网友B:
千兆以太网如果程序是开发板的程序,4组差分线等长做到了10mil以内,PCB也做了差分对100欧阻抗,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C:
速度越高,对信号完整性要求肯定越高。

网友D:
速度越高,才会出现这种需求,不然无所谓的

网友E:
是的,对于高速通信标准如千兆以太网(1 Gbps)甚至更高速率的通信,时序和信号完整性变得非常重要

网友F:
在这些高速通信标准下,信号的传输速率非常快,因此时序问题和信号完整性问题可能会对通信质量产生重大影响

网友G:
时序问题可能导致信号的时序偏移、抖动或者时钟漂移,这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者丢失

网友H:
需要对时序进行精确控制,确保数据在正确的时间被发送和接收

网友I:
信号完整性问题可能包括信号衰减、串扰、反射等,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或者干扰,从而影响通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J:
采取措施来保证信号的完整性,如使用合适的传输线路、阻抗匹配、信号调整等能好些

网友K:
通常需要进行严格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和时序分析,采取相应的设计和布局措施,以确保在高速通信标准下能够保持良好的信号质量和通信稳定性

网友L:
我觉得就是频率过高,其实用普通的时序来搞也就这么回事儿了

网友M:
不等长其实也可以的,就是速度不能跑满呗

网友N:
基本上10米线不等长的话就会出问题的,网口压不好也有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串口线要不要等长啊

串口可以不用等长,但传输距离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