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CubeMx遇到Proxy Error

楼主(2024-02-29):
问题描述
Stm32CubeMx安装以后,新建工程时有时候会出现proxy error。

网友A:
是不网络不行啊

网友B:
如果在使用STM32CubeMX创建新项目时出现“proxy error”,通常这是由于网络问题导致的。

网友B:
可能是由于您的网络环境阻止了STM32CubeMX连接到ST的服务器,或者是您的网络连接不稳定。

网友B:
以下是一些解决此问题的常见方法:

检查网络连接:首先确保您的网络连接是稳定的,并且您可以正常访问互联网。如果您使用的是公司或学校网络,可能需要与网络管理员联系以确认是否有防火墙或代理服务器等限制访问外部服务器的设置。

禁用代理:如果您使用了代理服务器来连接互联网,尝试在STM32CubeMX中禁用代理。您可以在STM32CubeMX的设置选项中找到代理设置,并尝试关闭它们。

手动下载软件包:如果由于网络问题无法从ST的服务器上下载软件包,您可以手动下载所需的软件包并手动导入到STM32CubeMX中。您可以从ST的官方网站上下载所需的软件包,并按照STM32CubeMX的文档说明手动导入。

使用离线模式:STM32CubeMX也支持离线模式,您可以下载并安装离线版本的CubeMX,并在没有网络连接的情况下使用它创建新项目。离线版本通常包含了一些常用的软件包,无需从网络上下载。

更新STM32CubeMX:确保您正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STM32CubeMX,有时ST会发布更新来解决一些已知的问题和bug。

网友C:
离线版去哪可以下载啊

网友D(2024-08-15):
检查网络连接

网友E:
如果你的计算机配置了代理服务器来连接互联网,这可能会阻止STM32CubeMX访问ST的服务器。你可以在STM32CubeMX的设置选项中找到代理设置,并尝试关闭它们。

网友F:
更新STM32CubeMX为最新版本

网友G:
关闭或调整防火墙

网友H:
使用离线模式或手动下载软件包

网友I:
清理缓存和临时文件

网友J:
尝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STM32CubeMX,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K:
直接断网生成一个工程试试

网友L:
如果 STM32CubeMX 在启动时尝试检查更新,可以尝试禁用这一功能,避免因为网络问题导致的错误。

网友L:
遇到 STM32CubeMX 报错 “Proxy Error” 的问题时,通常与网络设置或 STM32CubeMX 的更新检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