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CubeMX软件下载HAL库

楼主(2024-02-29):
1.到ST官网下载并安装STM32CubeMX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stm32-ann.html

安装STM32CubeMX并打开 ,点击“Help”->"Updater Setting"。

楼主:
这里不支持中文路径,设置路径最重要,不然会导致后面你无法下载。

楼主:
将stm32库的下载位置更换到公共文件夹下 ,当然记得在相应目录下新建文件夹。

楼主:
切换到“Connection Parameters”,按图中设置好联网参数,选择“Proxy Server Type”为“Use System Proxy Parameter”,接着勾选“Authentication”下的“要求认证”和记住账号,输入在ST官网注册的账号,如果还没有注册账号那么先注册,否则会导致部分资源无法下载。最后,“Check Connection”左侧是一个叉“x”,这是需要点击它进行登录,登陆完成会变成“√”。

楼主:
选择菜单栏的“Help”->“Manage enbedded software packages”。

楼主:
进入到“Embeeded Software Packages Manager”,在STM32Cube MCU Packages下可以看到很多STM32的单片机,点击左侧的三角形可以展开。比如打开“STM32F7”,勾选其中一个HAL库,然后点击下面的“Install Now”。

楼主:
下载完后,它会自动解压,但是它不会帮你删除压缩包,没用的压缩包可以自己到保存目录删除。

楼主:
我们看看pack有什么?

网友A:
pack包里是不是就有例程文件啊

网友B:
是的,需要登录账号才能用。

网友B:
目前ST的开发工具是最好用的了。

网友B:
生态做的是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