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在MATLAB中设置编译器优化级别的方法

楼主(2024-02-29):
MATLAB Toolbox不直接提供更改编译器优化级别的选项,但您可以通过使用适当的编译器选项来实现这一目标。以下是一种在MATLAB中设置编译器优化级别的方法,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生成的代码的优化程度。

使用 coder.build 函数:
在 MATLAB 的 Command Window 中使用 coder.build 函数可以通过指定编译器标志来控制编译器的优化级别。

楼主:
MATLAB Coder 和 Embedded Coder 来生成嵌入式代码,可以尝试以下步骤:

cfg = coder.config('lib');
cfg.CustomSource = 'your_source_file.c';
cfg.CustomInclude = 'your_include_folder';
cfg.CustomLibrary = 'your_library_file.lib';
cfg.CustomCompilerFlags = '-O2'; % 这里使用 '-O2' 表示优化级别 2
codegen -config cfg your_function

楼主:
在这个例子中,-O2 是一个通用的 GCC 编译器选项,表示启用级别 2 的优化。您可以根据您使用的具体编译器调整这个标志。

楼主:
使用 coder.CodeConfig 对象:
在 MATLAB R2020b 以及更新的版本中,您还可以使用 coder.CodeConfig 对象来配置生成的 C 代码的编译选项。这样可以在生成代码时指定特定的编译器选项,包括优化级别。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
cfg = coder.config('lib');
cfg.CustomSource = 'your_source_file.c';
cfg.CustomInclude = 'your_include_folder';
cfg.CustomLibrary = 'your_library_file.lib';

% 创建 CodeConfig 对象
codeConfig = coder.CodeConfig('build');

% 设置编译器选项
codeConfig.CompilerFlags = '-O2'; % 这里使用 '-O2' 表示优化级别 2

% 生成代码
codegen -config cfg -config codeConfig your_function

楼主:
确保 your_function 等部分替换为您的实际函数名或入口点,并根据您使用的编译器和工具链调整编译器标志。

具体选项可能会因 MATLAB 和 MATLAB Coder 版本而异

网友A:
在使用 mex 命令编译时,还可以通过 -O 选项后跟优化级别设置来指定具体的优化级别

网友B:
如果是使用 MATLAB Coder 进行代码生成,可以在配置对象中设置优化级别

网友C:
使用 mex 命令编译时,可以通过 -O 选项设置编译器优化级别

网友D:
原来MATLAB还能做代码优化呢啊

网友E:
-O2 是一个通用的 GCC 编译器选项,表示启用级别 2 的优化。

网友F:
感觉用MATLAB的人都是大佬,也是用C语言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