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MX驱动 EEPROM,ATAT24CXX

楼主(2024-02-29):
CubeMX里面端口配置成输出就行

24cxx.h

/**
****************************************************************************************************
* @file        24cxx.h
* @author       Kyro Qu
* @brief       24CXX驱动代码
* 实验平台:    STM32H750
****************************************************************************************************
*/
#ifndef __24CXX_H
#define __24CXX_H

#include "main.h"

/* 24CXX型号定义 */
#define AT24C01     127
#define AT24C02     255
#define AT24C04     511
#define AT24C08     1023
#define AT24C16     2047
#define AT24C32     4095
#define AT24C64     8191
#define AT24C128    16383
#define AT24C256    32767
#define AT24C512    60535

/* 开发板使用的是24c02,所以定义EE_TYPE为AT24C02 */
#define EE_TYPE     AT24C02

void at24cxx_init(void);                                            /* 初始化AT24CXX */
uint8_t at24cxx_check(void);                                        /* 检查器件 */
uint8_t at24cxx_read_one_byte(uint16_t addr);                       /* 指定地址读取一个字节 */
void at24cxx_write_one_byte(uint16_t addr,uint8_t data);            /* 指定地址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at24cxx_write(uint16_t addr, uint8_t *pbuf, uint16_t datalen); /* 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
void at24cxx_read(uint16_t addr, uint8_t *pbuf, uint16_t datalen);  /*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

#endif

24cxx.c

/**
****************************************************************************************************
* @file        24cxx.c
* @author       Kyro Qu
* @brief       24CXX驱动代码
****************************************************************************************************
*/

#include "myiic.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delay.h"

/**
* @brief       初始化AT24CXX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t24cxx_init(void)
{
    iic_init();
}

/**
* @brief       在AT24CXX指定地址读出一个数据
* @param       readaddr: 开始读数的地址
* @retval      读到的数据
*/
uint8_t at24cxx_read_one_byte(uint16_t addr)
{
    uint8_t temp = 0;
    iic_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

    /* 根据不同的24CXX型号, 发送高位地址
     * 1, 24C16以上的型号, 分2个字节发送地址
     * 2, 24C16及以下的型号, 分1个低字节地址 + 占用器件地址的bit1~bit3位 用于表示高位地址, 最多11位地址
     *    对于24C01/02, 其器件地址格式(8bit)为: 1  0  1  0  A2  A1  A0  R/W
     *    对于24C04,    其器件地址格式(8bit)为: 1  0  1  0  A2  A1  a8  R/W
     *    对于24C08,    其器件地址格式(8bit)为: 1  0  1  0  A2  a9  a8  R/W
     *    对于24C16,    其器件地址格式(8bit)为: 1  0  1  0  a10 a9  a8  R/W
     *    R/W      : 读/写控制位 0,表示写; 1,表示读;
     *    A0/A1/A2 : 对应器件的1,2,3引脚(只有24C01/02/04/8有这些脚)
     *    a8/a9/a10: 对应存储整列的高位地址, 11bit地址最多可以表示2048个位置,可以寻址24C16及以内的型号
     */
    if (EE_TYPE > AT24C16)          /* 24C16以上的型号, 分2个字节发送地址 */
    {
        iic_send_byte(0XA0);        /* 发送写命令, IIC规定最低位是0, 表示写入 */
        iic_wait_ack();             /* 每次发送完一个字节,都要等待ACK */
        iic_send_byte(addr >> 8);   /* 发送高字节地址 */
    }
    else
    {
        iic_send_byte(0XA0 + ((addr >> 8) << 1));   /* 发送器件 0XA0 + 高位a8/a9/a10地址,写数据 */
    }

    iic_wait_ack();                 /* 每次发送完一个字节,都要等待ACK */
    iic_send_byte(addr % 256);      /* 发送低位地址 */
    iic_wait_ack();                 /* 等待ACK, 此时地址发送完成了 */

    iic_start();                    /* 重新发送起始信号 */
    iic_send_byte(0XA1);            /* 进入接收模式, IIC规定最低位是0, 表示读取 */
    iic_wait_ack();                 /* 每次发送完一个字节,都要等待ACK */
    temp = iic_read_byte(0);        /* 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iic_stop();                     /*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

    return temp;
}

/**
* @brief       在AT24CXX指定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 @param       addr: 写入数据的目的地址
* @param       data: 要写入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at24cxx_write_one_byte(uint16_t addr, uint8_t data)
{
    /* 原理说明见:at24cxx_read_one_byte函数, 本函数完全类似 */
    iic_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

    if (EE_TYPE > AT24C16)                          /* 24C16以上的型号, 分2个字节发送地址 */
    {
        iic_send_byte(0XA0);                        /* 发送写命令, IIC规定最低位是0, 表示写入 */
        iic_wait_ack();                             /* 每次发送完一个字节,都要等待ACK */
        iic_send_byte(addr >> 8);                   /* 发送高字节地址 */
    }
    else
    {
        iic_send_byte(0XA0 + ((addr >> 8) << 1));   /* 发送器件 0XA0 + 高位a8/a9/a10地址,写数据 */
    }

    iic_wait_ack();                                 /* 每次发送完一个字节,都要等待ACK */
    iic_send_byte(addr % 256);                      /* 发送低位地址 */
    iic_wait_ack();                                 /* 等待ACK, 此时地址发送完成了 */

    iic_send_byte(data);                            /* 发送1字节 */
    iic_wait_ack();                                 /* 等待ACK */
    iic_stop();                                     /*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
    delay_ms(10);                                   /* 注意: EEPROM 写入比较慢,必须等到10ms后再写下一个字节 */
}

/**
* @brief       检查AT24CXX是否正常
* @NOTE        检测原理: 在器件的末地址写如0X55, 然后再读取, 如果读取值为0X55
*              则表示检测正常. 否则,则表示检测失败.
*
* @param       无
* @retval      检测结果
*              0: 检测成功
*              1: 检测失败
*/
uint8_t at24cxx_check(void)
{
    uint8_t temp;
    uint16_t addr = EE_TYPE;
    temp = at24cxx_read_one_byte(addr);     /* 避免每次开机都写AT24CXX */

    if (temp == 0X55)                       /* 读取数据正常 */
    {
        return 0;
    }
    else                                    /* 排除第一次初始化的情况 */
    {
        at24cxx_write_one_byte(addr, 0X55); /* 先写入数据 */
        temp = at24cxx_read_one_byte(255);  /* 再读取数据 */

        if (temp == 0X55)
        {
            return 0;
        }
    }

    return 1;
}

/**
* @brief       在AT24CXX里面的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个数的数据
* @param       addr    : 开始读出的地址 对24c02为0~255
* @param       pbuf    : 数据数组首地址
* @param       datalen : 要读出数据的个数
* @retval      无
*/
void at24cxx_read(uint16_t addr, uint8_t *pbuf, uint16_t datalen)
{
    while (datalen--)
    {
        *pbuf++ = at24cxx_read_one_byte(addr++);
    }
}

/**
* @brief       在AT24CXX里面的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个数的数据
* @param       addr    : 开始写入的地址 对24c02为0~255
* @param       pbuf    : 数据数组首地址
* @param       datalen : 要写入数据的个数
* @retval      无
*/
void at24cxx_write(uint16_t addr, uint8_t *pbuf, uint16_t datalen)
{
    while (datalen--)
    {
        at24cxx_write_one_byte(addr, *pbuf);
        addr++;
        pbuf++;
    }
}

myiic.h

/**
****************************************************************************************************
* @file         myiic.h
* @author       Kyro Qu
* @brief        IIC驱动代码
* 实验平台:     STM32H750
*/

#ifndef __MYIIC_H
#define __MYIIC_H

#include "main.h"

/* 引脚定义 */
#define IIC_SCL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IC_SCL_GPI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IIC_SCL_GPIO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while(0)

#define IIC_SDA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IC_SDA_GPIO_PIN            GPIO_PIN_11
#define IIC_SDA_GPIO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while(0)

/* IO操作 */
#define IIC_SCL(x)                  do{ x ? \
                                        HAL_GPIO_WritePin(IIC_SCL_GPIO_PORT, IIC_SCL_GPIO_PIN, GPIO_PIN_SET) : \
                                        HAL_GPIO_WritePin(IIC_SCL_GPIO_PORT, IIC_SCL_GPIO_PIN, GPIO_PIN_RESET); \
                                    }while(0)

#define IIC_SDA(x)                  do{ x ? \
                                        HAL_GPIO_WritePin(IIC_SDA_GPIO_PORT, IIC_SDA_GPIO_PIN, GPIO_PIN_SET) : \
                                        HAL_GPIO_WritePin(IIC_SDA_GPIO_PORT, IIC_SDA_GPIO_PIN, GPIO_PIN_RESET); \
                                    }while(0)

#define IIC_READ_SDA                HAL_GPIO_ReadPin(IIC_SDA_GPIO_PORT, IIC_SDA_GPIO_PIN)

/* 函数声明 */
void iic_init(void);                        /* 初始化IIC */
void iic_start(void);                       /* 发送IIC开始信号 */
void iic_stop(void);                        /* 发送IIC停止信号 */
void iic_ack(void);                         /* IIC发送ACK信号 */
void iic_nack(void);                        /* IIC不发送ACK信号 */
uint8_t iic_wait_ack(void);                 /* IIC等待ACK信号 */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txd);            /* IIC发送一个字节 */
uint8_t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IIC读取一个字节 */

#endif

myiic.c

/**
****************************************************************************************************
* @file          myiic.c
* @author       Kyro Qu
* @brief        IIC驱动代码
* 实验平台:     STM32H750
****************************************************************************************************
*/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
* @brief       初始化IIC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

    /* 使能时钟 */
    IIC_SCL_GPIO_CLK_ENABLE();                              /* SCL引脚时钟使能 */
    IIC_SDA_GPIO_CLK_ENABLE();                              /* SDA引脚时钟使能 */

    /* 配置IIC SCL引脚 */
    gpio_init_struct.Pin = IIC_SCL_GPIO_PIN;
    gpio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推挽输出 */
    gpio_init_struct.Pull = GPIO_PULLUP;                    /* 上拉 */
    gpio_init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 快速 */
    HAL_GPIO_Init(IIC_SCL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 配置IIC SCL引脚 */

    /* 配置IIC SDA引脚 */
    gpio_init_struct.Pin = IIC_SDA_GPIO_PIN;
    gpio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 推挽输出 */
    gpio_init_struct.Pull = GPIO_PULLUP;                    /* 上拉 */
    gpio_init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 快速 */
    HAL_GPIO_Init(IIC_SDA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 配置IIC SDA引脚 */
    /* SDA引脚模式设置,开漏输出,上拉, 这样就不用再设置IO方向了, 开漏输出的时候(=1), 也可以读取外部信号的高低电平 */

    iic_stop();                                             /* 停止总线上所有设备 */
}

/**
* @brief       IIC延时函数,用于控制IIC读写速度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iic_delay(void)
{
    delay_us(2);    /* 2us的延时, 读写速度在250Khz以内 */
}

/**
* @brief       产生IIC起始信号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start(void)
{
    IIC_SDA(1);
    IIC_SCL(1);
    iic_delay();
    IIC_SDA(0);     /* START信号: 当SCL为高时, SDA从高变成低, 表示起始信号 */
    iic_delay();
    IIC_SCL(0);     /*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iic_delay();
}

/**
* @brief       产生IIC停止信号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stop(void)
{
    IIC_SDA(0);     /* STOP信号: 当SCL为高时, SDA从低变成高, 表示停止信号 */
    iic_delay();
    IIC_SCL(1);
    iic_delay();
    IIC_SDA(1);     /*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iic_delay();
}

/**
* @brief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 @param       无
* @retval      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
uint8_t iic_wait_ack(void)
{
    uint8_t waittime = 0;
    uint8_t rack = 0;

    IIC_SDA(1);             /* 主机释放SDA线(此时外部器件可以拉低SDA线) */
    iic_delay();
    IIC_SCL(1);             /* SCL=1, 此时从机可以返回ACK */
    iic_delay();

    while (IIC_READ_SDA)    /* 等待应答 */
    {
        waittime++;

        if (waittime > 250)
        {
            iic_stop();
            rack = 1;
            break;
        }
    }

    IIC_SCL(0);             /* SCL=0, 结束ACK检查 */
    iic_delay();
    return rack;
}

/**
* @brief       产生ACK应答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ack(void)
{
    IIC_SDA(0);     /* SCL 0 -> 1  时 SDA = 0,表示应答 */
    iic_delay();
    IIC_SCL(1);     /* 产生一个时钟 */
    iic_delay();
    IIC_SCL(0);
    iic_delay();
    IIC_SDA(1);     /* 主机释放SDA线 */
    iic_delay();
}

/**
* @brief       不产生ACK应答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DA(1);     /* SCL 0 -> 1  时 SDA = 1,表示不应答 */
    iic_delay();
    IIC_SCL(1);     /* 产生一个时钟 */
    iic_delay();
    IIC_SCL(0);
    iic_delay();
}

/**
* @brief       IIC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data: 要发送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t;

    for (t = 0; t < 8; t++)
    {
        IIC_SDA((data & 0x80) >> 7);    /* 高位先发送 */
        iic_delay();
        IIC_SCL(1);
        iic_delay();
        IIC_SCL(0);
        data <<= 1;                     /* 左移1位,用于下一次发送 */
    }
    IIC_SDA(1);                         /* 发送完成, 主机释放SDA线 */
}

/**
* @brief       IIC读取一个字节
* @param       ack:  ack=1时,发送ack; ack=0时,发送nack
* @retval      接收到的数据
*/
uint8_t iic_read_byte(uint8_t ack)
{
    uint8_t i, receive = 0;

    for (i = 0; i < 8; i++ )    /* 接收1个字节数据 */
    {
        receive <<= 1;          /* 高位先输出,所以先收到的数据位要左移 */
        IIC_SCL(1);
        iic_delay();

        if (IIC_READ_SDA)
        {
            receive++;
        }

        IIC_SCL(0);
        iic_delay();
    }

    if (!ack)
    {
        iic_nack();     /* 发送nACK */
    }
    else
    {
        iic_ack();      /* 发送ACK */
    }

    return receive;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JasonKyro/article/details/134766316

网友A:
我还是喜欢硬件的方式操作IIC

网友B:
软件的方便移植

网友C:
怎么用IO模拟,麻烦,用硬件的,库函数直接一行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