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X™ MCU] EVAL_IMD700A_FOC_3SH开发板简单驱动(无霍尔,使用GUI)

楼主(2024-02-29):
  开发板介绍页面:EVAL_IMD700A_FOC_3SH - Infineon Technologies,里面主要有两个PDF和一个PPT,PDF一个是MOTIX™ BPA Motor Control Workbench的使用指南,一个是开发板的介绍和使用,最后PPT是Quick Start Guide。
  软件:下载MOTIX™ BPA Motor Control Workbench,链接:MOTIX™ BPA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 Infineon Developer Center,也可以先下载Infineon开发中心,然后在Infineon开发中心里面下载MOTIX™ BPA Motor Control Workbench。Infineon开发中心链接:Infineon Developer Center Launcher - Infineon Technologies。
  硬件:准备好电源、IMD700A评估版、电机。
  开始步骤:
1、先连接电机和电源,如果没有合适的电源接头,可以通过焊接连接电源。
2、IMD700的使能开关关闭,刹车开关关闭,蓝色的电位器逆时针转满(0速度),正反转的开关无所谓。
3、连接USB线(连接后会有一个黄色的板载调试器指示灯),打开电源(如果不确定正负极,可以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负极与地,打开后会有一个红色的电源指示灯亮起),打开IMD700的使能开关(正常的话,会有两个蓝色的指示灯亮起)。
4、打开MOTIX™ BPA Motor Control Workbench,选择IMD700A下面的New Project,然后修改电机参数。

5、点击下面这个控件

6、如果提示,那么就点击里的Disconnected,选择连接的设备,然后继续点击第5的控件,弹出窗口选default烧写默认硬件文件,然后会弹出第二个窗口
,选择write to flash(如果使用的电机参数和默认参数一样,可以选write default to flash)。
7、此时进入第三个页面:,将Potentiometer Control点击成图里的样子,然后点击RUN,点击就运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