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请问XMC48xx可以支持matlab开发吗?

楼主(2024-02-29):
请问XMC可以支持matlab开发吗?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请问 我可以得到或者借用一个 XMC48系列的开发板 学习学习吗?
贵司是不是可以支持我一下?

可以去找代理商咨询下开发板,比如型号:KIT_XMC48_RLX_ECAT_V2.1

网友:
要看你怎么用MATLAB了

网友B:
MATLAB不是仿真软件吗,还能开发C语言?

网友C:
一般是可以辅助开发吧,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D:
支持这么开发,不过我不会,哈哈

网友E:
直接看MATLAB上是否有XMC48xx的芯片支持呗

网友F:
话说,这MATLAB功能这么强大,怎么能不支持啊

网友G:
是的,XMC可以支持MATLAB开发

网友H:
MATLAB提供了许多工具和功能,可以用于算法开发、数据分析、模型设计等领域。XMC可以通过MATLAB支持的通信接口(如UART、SPI、I2C等)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也可以通过MATLAB进行数据采集和控制

网友I:
MATLAB还提供了针对嵌入式系统的支持包,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将MATLAB算法部署到XMC上进行实时运行

网友J:
一般来说都是支持的,因为MATLAB是支持嵌入式的

网友K:
这个我觉得XMC可以很好地支持MATLAB开发。

网友L:
官方上说应该支持MATLAB开发,有相关的配套资料

网友M:
这个必须支持MATLAB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