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可以直接USB烧录程序吗?

楼主(2024-02-29):
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支持通过USB接口进行烧录程序。这种方式通常称为USB DFU(Device Firmware Upgrade)。您可以使用ST提供的相关工具,如ST-Link Utility或者STM32CubeProgrammer来进行USB DFU烧录。您需要确保您的设备支持USB DFU功能,并且您的程序中集成了对应的DFU固件。通过USB DFU可以方便地将固件更新到STM32F103微控制器中,而无需额外的硬件设备。

楼主:
要使用USB DFU方式烧录程序到STM32F103微控制器,您需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硬件连接和配置:

USB连接:

确保您的STM32F103微控制器板上有一个可用的USB接口。
将STM32F103微控制器通过USB线连接到计算机。
BOOT引脚配置:

在进行USB DFU烧录之前,需要将STM32F103微控制器引导到DFU模式。这通常需要将BOOT引脚配置为特定的状态。
对于STM32F103微控制器,BOOT引脚有两个:BOOT0和BOOT1。
BOOT0引脚通常连接到一个按钮或者跳线上,用于手动控制引导模式。
BOOT1引脚通常被连接到固定的电平,以确定引导模式(通常设置为GND以引导到用户程序)。
引导模式选择:

将BOOT0引脚设置为逻辑高电平(VDD)以进入系统引导程序(System Bootloader)模式,或者设置为逻辑低电平(GND)以进入用户程序模式。
在进行USB DFU烧录时,通常将BOOT0引脚设置为逻辑高电平。
USB DFU固件:

在您的STM32F103应用程序中,需要包含USB DFU固件。
这个固件可以通过ST提供的工具或者CubeMX等工具生成,并且需要通过编程的方式加载到STM32F103微控制器的内部Flash中。
连接电源:

确保STM32F103微控制器连接到足够的电源。

楼主:
配置硬件主要涉及将BOOT引脚设置为正确的状态以启用DFU模式,并通过USB连接STM32F103微控制器到计算机。然后,您可以使用相应的工具在DFU模式下烧录程序到微控制器中。

网友A:
STM32F103应用程序中,需要包含USB DFU固件就行。

网友B:
这个还真没尝试过,只试过虚拟串口

网友C:
直接烧录?需要工具吧

网友D:
可以的,其实沁恒就这么做的,感觉更方便一些呢

网友E:
STM32F103本身并不直接支持通过USB接口烧录程序,因为它的USB接口通常是用来实现USB功能(如USB HID、USB CDC、USB MSC等)而不是用来烧录程序的。

网友F:
添加USB bootloader

网友G:
STM32 Discovery套件提供了硬件上的ST-Link接口,可以直接通过USB与PC连接,并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或STM32CubeIDE进行编程。

网友H:
STM32F103单片机支持SWD(Single Wire Debug)和JTAG调试接口

网友I:
由于USB DFU烧录是通过微控制器的内部Flash进行的,因此烧录前请确保内部Flash有足够的空间来存放新的程序。

网友J:
需要使用一个支持STM32F103的编程器或者ST-Link/V2调试器

网友K:
STM32F103微控制器可以直接通过USB烧录程序。

网友L:
STM32F103系列单片机本身不支持直接通过USB烧录程序。

网友M:
要烧录程序到STM32F103,通常需要使用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ST-Link接口或者类似的编程接口。

网友N:
在STM32F103内部添加一个自定义的USB bootloader,如Arduino Bootloader或其他第三方bootloader,这样在Bootloader运行时,STM32可以通过USB模拟成一个USB CDC类设备(虚拟串口)接收新程序。

网友O:
通常是通过使用设备的DFU(Device Firmware Update)模式来实现的。

网友P:
ST-Link是一个两线式的接口,它提供了编程和调试功能。ST-Link可以通过ST-LINK工具或者STM32CubeProgrammer等软件来使用。

网友F:
使用STM32的串行接口(如SWD/JTAG)进行编程。这通常需要一个编程器或调试器设备,如ST-LINK V2、ST-SWD、PIC32 USB评估板等。

网友Q:
常需要一个外部编程器或调试器,如ST-Link、J-Link等

网友Q:
可以通过USB转TTL线连接PC与STM32F103的USART引脚(如PA9/PA10),配合如ST-Link或CH340G等USB转串口芯片和相应的烧录工具(如ST-Link Utility、OpenOCD、或者某些IDE如Keil uVision)进行串行下载。

网友R:
通过SWD/JTAG等方式预先烧录这个USB bootloader,并且由于STM32F103原始硬件设计并未支持直接USB烧录,因此这种方法可能存在兼容性和稳定性上的风险,通常不适用于生产环境或关键应用。

网友S:
可以使用如ST-LINK Utility、STM32CubeProgrammer或其他兼容的烧录工具

网友T:
配置硬件主要涉及将BOOT引脚设置为正确的状态以启用DFU模式,并通过USB连接STM32F103微控制器到计算机

网友U:
有许多烧录软件支持STM32F103的USB DFU烧录,如ST-LINK Utility、STM32CubeProgrammer等。这些软件可以帮助您通过USB接口将程序烧录到微控制器中。

网友V:
需要将STM32F103与编程器或调试器连接,然后使用相应的烧录软件(如STM32CubeProgrammer、J-Flash等)将编译好的程序通过USB接口传输到单片机的Flash存储中。

网友W:
不能直接烧写想,只能做成IAP模式。

网友X:
可以,但是需要进入DFU USB模式哦

网友Y:
USB DFU可以方便地将固件更新到STM32F103微控制器中是如何实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Y:
USB DFU可以方便地将固件更新到STM32F103微控制器中是如何实现的呢?

需要先烧录一个固件进去?

网友X:
STM32F103 microcontroller can directly through the USB burn 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