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系列的USB PD配置问题 - USB PD硬件和协议栈集成

楼主(2024-02-29):
使用STM32G4系列MCU时遇到了关于USB PD(Power Delivery)的配置问题,具体涉及到USB PD硬件和协议栈的集成。在CubeMX中看到了USB PD的配置选项,但对于硬件引脚配置以及协议栈的使用还有些疑问。

硬件引脚配置: 在CubeMX中,USB PD硬件引脚的配置是关键之一。我对于VBUS、CC1、CC2等引脚的配置不够明确,不知道如何正确设置这些引脚以支持USB PD。

USB PD协议栈集成: 关于USB PD协议栈的集成,我想了解在STM32G4系列MCU中如何正确使用USB PD协议栈。是否有相关的库或者配置实例可以分享?

PD消息通信: 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在STM32G4系列MCU上实现USB PD消息的收发?是否有一些建议或者经验分享,确保PD消息的正常通信?

网友A:
硬件引脚配置:

在CubeMX中,您需要正确配置USB PD所需的硬件引脚。这些引脚包括VBUS、CC1、CC2等。以下是一般情况下的配置建议:

VBUS引脚:连接到USB接口的电源线,用于检测连接状态和供电。您需要将VBUS引脚连接到MCU的相应引脚,并在CubeMX中将其配置为GPIO输入,用于检测VBUS的状态。

CC1和CC2引脚:这些引脚用于USB PD的通信,负责检测连接器上的CC线上的电压。在STM32G4系列MCU中,通常会有专门的硬件引脚用于USB PD的CC线连接。您需要将CC1和CC2引脚分别连接到MCU的相应引脚,并在CubeMX中将它们配置为USB PD的CC引脚。

网友A:
USB PD协议栈集成:

在STM32G4系列MCU中,ST提供了USB Power Delivery软件库,用于支持USB PD协议栈的集成。您可以在ST的官方网站上找到相关的文档和示例代码,以了解如何正确使用USB PD协议栈。您可以在CubeMX中选择相关的库和配置选项,以便正确集成USB PD协议栈到您的工程中。

网友A:
PD消息通信:

一旦USB PD协议栈正确集成到您的项目中,您可以通过USB PD协议栈提供的API来实现USB PD消息的收发。您需要在代码中编写相应的逻辑,以处理USB PD消息的发送和接收。确保您的代码按照USB PD协议规范进行消息的编码和解码,并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来处理相应的消息内容。

网友B:
在CubeMX中,你可以配置USB PD相关的硬件引脚,包括VBUS、CC1、CC2等引脚。

网友C:
VBUS引脚:用于检测连接到设备的电源线路。在CubeMX中,你可以将VBUS引脚配置为输入,并选择相应的GPIO引脚

网友D:
CubeMX还是比较方便进行相关参数配置的

网友E:
CC1和CC2引脚:用于检测连接到设备的Type-C连接器上的CC线路。在CubeMX中,你可以将CC1和CC2引脚配置为输入,并选择相应的GPIO引脚。

网友F:
在STM32G4系列MCU中,ST提供了USB Power Delivery软件库(USB PD stack),用于支持USB PD协议栈的集成。你可以在ST官方网站上找到相关的软件库和文档,以及示例代码和配置实例。建议查阅ST的官方资料,以获取最新的USB PD软件库和相关文档。

网友G:
在实际应用中,实现USB PD消息的收发需要遵循USB PD协议规范,并且需要对USB PD协议栈进行正确的配置和使用

网友H:
其实我觉得,建议了解USB PD协议规范:USB PD协议规范非常复杂,建议在开始实现USB PD消息通信之前,充分了解USB PD协议规范,包括消息格式、协商流程等内容

网友I:
使用USB PD软件库:利用ST提供的USB PD软件库,可以简化USB PD协议栈的集成和使用。该软件库提供了USB PD协议栈的实现,以及示例代码和配置实例,可以帮助你快速开始USB PD消息通信的实现

网友J:
进行充分测试:在实现USB PD消息通信后,需要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确保USB PD消息的正常收发和协商流程的正确执行。

网友K:
在连接到其他USB PD设备时,需要确保设备之间的协商和通信能够正常进行,这样才可以

网友L:
总的来说,USB PD消息通信的实现涉及硬件引脚配置、USB PD协议栈集成和协议规范的理解,建议在实际应用中仔细阅读相关文档,并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如果需要更具体的帮助,建议向ST官方技术支持寻求帮助

网友M(2024-05-09):
AN5418这个文档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我想要的是PD3.1的240W快充,STM32貌似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