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我想学会STM32F4系列,我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4-02-29):
我想学会STM32F4系列,我应该怎么做?
请问一下,我是需要买一个开发板,然后一个例程一个例程的学习吗?

我看到开发板,厂家的宣传不太一样。有的功能很多,有的是核心板那种。

如果个人学习,是申请一个官方的discover 那种的开发板可以吗?

网友A:
个人建议你自己买一个野火的开发板,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适合初学者。个人建议,不是做广告

网友B:
买外设多的开发板,不要买核心板,新手容易造成外围电路连接问题

网友C:
要不学下画板子,缺什么外设加什么

网友D:
一般就是用开发板就可以,其实建议买个正点原子的开发板,资料多,开发容易

网友E:
先买个开发板,然后跑例子。

网友F:
弄个开发板玩玩,点个灯。

网友G:
阅读STM32F4系列的数据手册,了解不同型号的STM32F4微控制器的特点、性能参数和外设配置。
了解STM32F4的时钟系统、GPIO、中断、ADC、DAC、UART、SPI、I2C等常见外设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