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系列MCU提供了硬件加密引擎,但我不太了解如何正确配置和使用。

楼主(2024-02-29):
STM32L4系列MCU提供了硬件加密引擎,不太了解如何正确配置和使用。有人能分享一些吗?

网友A:
提供了硬件加密?是不是可以自动加密解密的模块。

网友B:
其实加密引擎一般来说也没啥用的,因为产品都没有这么高规格的加密机制。都是做消费类的比较多

网友C:
这个一般没啥用

网友D:
提供了加密引擎你就正常使用就行吧

网友E:
一般可以使用cubemx来配置,一般是OK的

网友F:
我觉得可以使用啊,这种加密是很好用而且很快能实现加密的

网友G:
你可以看看官方的例程的,例程里应该有相关的demo的

网友H:
这个都是看例程来搞的

网友I:
配置都是使用cubemx来配置估计是可以

网友J:
这种硬件加密引擎是用来干啥的?就加密使用的吗?

网友K:
我觉得加密这种没啥意思,不好玩,不如用加密芯片直接搞,还不费劲呢

网友L:
话说,这种加密引擎可以防止探针获取芯片固件方式吗?

网友M:
直接使用cubemx配置就好了,这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