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请问如果两片MCU冗余,该如何去做?

楼主:
请问如果两片MCU冗余,该如何去做?

网友A(2024-02-29):
双片MCU架构:将系统设计成两片MCU完全独立运行,彼此互不影响。每片MCU都能够独立执行系统的功能,例如监控传感器、执行控制逻辑等。

网友A:
主从架构:将其中一片MCU设计为主控制器,负责系统的主要功能和决策逻辑;另一片MCU设计为备用控制器,在主控制器失效时接管系统的控制。主从架构需要在主控制器和备用控制器之间建立通信和同步机制。

网友A:
双工作模式:两片MCU同时执行相同的任务,输出结果进行比较,如果结果一致则继续执行,如果结果不一致则采取纠错措施,例如执行重试、切换到备用MCU等。

网友A:
监控和自检:每片MCU都具有自身的监控和自检功能,定期检查自身的状态和运行情况,并与另一片MCU进行通信以进行状态同步。如果发现其中一片MCU出现故障或异常,系统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重启、切换到备用MCU等。

网友A:
双电源供电:两片MCU分别采用独立的电源供电,以减少单点故障的影响。同时,确保电源系统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容错能力,以防止电源故障导致系统的中断或故障。

实时监控和远程管理: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可以实时监测系统的运行状态和性能指标,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的故障和异常情况。

网友A:
另外就是如何两个一起控制同一个对象,这个如何做到。

网友A:
其实很难的。

网友B:
另一个做备用吗

网友C:
试试让两个互相检测是否工作,然后一个主控制,一个备用

网友D:
啥叫两片MCU冗余啊?一般冗余的意思就是备份,你是MCU多俩就去掉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