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有哪些烧录方案

楼主(2024-02-29):
STM32是一系列由STMicroelectronics开发的32位ARM Cortex-M微控制器。烧录(或称为编程)STM32微控制器有多种方案,具体选择取决于您的需求、预算和环境。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烧录方案:

ST-Link烧录器:ST-Link是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官方烧录工具,可用于连接PC和STM32微控制器进行编程和调试。ST-Link通常集成在ST的开发板或独立的烧录器中。

J-Link烧录器:J-Link是SEGGER公司开发的一款通用的烧录和调试工具,它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包括STM32系列。J-Link具有强大的功能和良好的兼容性,被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开发中。

CMSIS-DAP:CMSIS-DAP是一种开放式的调试和烧录接口标准,它支持多种烧录器和调试工具。一些开发板和烧录器支持CMSIS-DAP,您可以使用这些设备来烧录STM32微控制器。

UART或USART Bootloader:许多STM32微控制器具有内置的UART或USART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通过串口通信可以将程序加载到微控制器中。您可以使用串口转USB模块将微控制器连接到PC,并使用串口烧录工具将程序发送到微控制器。

DFU(Device Firmware Upgrade):DFU是一种用于在设备运行时更新固件的标准。许多STM32微控制器支持DFU模式,在DFU模式下,您可以通过USB连接将新的固件加载到微控制器中。

外部编程器:除了上述提到的官方和第三方烧录器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外部编程器和烧录工具,如OpenOCD等,可以用于烧录STM32微控制器。

楼主: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选择适合的烧录方案。对于初学者来说,通常建议使用官方提供的工具或者广泛使用的第三方工具,因为它们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易用性。

楼主:
目前STM32是主流中烧录方式最多的单片机,这也是其最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A:
ST支持的最多,强大的包容性

网友B:
这么多方案,我就用过SWD。

网友C(2024-08-31):
ST有IPM模块吗?

网友D(2025-04-05):
总结得真全!我平时最常用的还是 ST-Link,集成在 Nucleo 上真的方便,免驱一插就能用。

网友E:
有时候调试复杂项目我就换 J-Link,感觉速度和稳定性都比 ST-Link 更强一些,尤其用 J-Flash 烧录量产很香。

网友F:
UART Bootloader 也是个好东西,小批量开发或者板子没有调试接口的时候,串口烧录能救命。

网友G:
我用过 STM32F4 的 DFU 模式,配合 DfuSe 工具确实挺方便,就是进入 DFU 模式的跳线步骤有点麻烦。

网友H:
OpenOCD + CMSIS-DAP 确实不错,关键是开源,能跑在各种环境里,适合 Linux 系统下调试。

网友I:
有没有人用过 USB HID 自定义烧录的?我看有些 STM32F1 项目直接用 USB 升级,不需要 DFU 驱动,挺巧妙的。

网友J:
强烈建议新手直接用 STM32CubeProgrammer,现在几乎支持所有接口,UART、DFU、ST-Link 都能用。

网友K:
我量产时候用的是 J-Link + J-Flash + 固定烧录脚本,一键全搞定,效率比 CubeProgrammer 高很多。

网友L:
CMSIS-DAP 好像对某些 STM32G0 系列不太稳定,不知道是不是驱动兼容性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M:
我还遇到过某些便宜的 ST-Link 克隆器在升级固件后变砖的情况,建议还是用官方的更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