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系列的无线通信配置问题 - BLE和Wi-Fi集成

楼主(2024-02-29):
在CubeMX中,我看到了蓝牙栈和BLE相关的配置选项,但对于如何正确配置BLE参数和服务还不够清晰。有没有一些最佳实践或者配置示例可以分享?

网友A:
有视频和例程啊

网友B:
ST的蓝牙确实有些晦涩难懂

网友C:
其实楼主可以看蓝牙的开发手册,基本上都是有基础操作的

网友D:
直接跑例程呗,然后仿真,看看程序的一步一步运行

网友E:
配置BLE好像就默认就行,一般就是UUID这种吧

网友F:
其实就是配置服务,实现是透传还是读写模式啥的吧

网友G:
不会配置,我一般用这种都是默认配置去搞

网友H:
建议直接看看官方的应用开发手册,一般手册会写如何配置蓝牙的

网友I:
蓝牙也不用配置啥吧,直接用透传啥的就行吧

网友J:
实践估计没有,例程倒是有一些,楼主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K:
可以看看cubemx配置?一般是不是有蓝牙方面的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