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WB系列MCU支持Wi-Fi功能有没有库分享?

楼主(2024-02-29):
如何在CubeMX中正确配置和集成Wi-Fi。是否有一些推荐的库或者配置步骤,能快捷的让Wi-Fi功能正常运行

网友A:
还没用过带WiFi的板子

网友B:
官方没有吗

网友C:
一般来说,你这种情况先直接用官方的demo来跑,这样会更快的熟悉这款芯片的

网友D:
Cubemx上搞?估计是有外设的吧

网友E:
一般SOC也是SPI的方式接个无线模块,你可以开启SPI功能就行了

网友F:
这个确实还不知道,我觉得ST的SOC比较麻烦

网友G:
建议直接看看官方的源码demo,按照demo的节奏去搞就好啦

网友H:
好像cubemx不能直接配置WiFi功能吧

网友I:
楼主直接在cubemx上开启个工程,然后找找是否有WiFi配置部分的控件就好了啊

网友J:
我觉得cubemx应该配置不了WiFi吧

网友K:
这种WiFi好像用SDIO还是SPI的方式实现控制的吧

网友L:
我之前用过U5BLE这种,就是直接配置通用MCU功能,无线方面好像是自己移植

网友M:
直接看官方的例程就好了,简单的很,而且还知道怎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