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外部晶振最高可以用多大频率的晶振?

楼主(2024-02-29):
STM32F103的外部晶振最高可以用多大频率的晶振?我看很多都是用的8MHz,我记得51单片机都是可以用12MHz的啊。

网友A:
STM32F103微控制器通常能够支持的外部晶振频率范围是4 MHz至24 MHz。

网友A:
所以最高可以兼容24MHz的,用8Mhz也可以正常工作,而且内部有PLL吧,可以利用8M生成72MHz时钟。

网友A:
在实际应用中,您可以根据系统的性能和功耗需求选择合适的晶振频率。一般而言,较高的晶振频率可以提供更高的处理器性能,但可能会增加功耗。而较低的晶振频率则可能会降低处理器性能,但功耗相对较低。

网友B:
外部晶振频率范围是4 MHz至24 MHz。

网友C:
最高24,不过高点应该也可以

网友D:
一般F103的话可以使用16M的主频晶振,剩下再高就不知道了

网友E:
24M,但是不推荐超过16M。

网友F:
STM32F103的外部晶振频率有一定的范围限制。根据官方数据,STM32F103的外部晶振范围是4~16MHz。

网友G:
建议使用符合芯片规格书推荐的晶振频率

网友G:
用8Mhz也可以正常工作,而且内部有PLL

网友H:
STM32F103系列芯片的最高工作频率可以达到72MHz,但通常需要使用内部的PLL锁相环进行倍频来实现。

网友I:
可以利用8M生成72MHz时钟。

网友J:
STM32F103微控制器的外部晶振最高可以支持24MHz的频率。

网友F:
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的处理器核心采用了ARM Cortex-M系列内核,如Cortex-M3、Cortex-M4等。这些内核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的特点,能够满足各种嵌入式应用的需求。Cortex-M内核的时钟源可以来自内部RC振荡器、外部晶振或PLL锁相环。其中,PLL锁相环具有较高的时钟精度和稳定性,通常被用作处理器核心的主时钟源。

网友K:
建议在使用外部晶振时遵循官方推荐的频率范围,即4~16MHz

网友L:
STM32F103支持的最高工作频率可以达到72MHz,但这通常是通过使用内部的PLL(锁相环)进行倍频来实现的。

网友M:
STM32的标准库函数和开发环境默认配置通常是针对8MHz高速时钟(HSE)进行优化的。

网友N:
使用8MHz的外部晶振,通过PLL设置,可以达到72MHz的最高主频。

网友O:
8 MHz的外部晶振

网友P:
外部晶振的频率符合STM32F103的最大支持频率,并且使用适当的电路配置来稳定晶振频率和提供去耦。

网友Q:
在使用外部晶振时,需要将其连接到芯片的外部晶振输入引脚(通常为XTPERIPH或XTHAL)。

网友R:
STM32F103系列:最高工作频率为72MHz,采用内部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
STM32F407系列:最高工作频率为168MHz,采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
STM32F7系列:最高工作频率为480MHz,采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

网友S:
STM32F103系列芯片的外部晶振最高可以支持到8 MHz。

网友T:
STM32F103微控制器通常能够支持的外部晶振频率范围是4 MHz至24 MHz

网友U:
STM32的标准库功能和默认开发环境配置通常针对8MHz高速时钟(HSE)进行优化。

网友V:
STM32f103系列芯片的外晶振可以支持高达8 MHz的频率。

网友W:
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的外部晶振(HSE)通常能够支持4MHz至24MHz的频率范围。

网友X:
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可以使用外部晶振作为其时钟源。根据STM32F103的参考手册,这些MCU支持最高频率为25MHz的外部晶振。

网友Y:
外部晶振最高24 MHz

网友Z:
外部晶振频率和内部PLL有关系

网友AA: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crystal oscillator frequency as recommended in the chip specification

网友AB(2024-08-31):
设置正确的串口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