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Capsense中断有没有要求

楼主(2024-02-29):
由于产品功能要求,需要执行某个任务时关闭一下Capsene中断,我这边直接调用了Capsense_ISR_Disable()函数,是否需要判断按键扫描完成才能调用该函数,如果直接调用Capsense_ISR_Disable()函数,是否合规或者有什么风险;请给个合理的操作,谢谢。

网友A:
建议在不扫描的时候去关闭

网友B:
将capsense ISR 中断优先级降低即可 ,将另一个任务优先级提高 ,要注意,在PSoC Creator 中 , 0 是最高优先级 ,3是最低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capsense ISR 中断优先级降低即可 ,将另一个任务优先级提高 ,要注意,在PSoC Creator 中 , 0 是最高优先级 ...

我用了falsh模拟eeprom,非阻塞式的方式擦写flash,需要关闭Capsesn中断,由于特殊处理不能用关闭总中断方式,所以需要单独调用关闭Capsense中断的函数。

网友C(2024-04-30):
如果中断被禁用时CapSense扫描正在进行,那么它可能无法完成整个扫描过程,导致按键状态更新不准确。

网友D:
禁用中断可能会阻止CapSense模块在需要时更新按键状态,从而导致按键响应延迟。

网友E:
如果其他任务或中断服务程序依赖于CapSense模块的状态,直接禁用中断可能导致这些任务或中断无法正确执行

网友F:
如果不正确地管理中断的禁用和启用,可能会导致同步问题,例如丢失中断或重复处理

网友G:
如果只需要短时间禁用中断以执行某个任务,可以在任务开始之前禁用中断,并在任务完成后尽快重新启用中断。

网友H(2024-06-30):
直接调用Capsense_ISR_Disable()函数,不太合规

网友I:
执行某个任务时关闭一下Capsene中断是可以的。

网友J:
在关闭之前需要如何处理现场数据呢

网友K:
强行关闭扫描中断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L:
如果当前扫描未完成的话 是不能进行中断的把

网友M:
应该不存在强行关闭的可能吧

网友N:
我觉得三楼的处理方式是比较稳妥的

网友O:
即便是调用了这个函数 是不是也不是立刻就能生效呢

网友P(2024-08-17):
使用Capsense_ISR_Enable()函数来重新启用中断,可保CapSense模块继续正常工作。

网友Q:
Capsense是Cypress(现为Infineon)提供的一种电容感应技术,用于实现触摸感应功能。在使用Capsense时,确实需要谨慎处理中断,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的正确性

网友R:
调用Capsense_ISR_Disable()函数会禁用Capsense的中断服务例程(ISR),这意味着在禁用期间,任何触发的Capsense中断都不会被处理。如果在按键扫描过程中禁用中断,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S:
如果在扫描过程中禁用中断,可能会丢失关键的触摸数据,导致按键状态不准确或无法检测到按键事件。

网友T:
频繁或不恰当地禁用和启用中断可能会导致系统不稳定,特别是在多任务或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中

网友U: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建议在确保按键扫描完成后再禁用Capsense中断

网友V:
在调用Capsense_ISR_Disable()之前,检查Capsense的扫描状态,确保当前没有正在进行中的扫描

网友W:
如果当前有扫描正在进行,可以等待扫描完成后再禁用中断。可以使用Capsense提供的API函数来检查扫描状态,例如Capsense_IsBusy()。

网友X:
在确认扫描完成后,调用Capsense_ISR_Disable()函数禁用中断

网友Y:
在禁用中断期间执行必要的任务

网友Z:
任务完成后,及时调用Capsense_ISR_Enable()函数重新启用中断,以确保Capsense功能正常运行。

网友AA(2024-12-02):
关闭中断并没有严格的技术要求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禁用中断可能会阻止CapSense模块在需要时更新按键状态,从而导致按键响应延迟。 ...

进中断后关闭,出来后打开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将capsense ISR 中断优先级降低即可 ,将另一个任务优先级提高 ,要注意,在PSoC Creator 中 , 0 是最高优先级 ...

这个片子有子优先级么?

网友AB:
引用 网友L:
如果当前扫描未完成的话 是不能进行中断的把

未完成就不进中断,触发中断有条件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禁用中断可能会阻止CapSense模块在需要时更新按键状态,从而导致按键响应延迟。 ...

有这种可能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如果其他任务或中断服务程序依赖于CapSense模块的状态,直接禁用中断可能导致这些任务或中断无法正确执行 ...

禁用中断就是为了屏蔽中断源

网友AC(2025-01-24):
在执行任务时,可以关闭capsene中断。

网友AD:
学习一下新技术

网友AE:
中断禁用时执行必要的任务

网友AF:
关机前需要对现场数据做什么?

网友AG:
如果强行关闭扫描中断,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H:
直接调用函数就一定要确认程序关系

网友AI:
应该不会有强行关闭的可能吧?

网友AJ:
即使调用了这个函数,它不会立即生效吗

网友AK:
频繁或不适当的禁用和启用中断会导致系统不稳定,尤其是在需要多任务处理或高实时性能的应用中

网友AL:
直接调用函数时,必须确认程序关系

网友AM:
关闭CapSense中断没有特定的要求,但通常需要在配置寄存器中清除相应的中断标志位。具体实现可能因不同的微控制器而异,建议查阅相关芯片手册或参考开发文档进行操作。

网友AN(2025-02-25):
通常是为了防止中断触发过于频繁或为了节省功耗。

网友AO:
中断处理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切断。

网友AO:
记得学习51单片机的时候,为了防止中断互相影响,有时候会故意停用总中断,在中断处理完成后,再开放。

网友AP:
为执行某项任务,暂时禁用中断是可行的。开始前关闭中断,完成后及时开启,确保系统流畅运行。

网友AQ:
其实主要是中断可以执行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AR:
执行特定任务时,暂时关闭CAPSENE中断是可接受的,以确保任务顺利进行。

网友AS(2025-04-30):
如果在 CapSense 中断期间关闭了中断,可能会错过某些触摸检测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