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串口通信与其他通信方式相比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4-02-29):
串口通信是一种常见的数据传输方式,与其他通信方式相比,串口通信有以下优势:

简单性:串口通信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串行接口,就可以实现两台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传输,而且可以通过更改接口的配置来改变数据传输的速度。这种简单的接口设计使得串口通信在实际应用中易于实现和维护。
稳定性:串口通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可以在较长的传输距离内实现数据传输,且不易受外界干扰。这使得串口通信在一些需要稳定传输的场合中表现出色。
低成本:串口通信使用专用的硬件设备较少,一般只需要一个串行接口板,因此成本相对较低。这使得串口通信在一些对成本敏感的应用中具有优势。
兼容性:串口通信作为一种成熟的通信方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支持。大多数计算机和外围设备都配备了串口接口,因此串口通信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然而,串口通信也存在一些劣势,如传输速度较慢、只能连接两台设备等。因此,在选择通信方式时,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综合考虑。在某些需要高速传输或连接多台设备的场合中,可能需要选择其他通信方式,如网口通信或并行通信等。

网友A:
> 然而,串口通信也存在一些劣势,如传输速度较慢、只能连接两台设备等。

串口速率可以达到 50Mbps 甚至更高,485 接口可以接几百台设备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0404-1-1.html

网友B:
传输速度较慢,只能一对一,这块最尴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传输速度较慢,只能一对一,这块最尴尬

二楼的连接了解一下,串口总线现在也可以多主对等通讯了,不再受限只能轮循,速度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