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高德地图红绿灯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4-02-29):
高德地图红绿灯是如何实现的?我一直也以为是接入了交管的系统,直到今天的2024阿里云战略发布会,我才知道原来是大数据。

网友A:
最早以为是交警的接口。
门口这个提示有时候正好,有时候会提前,最多的时候会提前5秒,有的时候会滞后一秒,所以后来怀疑是大数据计算的。如果是红绿灯联网校准,也不会每隔几天都来回着变化。

网友B:
主要来源是交管数据接口,有些路口就常年没有红绿灯数据,这明显不符合大数据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来源是交管数据接口,有些路口就常年没有红绿灯数据,这明显不符合大数据算法。 ...

有些临时设立的红绿灯,居然也有读秒倒计时,所以大数据这个说法,还是值得相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临时设立的红绿灯,居然也有读秒倒计时,所以大数据这个说法,还是值得相信的。 ...

正好相反,临时新设立的红绿灯大概率是无线联网的,由后台统一设置,而老旧的固定红绿灯未升级联网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相反,临时新设立的红绿灯大概率是无线联网的,由后台统一设置,而老旧的固定红绿灯未升级联网的可能 ...

临时的红绿灯都是随时可以拿走的,太阳能供电的,一部小心就没电了,我家门前的就老没电,而且经常数据混乱,所以我判断就是不联网的。

网友C:
车辆靠近路口的时候,取速度值,存起来,形成数组,做FFT,得到主周期,我想主要功能就出来了吧。后面再加点优化修正补偿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