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 I2C学习

楼主(2024-02-29):
IIC总线协议介绍
IIC:Inter 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总线,是一种同步、串行、半双工通信总线。

同步:需要时钟线
串行:数据一位一位地发送
半双工:同一时间只能接受或发送,不能同时发送或接收

总线就是传输数据的通道
协议就是传输数据的规则

IIC总线结构图

SDA:数据线——空闲处于高电平(接上拉电阻)
SCL:时钟线——空闲处于高电平(接上拉电阻)

总线支持多设备连接,允许多主机存在,每个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

连接到总线上的数目受总线的最大电容400pf限制

数据传输速率:标准模式100k bit/s 快速模式400k bit/s 高速模式3.4M bit/s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aramel_biscuit/article/details/136307092

楼主:
IIC协议
三个信号:起始信号、停止信号、应答信号
两个注意:数据有效性、数据传输顺序
一个状态:空闲状态
起始信号:SCL高电平时,SDA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停止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

楼主:
应答信号:上拉电阻影响下SDA默认为高,而从机拉低SDA就是确认收到数据即ACK,否则NACK。

数据先发送高位(MSB),以字节传输,数据在SCL高电平稳定

发送完后,注意释放SDA,从机应答

楼主:
空闲状态:两根线都是高电平

void iic_start(void)
{
        IIC_SDA(1);
        IIC_SCL(1);
        iic_delay();
        IIC_SDA(0);
        iic_delay();
        //钳住总线,准备发送or接收数据
        IIC_SCL(0);
        iic_delay();
}
void iic_stop(void)
{
        IIC_SDA(0);
        iic_delay();
        IIC_SCL(1);
        iic_delay();
        IIC_SDA(1);//发送总线停止信号
        iic_delay();
}

检测应答信号
uint8_t iic_wait_ack(void)
{
        IIC_SDA(1);
        iic_delay();
        IIC_SCL(1);
        iic_delay();
        if(IIC_READ_SDA)//SDA为高电平NACK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CL(0);//SCL拉低结束ACK检查
        iic_delay();
        return 0;
}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iic_delay();
        IIC_SDA(0);
        iic_delay();
        IIC_SCL(1);
        iic_delay();
}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iic_delay();
        IIC_SDA(1);
        iic_delay();
        IIC_SCL(1);
        iic_delay();
}

楼主:
发送一字节数据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data)
{
        for(uint8_t i=0; i<8; i++)
        {
                IIC_SDA((data & 0x80) >> 7);
                iic_delay();
                IIC_SCL(1);
                iic_delay();
                IIC_SCL(0);
                data <<= 1;
        }
        IIC_SDA(1); //发送完成主机释放SDA线
}
//1:ack;0:nack
uint8_t iic_read_byte(uint8_t ack)
{
        uint8_t receive;
        for(uint8_t i; i<8; i++)
        {
                receive <<= 1;
                IIC_SCL(1);
                iic_delay();
                if(IIC_READ_SDA)
                        receive++;
                IIC_SCL(0);
                iic_delay();
        }
        if(!ack)
                iic_nack();
        else
                iic_ack();
        return receive;
}

楼主:
AT24C02

EEPROM是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器,常用来存储一些配置信息,在系统重新上电时就可以加载。

与之相比的是,后备域需要额外电源供电才能防止丢失。

AT24C02是一个2K bit的EEPROM存储器,使用IIC通信方式。

A0/1/2:设备地址决定引脚
WP:写保护引脚,如果接高电平,就只能读取,不能写入
SCL、SDA接上拉电阻
24C02由32页组成,每页8Byte
AT24C02通讯地址

不可编程部分:1010
可编程部分:由硬件管脚A0/A1/A2决定
数据传输方向:读数据‘1’,还是写数据‘0’
写操作地址:0xA0,读操作地址:0xA1
支持的写操作:页写、字节写

AT24C02读写时序
写操作:支持字节写模式和页写模式

字节写模式就是一个地址一个数据进行写入。
页写模式就是连续写入数据。只需要写一个地址,连续写入数据时地址会自增。但存在页的限制。超出一页时,超出数据覆盖原先写入的数据。但读会自动翻页。

读模式:支持当前地址读模式、随机地址读模式和顺序读模式

当前读模式是基于上一次读/写操作的最后位置继续读出数据。
随机地址读模式是指定地址读出数据。
顺序读模式是连续读出数据。

硬件和软件IICC对比
硬件IIC:比较复杂,速度快,较稳定,需使用特定管脚
软件IIC:操作过程比较清晰,速度较慢,稳定,任意管脚,比较灵活
IIC配置步骤
使能SCL和SDA对应时钟: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设置GPIO工作模式:SDA开漏/SCL推挽输出模式,使用HAL_GPIO_Init初始化
编写基本信号:起始信号、停止信号、应答信号,主机:send_ack、sen_nack、wait ack
编写读和写函数:iic_read_byte、iic_send_byte,发送完成,主机释放SDA
为什么IIC总线SDA建议用开漏模式?
IIC的SDA引脚既要做为输出,又要作为输入,用开漏输出模式,很好地实现输出输入共用,避免IO模式频繁切换带来的麻烦。

输出时:主机(MCU)输出0,可以拉低信号,来实现低电平发送,主机输出1(实际不起作用),由外部上拉电阻上拉,实现高电平发送。

输入时:主机(MCU)设置输出1状态,此时由于MCU无法输出1,相当于释放MCU,此时外部器件可以主动拉低SDA引脚/释放SDA引脚,实现SDA脚的高低电平变化。

由于开漏输出模式下,MCU还是可以读取IDR状态寄存器,来获取引脚高低电平,即可获得SDA脚的高低电平状态,从而实现输入检测。

网友A:
一般I2C我都是使用模拟方式实现,之前不是有人说STM32F103的I2C有bug么,所以模拟用的多

网友B:
现在用hal库还会有bug吗

网友C(2024-08-31):
ST有IPM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