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三相桥式逆变电路上桥栅极驱动相关

楼主(2024-02-29):
如图 ,三相桥式逆变电路,上桥栅极驱动设置有自举电路,实际测试波形见图三

蓝色通道为上桥MOS栅极驱动信号,品红色通道为对应下桥MOS栅极驱动信号

如图,波形图箭头位置是死区插入效果,蓝色通道信号上升沿死区正常插入,下降沿仅下降一个台阶,并不能拉到低电平,同时实测上桥MOS不能关闭输出,即下降沿死区插入失败,会出线上下桥MOS直通短路的情况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求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从图中能到的可能的错误:
1:MCU到预驱的HIN/LIN输入电阻选的偏大,一般是100Ω左右样子,这个电阻是吸收噪声的
2:R42、R45、R47为驱动自举限流电阻,需要看下下管导通时自举电容的充电速度从而来适当调整限流电阻的大小
3:检查下D8-D13有没有焊反。希望能帮到您

BR
J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能到的可能的错误:
1:MCU到预驱的HIN/LIN输入电阻选的偏大,一般是100Ω左右样子,这个电阻是吸收 ...

谢谢解答,我说下我的一些思考,讨论学习下

我有拆除了栅极驱动IC,再去测试MCU输出的信号波形,在死区位置,MCU输出的信号是与软件设置是一致的,即上升沿与下降沿均会插入死区,可以说明软件是正确的;

然后我对比了内置栅极驱动的MCU,输出死区的波形也是和我上面图片一样的现象;

所以我认为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上升沿位置死区插入是下桥MOS管先关闭,延迟打开上桥MOS管,所以测试到的死区插入波形是先是低电平,然后在上桥MOS打开时变为高电平,与测试到的一致

下降沿位置死区插入是先关闭上桥MOS管,然后延迟打开下桥MOS管,因为死区插入期间,下桥MOS是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所以输出到电机相线上的电压是浮空的(VSU  VSV  VSW 位置),因为上桥栅极(HOU HOV HOW)位置与电机相线间搭建有自举电路去抬高栅极驱动电压,所以理论上 HOU  HOV HOW位置测量到的电压是相对于VSU VSV VSW,也是浮空的状态

解析不到的点应该是为什么浮空电压会是电源输入电压VDC ,这个浮空电压是否具有能量(我认为是没有能量的,但不知道怎样说明)

以上可能有错误的观点,可以讨论指正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说下我的一些思考,讨论学习下

我有拆除了栅极驱动IC,再去测试MCU输出的信号波形,在死区 ...

1:死区时间和浮空电压的生成:在三相逆变器的操作中,一个重要的控制策略是死区时间的设置,这是为了防止桥臂的上管和下管同时导通,从而避免短路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在下桥MOS管关闭之后,会有一段时间延迟,然后再打开上桥MOS管,这就形成了一个上升沿的死区时间;同样,上桥MOS管关闭之后,也会有一段时间延迟,然后再打开下桥MOS管,形成一个下降沿的死区时间。在这两个死区时间内,对应的桥臂输出电压会进入"浮空"状态。浮空电压的出现是因为在这段时间内,上桥和下桥的MOS管都是关闭的,电机的电位无法被上桥或者下桥的电压驱动,因此,电机相线的电压成为不确定的状态,我们通常称之为"浮空"。
2:为什么这个浮空电压会等于电源输入电压VDC呢?这其实与MOSFET寄生电容的电容性效应有关。当MOS管关闭时,寄生电容内存储的电荷无法通过MOS管放电,因此会在MOS管两端形成电压。这个电压就是浮空电压。当上桥和下桥MOS管都关闭时,浮空电压通常会接近于DC电源电压。
3:关于浮空电压是否具有能量:从理论上讲,任何电压都代表了一定的能量。但是,这个能量只有当电流流过时才能被利用。在死区时间内,由于没有MOSFET是开启的,电流无法流过,所以虽然存在浮空电压,但是它的能量不能被利用,我们可以认为它没有能量。

最后测试的时候你检测上管的话是HO对GND的波形,但是如果你用差分探头测量上管Gs的波形,就应该没这个台阶了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对于做驱动也有了新的启示

网友C:
在三相逆变器的操作中,一个重要的控制策略是死区时间的设置,这是为了防止桥臂的上管和下管同时导通,从而避免短路的现象。

网友D:
在三相桥式逆变电路中,桥臂的栅极驱动是非常重要的,它控制着功率开关器件(如MOSFET或IGBT)的导通和关断

网友E:
桥栅极驱动电路的设计需要考虑到功率开关器件的特性和要求

网友F:
通常,驱动电路需要提供足够的电流和电压来控制器件的栅极,以确保快速而可靠的开关操作

网友G:
桥栅极驱动电路接收来自控制器或微控制器的驱动信号。这些信号通常是脉冲信号,用于控制功率开关器件的导通和关断。驱动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取决于逆变器的工作要求

网友H:
由于桥栅极驱动电路需要与高电压和高电流的功率电路相连,因此需要考虑隔离和保护措施,以确保驱动电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常见的隔离方法包括使用光耦隔离器或变压器隔离器

网友I:
桥栅极驱动电路通常还需要具备过电流保护功能,以防止功率开关器件过载。过电流保护可以通过监测功率开关器件的电流并及时触发关断来实现

网友J(2024-03-30):
可以试试加个delay试试?

网友K:
一般有些地方可以加个电容,虽然我对这方面硬件不是很擅长,但是我觉得试试并联电容可能会改变波形

网友L:
浮空的话,可能会这样吧

网友M:
应该是极短的控制死区这个程序上就需要进行优化设计

网友N:
其实一般情况下是需要避免进入死区的,毕竟无法开启工作

网友O(2024-04-30):
跟着大佬学习。

网友P:
栅极驱动器,就是全桥驱动芯片

网友Q:
你用的哪个MCU ? 不能够自动产生死区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