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 直流 电机 !

楼主(2024-02-29):
此刻我忽然觉得,坊间对关于无刷直流电机的诠释,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头,个中概念是不是可以重新审视?!

线圈好像是六组,拆过看到

楼主:
直流电机,一对碳刷加一副換向片就是标配。
換向片相当于甚么,就是一对组成半桥的开关,为甚么要一对,
因为,电源依旧是直流,而你用的开关是不能双向载流的,这固然应该清楚,
但我要在此提出的,是电刷的存在意义,电刷所到之处,相当于开关的导通,电刷只有一对,那就意味着,任何时间 只能让一对开关导通!!

亦就是说, V1V3V5与V2V4V6两组 各通一个,但除非逆变器是电流型,否则不可直通
亦就是说, V1V3V5与V2V4V6两组 各通一个

楼主:
利用 奇数级非门 的互斥而推进,可成为 环形震荡(分配)器,
如果每个非门驱动 (或本身已是) 半桥,就可成为 多相逆变器,
多相逆变器可直接充当多相交流电机的电源,一般无刷电机转的仍然是内转子,那么,原本的电枢就成了定子,正好便于以逆变器馈电。

电机的磁链,有  正交、牵引及推斥 三种模式,同步电机是牵引式的,而有刷电机则是正交式的,有刷电机的换向组件相当于波段开关,有定触头和动触头两部份,
因为转子(电枢)的馈电点始终正对着磁极,所以,转子建立的磁场就必然跟定子(磁极)磁场正交而且位置同样固定;当改为无刷电机之后,如果以三相逆变器为电源,则逆变器的馈电点跟同步电机是不一样的,
而且,各开关管的换相逻辑也是不同,无刷电机的逻辑,应该是 上下管是轮流而且隔臂切换的,亦就是说,各管子的开关动作不会发生在同一个半桥内,被接替的只是相邻的管子,故不必担心死区问题。

网友A:
看花眼了

网友B:
2007年买的西门子滚筒洗衣机的电机是串励有刷直流电机,使用一个可控硅即可调速。用了十几年,滚筒支持断了才买新。然后电机我拆下来收藏。

楼主:
上图是「直流」,下图是三相。
无刷与变频,都是以逆变器馈电的。

无刷电机为何要加〔直流〕两字,如果用三相模式,我觉得叫它做 低电压微型版的变频电机 更贴切。

楼主:
实际上,绕组的连合方式也不一样,多相交流电机可星可角,
但仿直流电机则只能接成大环,因为电路***只有一条,看那经常作为教材范例玩具电机,实际上也是大环,那就相当于三相电机的△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