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Blue Pill与ST7735彩色TFT显示器的接口

楼主(2024-02-29):
STM32F103C8T6 Blue Pill与ST7735 TFT显示电路的接口:
项目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项目电路图中所示的ST7735S有 8 个引脚:(从右到左):RST(复位)、CE(芯片使能)、DC(或 D/C:数据/命令)、DIN(数据输入)、CLK(时钟)、VCC、BL(背光)和 Gnd(接地)。
电路说明:
电路的主要电源来自STM32蓝色药丸板的micro USB端口,电压为5V。该板包含一个稳压器,可为 STM32F103C8T6 微控制器提供 3.3V 电压。ST7735显示模块由STM32 Blue Pill板的3V3供电,其中其“VCC”和“BL”引脚连接到BluePill板的“3.3V”引脚。

ST7735显示器与STM32F103C8T6蓝丸板的连接方式如下:
RST引脚连接到蓝色药丸板的PA2引脚,
CS引脚连接到蓝色药丸板的PA3引脚,
D/C引脚连接到蓝色药丸板的PA4引脚,
CLK引脚连接到蓝色药丸板的PA5引脚,
DIN引脚连接到Blue Pill板的引脚PA7,VCC
和BL连接到引脚3V3,GND
连接到Blue Pill板板的引脚GND。

楼主:
引脚 PA5 和 PA7 是 STM32F103C8T6 微控制器的硬件 SPI1 模块引脚,分别用于 SCK(串行时钟)和 MOSI(主输出从输入)。

楼主:
可以使用 Proteus 仿真软件模拟 ST32F103C8T6 Blue Pill 与 ST7735 显示项目的接口
下面的链接是 STM32F103C8T6 Blue Pill 板的 Proteus 库。下载后将文件放在 Proteus 库文件夹中,例如在我的情况下,Proteus 库文件夹路径为:C:\ProgramData\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Library

网友A:
ST7735这款屏驱动是不是很好驱动啊,就是感觉很多屏都是用的这款驱动

网友B:
好东西啊,楼主试过没啊,到底能否驱动起来。

网友B:
如果能驱动的了,那就真是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驱动的了,那就真是太棒了。

还没试过,明天有空再试试看

网友C:
隐隐约约觉得这是个好贴,收藏了,该帖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隐隐约约觉得这是个好贴,收藏了,该帖我也试试。

感谢,测试出来什么问题,发帖分享啊。

网友C:
今天试了一下,效果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