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微chipon KF32A156系列 IIC(I2C)模块的基本使用

楼主(2024-03-01):
我们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IIC也是较为常用的通讯方式,像eepron,传感器等会使用到这种通讯方式。
当然啦,很多工程师也会喜欢使用IO口模拟IIC来做通讯,毕竟很多片子的IIC真的很不好用,而且这个IO口模拟的方式可移植性也是比较强,开源的代码也比较多,本文章主要是说说芯旺微CHIPON156型号的硬件IIC外设,以供参考。

**本次主要讲解IIC外设的使用,文章使用中断收发的方式来对芯旺微32位机的KF32A156系列配置为主机、从机进行讲解。**本篇幅较长,需要耐心看完。
如有需要工程代码,还请私聊留下联系方式邮箱等。本文主要是接口函数代码

主机配置(以7位地址配置讲解)
这里强烈建议,做为主机使用时,尽量使用主循环发送接收的方式,同步通讯,可以不用太担心被其他中断打断导致数据不正确。本次主要在讲解这种方式。

**配置步骤:**老生常谈三步骤
1、配置IO口:将对应的IO口进行重映射模式,并重映射为IIC(iic_sck,iic_sda).本文以PG0和PF15为例,由于demo板没有外部上拉,注意下引脚要配置为开漏模式,并启用内部上拉,程序如下:

void I2c_IO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ConfigPtr;

    /* Configure GPIO remapping function */
    GpioConfigPtr.m_Mode = GPIO_MODE_RMP;
    /* Configyre GPIO open drain output */
    GpioConfigPtr.m_OpenDrain = GPIO_POD_OD;
    /* PG0,SCL */
    GpioConfigPtr.m_Pin = GPIO_PIN_MASK_0;
    /* Configure pull up */
    GpioConfigPtr.m_PullUp = GPIO_PULLUP;
    /* Configure drop down */
    GpioConfigPtr.m_PullDown = GPIO_NOPULL;
    /* Configure PG0 as I2C0 SCL */
    GPIO_Pin_RMP_Config(GPIOG_SFR, GPIO_Pin_Num_0, GPIO_RMP_AF5);

    GPIO_Configuration(GPIOG_SFR, &GpioConfigPtr);

    /* PF15,SDA */
    GpioConfigPtr.m_Pin = GPIO_PIN_MASK_15;

    /* Configure PF15 as I2C0 SDA */
    GPIO_Pin_RMP_Config(GPIOF_SFR, GPIO_Pin_Num_15, GPIO_RMP_AF5);
    GPIO_Configuration(GPIOF_SFR, &GpioConfigPtr);
}

2、配置IIC外设,其实这里可以直接调用官方提供的历程里面的库即可。这里我也并未做修改,直接拿过来使用,配置为主机,波特率接近400k,程序如下:

void I2c_Init(I2C_SFRmap *I2cx)
{
    I2C_InitTypeDef I2cConfigPtr;

    /* I2c mode */
    I2cConfigPtr.m_Mode = I2C_MODE_I2C;
    /* I2c clock */
    I2cConfigPtr.m_ClockSource = I2C_CLK_SCLK;
/* Configure slave address width */
    I2cConfigPtr.m_BADR10 = I2C_BUFRADDRESS_7BIT;
    /* SMBus type */
    I2cConfigPtr.m_MasterSlave = I2C_MODE_SMBUSHOST;
    /* I2c baud rate low level time */
    I2cConfigPtr.m_BaudRateL = 115;
    /* I2c baud rate high level time */
    I2cConfigPtr.m_BaudRateH = 115;
    /* Enable ACK */
    I2cConfigPtr.m_AckEn = TRUE;
    /* Select the response signal as ACK */
    I2cConfigPtr.m_AckData = I2C_ACKDATA_ACK;

    I2C_Reset(I2cx);
    /* Configue I2C */
    I2C_Configuration(I2cx, &I2cConfigPtr);

    //    /* Enable I2C HW module */
    I2C_Cmd(I2cx, TRUE);
    /* Clear Interrupt flag */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x);

    /* Enable I2C address match */
    I2C_MATCH_ADDRESS_Config(I2cx, TRUE);

    /* Enable I2C HW module */
    I2C_Cmd(I2cx, TRUE);
}

3、配置中断。由于主机这里推荐使用循环里面跑接收发送,所以中断暂无配置。

主机发送函数:就是主机对从机写
写的流程就是 :发送起始位 – 地址(最后一位为0) – 数据 – 停止位
这里面注意的是,有时候等待ISIF会卡死,这里可能是因为未释放总线或者有干扰之类,导致数据或者起始停止位发送失败了。所以,本次提供的东西也是进行了超时处理,同时数据手册说是会硬件清除起始位和停止位,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依然是进行了软件清除,这样也许更加保险。

代码如下:

IIC_SEND_TypeDef I2C_Buffer_write(uint16_t Write_i2c_Addr,uint8_t *p_buffer,uint16_t number_of_byte)
{
//        volatile uint32_t j;
        volatile uint16_t   u16TickCount = 0;

        I2C_Choose=I2C0_SFR;//选择I2C0_SFR I2C1_SFR

        I2C_Cmd(I2C_Choose,TRUE);               //使能I2C模块
        /*起始位*/
        //使能后延迟一会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清I2C中断标志位ISIF位
        I2C_Generate_START(I2C_Choose,TRUE);    //使能起始信号
        Iic_Test_Flag=1;

        //等待isif标志位
        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等待起始信号稳定
                {
                        if(wait_cnt++ > IIC_TIMOUT){
                                Iic_error_Flag = 1 ;
                                break;
                        }
                }

//清掉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_START(I2C_Choose,FALSE);    //使能起始信号
        I2C_Clear_Start_Flag (I2C_Choose);
        Iic_Test_Flag=2;

#if IIC_10BIT_Address
        static uint8_t I2C_SLAVE_ADDRESS10BH=0;
        static uint8_t I2C_SLAVE_ADDRESS10BL=0;
        I2C_SLAVE_ADDRESS10BL=Write_i2c_Addr& 0xff;       //低8位I2C地址
        I2C_SLAVE_ADDRESS10BH=(Write_i2c_Addr>>8)& 0xff;  //高8位I2C地址

        /*发送从机10位高位地址*/
        I2C_SendData(I2C_Choose,I2C_SLAVE_ADDRESS10BH); //发送从机地址  I2C_SLAVE_ADDRESS10BH_W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清I2C中断标志位ISIF位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等待发送完成

        /*发送从机10位低位地址*/
        I2C_SendData(I2C_Choose,I2C_SLAVE_ADDRESS10BL); //发送从机地址  I2C_SLAVE_ADDRESS10BH_W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清I2C中断标志位ISIF位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等待发送完成
        while(I2C_Get_Ack_Fail_Flag(I2C_Choose));    //判断是否有ACK应答,如没有则停止,如果有则继续发

#else
        /*发送7位从机地址*/
        I2C_SendData8(I2C_Choose,Write_i2c_Addr); //发送从机地址  I2C_SLAVE_ADDRESS10BH_W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清I2C中断标志位ISIF位
        //等待isif标志位
        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等待起始信号稳定
                {
                        if(wait_cnt++ > IIC_TIMOUT){
                                Iic_error_Flag = 1 ;
                                break;
                        }
                }
//nACK处理
        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Ack_Fail_Flag(I2C_Choose))   //判断是否有ACK应答,如没有则停止,如果有则继续发
                {
                        if(wait_cnt++ > IIC_TIMOUT){
                                Iic_ack_error_Flag = 1 ;
                                break;
                                }
                }
//应答错误或者ISIF超时处理
        if((Iic_ack_error_Flag==1) || (Iic_error_Flag == 1))
        {
                I2C_Clear_Ack_Fail_Flag (I2C_Choose);
                Iic_ack_error_Flag = 0 ;
                Iic_error_Flag = 0;
                I2C_Generate_STOP(I2C_Choose,TRUE);         //使能停止信号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清I2C中断标志位ISIF位
                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等待起始信号稳定
                        {
                                if(wait_cnt++ > IIC_TIMOUT){
//                                        Iic_error_Flag = 1 ;
                                        break;
                                }
                        }
                I2C_Generate_STOP(I2C_Choose,FALSE);         //使能停止信号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清I2C中断标志位ISIF位
                I2C_Clear_Stop_Flag(I2C_Choose);            //清I2C停止标志位PIF位
                I2C_Cmd(I2C_Choose,FALSE);                  //关闭I2C模组
        return IIC_SEND_ERROR;
        }
//        以上为nack,isif不置位处理

#endif

    /*循环写数据 */
    while(number_of_byte--)
    {
            I2C_SendData8(I2C_Choose, *p_buffer);    //发送数据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清I2C中断标志位ISIF位
        /* 指向下一个要写的字节*/
        p_buffer++;
//        j=0xFFFFFF;    //测试使用
//        GPIOD_SFR->POR |= (uint32_t)GPIO_PIN_MASK_5 ;    //测试使用
        Iic_Test_Flag=3;
        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等待释放总线
                        {
                                if(wait_cnt++ > IIC_TIMOUT){
                                        Iic_error_Flag = 1 ;
                                        break;
                                }
                        }
        //nACK处理
                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Ack_Fail_Flag(I2C_Choose))   //判断是否有ACK应答,如没有则停止,如果有则继续发
                        {
                                if(wait_cnt++ > IIC_TIMOUT){
                                        Iic_ack_error_Flag = 1 ;
                                        break;
                                        }
                        }
                if((Iic_ack_error_Flag==1) || (Iic_error_Flag == 1))
                {
                        I2C_Clear_Ack_Fail_Flag (I2C_Choose);
                        Iic_ack_error_Flag = 0 ;
                        Iic_error_Flag = 0;
                        I2C_Generate_STOP(I2C_Choose,TRUE);         //使能停止信号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清I2C中断标志位ISIF位
                        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等待起始信号稳定
                                {
                                        if(wait_cnt++ > IIC_TIMOUT){
//                                                Iic_error_Flag = 1 ;
                                                break;
                                        }
                                }
                        I2C_Generate_STOP(I2C_Choose,FALSE);         //使能停止信号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清I2C中断标志位ISIF位
                        I2C_Clear_Stop_Flag(I2C_Choose);            //清I2C停止标志位PIF位
                        I2C_Cmd(I2C_Choose,FALSE);                  //关闭I2C模组
                return IIC_SEND_ERROR;
                }
        //        以上为nack,isif不置位处理
        Iic_Test_Flag=4;
    }

        /*停止位*/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I2C_Generate_STOP(I2C_Choose,TRUE);         //使能停止信号
        Iic_Test_Flag=5;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清I2C中断标志位ISIF位
        Iic_Test_Flag=6;
        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等待起始信号稳定
                        {
                                if(wait_cnt++ > IIC_TIMOUT){
                                        Iic_error_Flag = 1 ;
                                        break;
                                }
                        }
        if(Iic_error_Flag == 1)
        {
                Iic_error_Flag = 0;
                return IIC_SEND_ERROR ;
        }
        Iic_Test_Flag=7;
        I2C_Generate_STOP(I2C_Choose,FALSE);         //使能停止信号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清I2C中断标志位ISIF位
        Iic_Test_Flag=8;
        I2C_Clear_Stop_Flag(I2C_Choose);            //清I2C停止标志位PIF位
        Iic_Test_Flag=9;
        I2C_Cmd(I2C_Choose,FALSE);                  //关闭I2C模组
        return IIC_SEND_OK;
}

主机接收函数:就是主机对从机读
写的流程就是 :发送起始位 – 地址(最后一位为1) – 数据(最后一个字节回NACK) – 停止位
同样的函数里面也是做了超时处理,以及对最后一个字节的数据进行NACK的回复操作。

程序如下:

IIC_SEND_TypeDef I2C_Buffer_read(uint16_t Read_I2C_Addr, uint8_t *p_buffer, uint16_t number_of_byte)
{
        if(number_of_byte == 1)
        {
                I2C_Ack_DATA_Config(I2C_Choose, I2C_ACKDATA_NO_ACK);
        }

    I2C_Choose = I2C0_SFR;
    static uint8_t I2C_SLAVE_ADDRESS10BH = 0;
    static uint8_t I2C_SLAVE_ADDRESS10BL = 0;

    /* Enable I2C HW module*/
    I2C_Cmd(I2C_Choose, TRUE);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Clear interrupt flag ISIF */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 Start bit */
    I2C_Generate_START(I2C_Choose, TRUE);
    /* Wait for the start signal to stabilize */
    read_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获取isif标志位
        {
                if(read_wait_cnt++ > IIC_TIMOUT){
                        read_Iic_error_Flag = 1 ;
                        break;
                }
        }
        I2C_Generate_START(I2C_Choose,FALSE);    //失能起始位
        I2C_Clear_Start_Flag (I2C_Choose);

#if (I2C_ADDRESS_WIDTH == I2C_10BIT)
    /* Low 8 bit register address */
    I2C_SLAVE_ADDRESS10BL = Read_I2C_Addr& 0xff;
    /* High bit address */
    I2C_SLAVE_ADDRESS10BH = (Read_I2C_Addr>> 8) & 0xff;
    /* Send slave address */
    I2C_SendData(I2C_Choose, I2C_SLAVE_ADDRESS10BH | 0x01);
    /* Clear the ISIF bit of the I2C interrupt flag */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 Wait for sending to complete */
    while (!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

    /* Send slave 10-bit low address */
    I2C_SendData(I2C_Choose, I2C_SLAVE_ADDRESS10BL);
    /* Clear the ISIF bit of the I2C interrupt flag */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 Wait for sending to complete */
    while (!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
    /*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n ACK response, if not, stop, if there is, continue to send */
    while (I2C_Get_Ack_Fail_Flag(I2C_Choose))
        ;

#else
    /* Send 7-bit slave address */
    I2C_SendData8(I2C_Choose, Read_I2C_Addr | 0x01);
    /* Clear the ISIF bit of the I2C interrupt flag */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 Wait for sending to complete */
    read_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获取isif标志位
        {
                if(read_wait_cnt++ > IIC_TIMOUT){
                        read_Iic_error_Flag = 1 ;
                        break;
                }
        }
    /*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n ACK response, if not, stop, if there is, continue to send */
    //nACK处理
        read_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Ack_Fail_Flag(I2C_Choose))   //获取ack失败标志位
        {
                if(read_wait_cnt++ > IIC_TIMOUT){
                        read_Iic_ack_error_Flag = 1 ;
                        break;
                        }
        }
//ISIF和ack有任意失败的情况下
        if((read_Iic_ack_error_Flag==1) || (read_Iic_error_Flag == 1))
        {
                I2C_Clear_Ack_Fail_Flag (I2C_Choose);
                read_Iic_ack_error_Flag = 0 ;
                read_Iic_error_Flag = 0;
                I2C_Generate_STOP(I2C_Choose,TRUE);         //启动停止位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清除isif标志位
                read_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获取isif标志位
                        {
                                if(read_wait_cnt++ > IIC_TIMOUT){
//                                        read_Iic_error_Flag = 1 ;
                                        break;
                                }
                        }
                I2C_Generate_STOP(I2C_Choose,FALSE);         //失能停止位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获取isif标志位
                I2C_Clear_Stop_Flag(I2C_Choose);            //清除stop标志位
                I2C_Cmd(I2C_Choose,FALSE);                  //失能iic模块
        return IIC_SEND_ERROR;
        }
#endif

    /* Send read command */
    /* Send slave address and read operation */
    //I2C_SendData8(I2C_Choose, Read_I2C_Addr);
    /* Clear the ISIF bit of the I2C interrupt flag */
   //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 Wait for sending to complete */
    //while (!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
    /* Clear the ISIF bit of the I2C interrupt flag */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while (number_of_byte)
    {

        /* Wait for sending to complete */
            read_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获取isif标志位
                    {
                            if(read_wait_cnt++ > IIC_TIMOUT){
                                    read_Iic_error_Flag = 1 ;
                                    break;
                            }
                    }

            if((read_Iic_error_Flag == 1))
                    {
//                            I2C_Clear_Ack_Fail_Flag (I2C_Choose);
//                            read_Iic_ack_error_Flag = 0 ;
                            read_Iic_error_Flag = 0;
                            I2C_Generate_STOP(I2C_Choose,TRUE);         //启动停止位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清除isif标志位
                            read_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获取isif标志位
                                {
                                        if(read_wait_cnt++ > IIC_TIMOUT){
        //                                        read_Iic_error_Flag = 1 ;
                                                break;
                                        }
                                }
                            I2C_Generate_STOP(I2C_Choose,FALSE);         //失能停止位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获取isif标志位
                            I2C_Clear_Stop_Flag(I2C_Choose);            //清除stop标志位
                            I2C_Cmd(I2C_Choose,FALSE);                  //失能iic模块
                    return IIC_SEND_ERROR;
                    }

                /* Determine whether the Buff is full */
                        if (I2C_Get_Receive_Buff_Flag(I2C_Choose))
                        {
                                if(number_of_byte <= 1)
                                {
                                        I2C_Ack_DATA_Config(I2C_Choose, I2C_ACKDATA_ACK);

                                        *p_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_Choose);
                                }
                                else
                                {
                                        I2C_Ack_DATA_Config(I2C_Choose, I2C_ACKDATA_ACK);
                                        *p_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_Choose);
                                        /* Clear the ISIF bit of the I2C interrupt flag */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if(number_of_byte <= 2)
                                        {
                                                I2C_Ack_DATA_Config(I2C_Choose, I2C_ACKDATA_ACK);
                                                I2C_Ack_DATA_Config(I2C_Choose, I2C_ACKDATA_NO_ACK);
                                                *p_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_Choose);
                                        }
                                        /* Point to the location where the next read byte will be saved */
                                        p_buffer++;
                                }
                                /* Reply ACK */

                        }

        /* Decrement read byte counter */
                        number_of_byte--;
    }

    /* Stop bit */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I2C_Generate_STOP(I2C_Choose, TRUE);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 Clear the ISIF bit of the I2C interrupt flag */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 Wait for the stop to complete */
    read_wait_cnt = 0;
    while(!I2C_Get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获取isif标志位
        {
                if(read_wait_cnt++ > IIC_TIMOUT){
                        read_Iic_error_Flag = 1 ;
                        break;
                }
        }
    if(read_Iic_error_Flag == 1)
        {
        I2C_Generate_STOP(I2C_Choose,FALSE);         //失能停止位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获取isif标志位
        I2C_Clear_Stop_Flag(I2C_Choose);            //清除stop标志位
        I2C_Cmd(I2C_Choose,FALSE);
        read_Iic_error_Flag = 0;
        return IIC_SEND_ERROR ;
        }
    I2C_Generate_STOP(I2C_Choose, FALSE);
    /* Clear the ISIF bit of the I2C interrupt flag */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_Choose);
    /* Clear the I2C stop flag PIF bit */
    I2C_Clear_Stop_Flag(I2C_Choose);
    /* Turn off the I2C module */
    I2C_Cmd(I2C_Choose, FALSE);
    return IIC_SEND_OK ;
}

从机配置(以7位地址配置讲解)
做为从机使用时,由于没有控制权,接收数据的时候为了更加及时,这里建议从机用中断来进行收发。

1、从机配置IO口配置和IIC外设配置不再赘述,基本和主机相同,建议是直接调用例程里面IIC从机的配置接口函数

示意程序如下:

I2c_IO_Init();   //io口初始化
I2c_Init(I2C0_SFR, I2C_SLAVE_ADDR);  //从机iIC外设初始化,第二个参数为从机地址

2、开启中断,建议看起从机的ISIF中断,因为无论哪种位置,都会产生ISIF。再去中段里面判断标志位再处理。

void I2c_Interrupt_Init()
{
    /* Enable I2c receive interrupt */
    INT_Interrupt_Enable(INT_I2C0, TRUE);
    /* Enable I2c interrupt */
    I2C_ISIE_INT_Enable(I2C0_SFR, TRUE);
    INT_All_Enable(TRUE);
}

3、这里主要说一下从机的中断里面的操作
当ISIF置位以后去判断 I2C读/ 写信息状态位状态,如果是写,那直接将数据读出,再进行判断当前是否为数据位,如果是数据位则接收放置数据到软件buff里面。地址读了可直接丢弃 ; 如果是读,那就将数据放置到硬件发送buff里面,清空isif释放总线等待发送成功即可。
程序如下: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_I2C0_exceptio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I2C0_DATA = 0x11;
    volatile uint8_t I2C0_REDATA = 0;
    volatile uint32_t I2C0_ADD = 0;
    i2c_data_temp = 0;

    /* Clear the I2C0 interrupt flag bit */
//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0_SFR);
    /* Reply ACK */

#if (I2C_ADDRESS_WIDTH == I2C_10BIT)
    if (I2C_Get_Write_Read_Flag(I2C0_SFR))
    {
        I2C_SendData(I2C0_SFR, I2C0_DATA);
    }
    else
    {
        if (I2C_Get_HighAddress_Flag(I2C0_SFR))
        { /* High address, skip */
            ;
        }
        else
        { /* Not high address, perform other actions */
            i2c_data_temp = I2C_ReceiveData(I2C0_SFR);
            if (I2C_Get_Data_Flag(I2C0_SFR))
            {
                /* Read data */
                I2C_receive_input(i2c_data_temp);
                I2C0_DATA = i2c_data_temp;
            }
            else
            {
                I2C0_ADD = i2c_data_temp;
                I2C_RecNum = 0;
            }
        }
    }
#else
    if (I2C_Get_Write_Read_Flag(I2C0_SFR))
    { /* The host reads the status bit, and sends from the slave */

        I2C_SendData(I2C0_SFR, I2C0_DATA);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0_SFR);
    }
    else
    {
            I2C_Clear_INTERRUPT_Flag(I2C0_SFR);
            /* Host write status bit, slave receive */
            I2C_Ack_DATA_Config(I2C0_SFR, I2C_ACKDATA_ACK);

        i2c_data_temp = I2C_ReceiveData(I2C0_SFR);

        if (I2C_Get_Data_Flag(I2C0_SFR))
        {

            I2C0_REDATA = i2c_data_temp & 0xff;
            I2C_receive_input(I2C0_REDATA);
        }
        else
        {
            I2C0_ADD = i2c_data_temp;
            I2C_RecNum = 0;
        }
    }
#endif
}

这里再粘贴一下用户手册上的配置步骤
主机发送接收:

从机发送:

从机接收:

以上基本已经将IIC的主从机配置和发送接收等流程配置完毕,用户可再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优化。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anshijun1/article/details/129843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