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2] 硬件SPI——驱动LCD屏的一些尝试

楼主(2024-03-01):
总感觉之前的AT32F421板子/片子 有点小毛病,出各种莫名其妙的BUG(实在找不出软件的问题,只能怀疑是硬件 QAQ)。

于是之后咕了很久,最近终于想继续折腾,拿AT32F435画了一块LCD驱动板,准备入坑LVGL。板上资源就一块某园的2.8存240x320带电阻膜的LCD屏、触摸IC用XPT2046,另外还画了一片W25Q64和CH340在上面,有空试试QSPI和ISP功能。

画板子的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XPT2046 和 LCD(ST7789) 到底要不要共用1个SPI接口?

之前画过一个小的实验板参照LCD厂家提供的手册上的画法,LCD和XPT2046共用一个SPI。其中有一个我不理解的地方,那就是LCD明明不会发送数据(难道不是这样?),但是却有一个数据引脚SDD,在没有触摸IC的应用中,该引脚悬空;在有XPT2046的应用中,厂家的手册上推荐把该引脚同XPT2046的MISO(同时也是单片机的SPI输入引脚)相连。

这真的是必要的吗?为什么需要用4根线来驱动一个LCD,即使它不可能知道外部有没有触摸IC的存在?

于是新板子上我尝试了以下方法:

双线双工,和XPT2046共用SPI,软件管理CS
双线双工,单独使用一个SPI,硬件管理CS
双线双工,单独使用一个SPI,软件管理CS
单线半双工,单独使用一个SPI,硬件管理CS
基于几个基本逻辑:节约CPU资源:只要不是共用SPI,就用硬件CS;节约引脚:只要没有用到数据输入,就不使用双线双工。因此这里面合理的选项只有1和4。另外,只要和触摸IC共用SPI,就不得不用到MISO,且“一主多从”只支持软件CS。

1在之前的小板上就已经实现过了,但是觉得在IO资源足够的情况下,还是应当以节约CPU资源为主,所以舍弃了软件CS,想试试方法4:在LCD不与XPT2046共用SPI的时候,仅使用 SCLK, MOSI, CS(硬件控制) 3根线来驱动LCD。

然后理所当然的踩了一堆坑。。。调的头都要秃了,在此记录一下。

关于AT32F435开启单线半双工模式
刚开始我以为只要在 spi_init_struct 中配置下面这一项: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HALF_DUPLEX_TX;
然后 在spi_init() 函数里传进去就够了,结果代码都运行了,没有任何现象,检查走信号的GPIO,初始化后只能看到有一点点毛刺。这种情况通常可能是

GPIO时钟没使能
SPI时钟没使能
SPI没使能
然而负责这三行代码都执行过了,怎么出的问题?

检查寄存器的时候才发现,每当我初始化SPI设置后、执行 spi_enable() 去使能SPI时,STS寄存器蹦出一个MMERR(主模式错误),同时把我的模式改成了从模式,还关掉了我的SPI使能。

查了AT的RM,上面也没说什么情况下会触发MMERR,仔细检查RM提供的信息,总结了下面几点:

单线半双工模式下ctrl1_bit.slben将使能,并且ctrl1_bit.slbtd决定是发还是收;
主模式下 ctrl1_bit.swcsil 必须置位;
ctrl2_bit.hwcsoe 在做主设备时,如果置位,测CS输出低电平;如果清零,必须保证CS电平为高电平。
事实上对于第一项,如果设置了SPI_TRANSMIT_HALF_DUPLEX_TX,则在spi_init()中这两个bit会被配置完成。第二项只有在使用软件CS时才有用。所以最后证明是 hwcsoe 背大锅。。。

RM表示 ctrl2_bit.hwcsoe 是一个 rw 位,它的名字虽然叫硬件CS使能,但描述的功能不像是使能,却像是在用软件控制CS啊?!

所以我只好在spi_enable()前加上把这一位置1的命令。结果就没有MMERR了。

遂舍弃方法4,为了继续追求硬件CS,只能尝试方法2
关于硬件管理CS

在单线半双工下通过 ctrl2_bit.hwcsoe=1 开启硬件CS输出使能,导致的结果就是 spi使能后 全过程 CS一直为低电平。

查看RM:

当 SPI 作主机,硬件 CS 输出时,HWCSOE 位置 1,SWCSEN 置 0,开启硬件 CS 控制,SPI 在使能之后会在 CS 管脚上输出低电平,在 SPI 关闭并且发送完成后,释放 CS 信号。

RM表示:一直开着CS有啥不好?反正你都只有这一个从设备了。你要是想发完一个frame就关CS,那你直接把SPI关了不就o了?

属于又颠覆我对SPI的认知了。这个 ctrl2_bit.hwcsoe()主要是为 MCU做从设备,拿来检测是否被片选用的;如果是做主机,那它就会一直把CS拉低。

然而有的SPI从设备会在CS的上下沿完成锁存等操作,甚至在时序要求里对CS的拉低、释放时间有具体的要求,比如下图

如上图,AD9833对CS的时序有一个最小setup time (t7)和最小hold time (t8),甚至t8还有一个最大值要求:不能超过t4-5ns。总之需要只在每一个数据帧传输的时候拉低CS,而之后要能迅速释放。

不死心的我仍决定尝试在每发送完一个帧后关掉SPI,实现SPI通信的代码变成这个样子:

果令人失望,没能成功点屏。其中很令人在意的一点就是尽管硬件CS拉低很迅速,但释放(通过失能SPI实现)的速度非常慢,过程持续了百微妙级别:关掉SPI后CS信号的样子是典型RC充电曲线的形状。这就导致了在连续传输数据帧的时候,上一帧的CS根本没来得及完全释放,就马上被下一帧拉低了。

总之,硬件管理CS的尝试算是彻底失败了——因为硬件CS做不到只在一个数据帧传输的时候拉低CS。

如果干脆始终拉低CS,我也做了尝试,结果不行。怀疑是过早拉低CS导致多识别了一个时钟沿导致,我尝试了两种SPI时钟相位和两种SPI时钟空闲电平的4种组合。。,都不行。但是作为对照组,仅仅把CS改成软件管理,其余设置不变,就能在时钟POL=HIGH, PHA=2EDGE的组合下成功点屏。

所以排除时钟相位问题后,结论只能是LCD的驱动芯片需要每帧数据结束后CS的上升沿完成某些操作。

所以底层硬件就决定了即便该LCD单独使用一个SPI驱动,也不可能是单线半双工模式实现——因为它只支持硬件管理CS,而硬件管理CS又不能满足CS的时序要求。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变成软件管理CS,MCU直接控制GPIO在每一帧数据结束后拉高CS。即上文的方法2同样不可行,只能改成方法3。那反正都软件管理CS了,干脆和触摸IC共用一个SPI得了,所以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回到方法1。。

碎碎念:仔细想想,其实LCD的另一些控制信号如RST, DC 后者几乎快和CS一样常用,都只能靠软件实现。所以也许我真的不应该追求硬件CS?

我当前的GCC编译优化为O0,CPU主频288M,SPI通信用8分频(APB的144M / 8 = 18M),在这个速度下,实测方法2中一个8bit数据帧传输<500ns,最后一个时钟结束后约100ns 近300ns(用上图中的代码)CS被拉高,CS高电平又持续了近300ns(这个过程完成了DC的拉高,以及MCU数据搬运),然后CS进入下一帧的拉低,拉低后又是约300ns,才开始下一帧的数据传输。

楼主:
后续优化了代码,所有图像输出均由DMA完成。
并尝试运行了LVGL demo:
#include "ST7789.h"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if LCD_USE_HARDWARE_SPI == 1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 初始化 SPI数据总线 GPIO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LCD_SPIx_GPIO_CRM,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 SCLK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SPIx_SCLK_GPIO_PIN;
    gpio_init(LCD_SPIx_GPIO,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LCD_SPIx_GPIO, LCD_SPIx_SCLK_SOURCE, LCD_SPIx_MUX_SEL);

    // MOSI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SPIx_MOSI_GPIO_PIN;
    ;
    gpio_init(LCD_SPIx_GPIO,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LCD_SPIx_GPIO, LCD_SPIx_MOSI_SOURCE, LCD_SPIx_MUX_SEL);

#if LCD_SHARE_SPI_WITH_TOUCH_IC == 1
    // LCD和触摸IC共用SPI,CS由软件管理,此处不作配置
    // 由于要接收触摸IC的数据,需要配置MISO,注意XPT2046的数据输出引脚外部不能上拉或下拉,只能配置成浮空输入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SPIx_MISO_GPIO_PIN;
    gpio_init(LCD_SPIx_GPIO,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LCD_SPIx_GPIO, LCD_SPIx_MISO_SOURCE, LCD_SPIx_MUX_SEL);
#else
    // LCD单独使用SPI,无需配置MISO,并且为硬件管理CS,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SPIx_CS_GPIO_PIN;
    gpio_init(LCD_SPIx_GPIO,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LCD_SPIx_GPIO, LCD_SPIx_CS_SOURCE, LCD_SPIx_MUX_SEL);
#endif

    // =========================> 初始化其余信号线的GPIO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LCD_GPIOPORT_CRM, TRU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if LCD_SHARE_SPI_WITH_TOUCH_IC == 1
    // LCD和触摸IC共用SPI,CS由MCU直接控制GPIO实现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PINS_RST | LCD_PINS_DC | LCD_PINS_BLK | LCD_PINS_CS;
    gpio_init(LCD_GPIOPORT, &gpio_init_struct);
    gpio_bits_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RST | LCD_PINS_DC | LCD_PINS_BLK | LCD_PINS_CS);
#else
    // LCD单独使用SPI,CS已经由硬件实现,此处不作配置
    #error "Hardware CS is is a piece of shit, DO NOT try!"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PINS_RST | LCD_PINS_DC | LCD_PINS_BLK;
    gpio_init(LCD_GPIOPORT, &gpio_init_struct);
    gpio_bits_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RST | LCD_PINS_DC | LCD_PINS_BLK);
#endif

#else
    // 使用软件SPI 且必定共用一个SPI
    crm_periph_clock_enable(LCD_GPIOPORT_CRM, TRUE);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PINS_SCLK | LCD_PINS_MOSI | LCD_PINS_RST | LCD_PINS_DC | LCD_PINS_BLK | LCD_PINS_CS;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LCD_GPIOPORT, &gpio_init_struct);

    gpio_bits_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SCLK | LCD_PINS_MOSI | LCD_PINS_RST | LCD_PINS_DC | LCD_PINS_BLK | LCD_PINS_CS);
#endif
}

#if LCD_USE_HARDWARE_SPI == 1 && LCD_HARDWARE_SPI_USE_DMA == 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pi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LCD_SPIx_init(void)
{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spi_i2s_reset(LCD_SPIx);
    crm_periph_clock_enable(LCD_SPIx_CRM, TRUE);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 设置SPI工作模式:主机模式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LCD_SPI_SPEED;        // 288M / 8 = 36M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 数据传输高位先行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 设置SPI数据大小:8位帧结构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HIGH;   // 串行同步时钟空闲时SCLK位高电平
#if LCD_SHARE_SPI_WITH_TOUCH_IC == 1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2EDGE;        // 串行同步时钟空第二个时钟沿捕获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 要接收触模信息所以是全双工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 片选信号由软件管理
#else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2EDGE;        // 串行同步时钟空第二个时钟沿捕获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HALF_DUPLEX_TX; // LCD只接收信息所以是单工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HARDWARE_MODE;        // 片选信号由硬件管理
    #error "Hardware CS is is a piece of shit, DO NOT try!"
    spi_hardware_cs_output_enable(LCD_SPIx, TRUE);
#endif
    spi_init(LCD_SPIx,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LCD_SPIx, TRUE);
}

#elif LCD_HARDWARE_SPI_USE_DMA == 1

// uint16_t LCD_SPIx_TX_buffer[LCD_SPI_TX_BUFFER_SIZE];
// #if (LCD_SHARE_SPI_WITH_TOUCH_IC == 1)
// uint16_t LCD_SPIx_RX_buffer[LCD_SPI_RX_BUFFER_SIZE];
// #endif

void LCD_SPIx_init(void)
{

    dma_init_type dma_init_struct;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 DMA 配置 *****************/

    /* LCD_SPI_TX_DMAx_CHy configuration */
    // 时钟配置
    crm_periph_clock_enable(LCD_SPI_TX_DMAx_CRM_CLOCK, TRUE);
    dma_reset(LCD_SPI_TX_DMAx_CHy);
    // DMA MUX 通道配置
    dmamux_enable(LCD_SPI_TX_DMAx, TRUE);
    dmamux_init(LCD_SPI_TX_DMAxMUX_CHy, LCD_SPI_TX_DMAMUX_REQ_ID);
    // DMA 通道配置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buffer_size = LCD_SPI_TX_BUFFER_SIZE;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MEMORY_TO_PERIPHERAL;
    // dma_init_struct.memory_base_addr = (uint32_t)LCD_SPIx_TX_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TRU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base_addr = (uint32_t)&(LCD_SPIx->dt);
    //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BYTE; // 如果 MWIDTH 是16bit,但 PWIDTH 是8bit,方向是M2P,那么DMA只会搬运存MEM中每个半字的低8位,也即低地址处的字节。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FALSE; //是否循环模式
    dma_init(LCD_SPI_TX_DMAx_CHy, &dma_init_struct);

    #if (LCD_SHARE_SPI_WITH_TOUCH_IC == 1)
    /* LCD_SPI_TX_DMAx_CHy configuration */
    // DMA MUX 通道配置
    dmamux_init(LCD_SPI_RX_DMAxMUX_CHy, LCD_SPI_RX_DMAMUX_REQ_ID);
    // DMA 通道配置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buffer_size = LCD_SPI_RX_BUFFER_SIZE;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_TO_MEMORY;
    // dma_init_struct.memory_base_addr = (uint32_t)LCD_SPIx_RX_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BYTE;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TRU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base_addr = (uint32_t)&(LCD_SPIx->dt);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BYT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FALSE; //是否循环模式
    dma_init(LCD_SPI_RX_DMAx_CHy, &dma_init_struct);
    #else
    // 不需要 RX buffer 和 RX DMA
    #endif

    /************** SPI 配置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LCD_SPIx_CRM, TRUE);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if (LCD_SHARE_SPI_WITH_TOUCH_IC == 1)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else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HALF_DUPLEX_TX;
    #endif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LCD_SPI_SPEED;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16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HIGH;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2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LCD_SPIx, &spi_init_struct);
    spi_i2s_dma_transmitter_enable(LCD_SPIx, TRUE);
    // spi_i2s_dma_receiver_enable(LCD_SPIx,TRUE);
    spi_enable(LCD_SPIx, TRUE);

    #if (LCD_HARDWARE_SPI_TX_DMA_USE_INT == 1)
    //中断配置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enable transfer full data intterrupt 当数据全部发送完毕后产生中断*/
    dma_interrupt_enable(LCD_SPI_TX_DMAx_CHy, DMA_FDT_INT, TRUE);
    /* LCD_SPI_TX_DMAx_CHy interrupt nvic init */
    nvic_irq_enable(LCD_SPI_TX_DMAx_CHy_IRQn, 5, 0);
    /* config flexible dma for LCD_SPI_TX_DMAxMUX_CHy 配置弹性映射 */
    dma_flexible_config(LCD_SPI_TX_DMAx, LCD_SPI_TX_DMAxMUX_CHy, LCD_SPI_TX_DMAMUX_REQ_ID);

    #if (LCD_SHARE_SPI_WITH_TOUCH_IC == 1)
    /* enable transfer full data intterrupt 当数据全部发送完毕后产生中断*/
    dma_interrupt_enable(LCD_SPI_RX_DMAx_CHy, DMA_FDT_INT, TRUE);
    /* LCD_SPI_RX_DMAx_CHy interrupt nvic init */
    nvic_irq_enable(LCD_SPI_RX_DMAx_CHy_IRQn, 3, 0);
    /* config flexible dma for LCD_SPI_RX_DMAxMUX_CHy 配置弹性映射 */
    dma_flexible_config(LCD_SPI_TX_DMAx, LCD_SPI_RX_DMAxMUX_CHy, LCD_SPI_RX_DMAMUX_REQ_ID);
    #endif
    #endif

}

/**
  * @brief  data transfer to LCD_SPIx using DMA
  * @param  buf : buffer address
  * @param  size : this uint32_t value should be less than 65535. Or otherwise size%0xFFFF is what finally takes effect.
  * @retval none
  */
void LCD_SPI_data_send_use_DMA(const void *buf, uint32_t size)
{
    #if (LCD_HARDWARE_SPI_TX_DMA_USE_INT == 1)
    // 在使用 SPI TX DMA 中断的情况下,如果此时DMA还在搬运,那么应该等DMA中断服务程序结束后再向DMA发送新的buf和size,否则DMA传输中断,屏幕收到数据不完整
    if (LCD_SPI_TX_DMAx_CHy->ctrl_bit.chen == 1)
    {
        __WFI();
    }
    #endif
    // 确保 LCD_SPIx 为16bit传输模式 且 频率为初始设定频率
    if(LCD_SPIx->ctrl1_bit.fbn == SPI_FRAME_8BIT || LCD_SPIx->ctrl1_bit.mdiv_l != LCD_SPI_SPEED)
    {
        // 需要把SPI改为16bit模式 或 把频率改为设定频率

        // DMA搬运完成,但此时SPI还在发送,等待SPI通信忙结束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BF_FLAG) == SET) // Tx dt buf空 清零,说明还有数据在传输
        {
            // 等待主机数据发送完毕
        }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RDBF_FLAG) == RE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BF_FLAG) == SET) // Rx dt buf满 清零,说明还有数据未发送
        {
            // 等待主机数据接收完毕
        }
        spi_i2s_data_receive(LCD_SPIx);
        // SPI改为16bit模式
        spi_frame_bit_num_set(LCD_SPIx, SPI_FRAME_16BIT);
        // SPI时钟分频改为初始设定值
        LCD_SPIx->ctrl1_bit.mdiv_l = LCD_SPI_SPEED;
    }

    // 确保对应通道的 CHEN 位为 0,否则无法写入
    dma_channel_enable(LCD_SPI_TX_DMAx_CHy, FALSE);
    LCD_SPI_TX_DMAx_CHy->maddr = (uint32_t)buf;
    LCD_SPI_TX_DMAx_CHy->dtcnt_bit.cnt = size; // 注意 dtcnt 是一个32位寄存器,但只有低16位是可用的
    // 开启DMA搬运前拉低CS
    LCD_CS_CLR();
    // DMA开始搬运,随即SPI开始传输
    dma_channel_enable(LCD_SPI_TX_DMAx_CHy, TRUE);
    // =============================> 接收通道的DMA配置 <=============================
    #if (LCD_SHARE_SPI_WITH_TOUCH_IC == 1)
    dma_channel_enable(LCD_SPI_RX_DMAx_CHy, FALSE);
    // 确保对应通道的 CHEN 位为 0,否则无法写入
    // LCD_SPI_RX_DMAx_CHy->maddr = (uint32_t)LCD_SPIx_RX_buffer;
    LCD_SPI_RX_DMAx_CHy->dtcnt_bit.cnt = size; // 注意 dtcnt 是一个32位寄存器,但只有低16位是可用的
    dma_channel_enable(LCD_SPI_RX_DMAx_CHy, TRUE); // (在轮询结束或在中断服务程序的最后会关掉)
    #endif

    #if LCD_HARDWARE_SPI_TX_DMA_USE_INT == 1
    // 将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 标志位清除、等待SPI发送结束并读一次数据(如果是全双工)、关闭DMA通道、拉高CS 的工作
    #else
    /*** 若不开DMA完成中断,则轮询DMAx_FDTy标志位 ***/
    // while(spi_i2s_flag_get(LCD_SPIx,SPI_I2S_BF_FLAG) == SET){};
    // while(dma_flag_get(DMA2_FDT1_FLAG) == RESET)
    // {
    // };
    // dma_flag_clear(DMA2_FDT1_FLAG);
    // LCD_CS_SET();
    // // spi_i2s_dma_transmitter_enable(LCD_SPIx, FALSE);
    // dma_channel_enable(LCD_SPI_TX_DMAx_CHy, FALSE);
    // spi_i2s_data_receive(LCD_SPIx);
    // // lv_disp_flush_complete();

    #endif
}
#if LCD_HARDWARE_SPI_TX_DMA_USE_INT == 1
// 将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 标志位清除、等待SPI发送结束并读一次数据(如果是全双工)、关闭DMA通道、拉高CS 的工作

void LCD_SPI_TX_DMAx_CHy_IRQHandler(void)
{
    /*DMA发送完成中断*/
    if (dma_flag_get(LCD_SPI_TX_DMAx_FDTy_FLAG) == SET)
    {
        dma_channel_enable(LCD_SPI_TX_DMAx_CHy, FALSE);

        // DMA搬运完成,但此时SPI还在发送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RDBF_FLAG) == 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BF_FLAG) == SET)// Tx dt buf非空 或者 Rx dt buf满 或者 通信忙
        {
            spi_i2s_data_receive(LCD_SPIx);
        }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ROERR_FLAG) == 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BF_FLAG) == SET)// Tx dt buf非空 或者 Rx dt buf满 或者 通信忙
        {
            spi_i2s_data_receive(LCD_SPIx);
        }
        spi_i2s_data_receive(LCD_SPIx); // !!!血泪教训!!全双工下DMA发完SPI后一定要读一次!!!
        LCD_CS_SET();
        // // DMA改回默认设置:MEM地址递增 (刷纯色的时候会改成FALSE)
        // LCD_SPI_TX_DMAx_CHy->ctrl_bit.mincm = TRUE;
        dma_flag_clear(LCD_SPI_TX_DMAx_FDTy_FLAG);
    }
}

#endif

void LCD_SPI_RX_DMAx_CHy_IRQHandler(void)
{
    /*DMA发送完成中断*/
    if (dma_flag_get(LCD_SPI_RX_DMAx_FDTy_FLAG) == SET)
    {
        dma_flag_clear(LCD_SPI_RX_DMAx_FDTy_FLAG);
        // LCD_SPI_RX_DMAx_CHy 将在发送数据的时候被再次使能
        dma_channel_enable(LCD_SPI_RX_DMAx_CHy, FALSE);
    }
}
#endif

/******************************************************************************
     函数说明:LCD串行数据写入函数
    入口数据:data  要写入的串行数据
    返回值:  无
******************************************************************************/
static void LCD_SPI_write_bus(uint16_t data)
{
#if (LCD_USE_HARDWARE_SPI == 1)
    // #if (LCD_HARDWARE_SPI_USE_DMA == 1)
    // LCD_SPI_data_send_use_DMA(&data, 1);
    // #else
    LCD_CS_CLR();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BF_FLAG) == SET) // Tx dt buf空 清零,说明还有数据在传输
    {
        // 等待主机数据发送完毕
    }
    spi_i2s_data_transmit(LCD_SPIx, data);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RDBF_FLAG) == RE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BF_FLAG) == SET) // Rx dt buf满 清零,说明还有数据未发送
    {
        // 等待主机数据接收完毕
    }
    spi_i2s_data_receive(LCD_SPIx);// 即使实际上没有用到 MISO,也需要读一次DT寄存器
    //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BF_FLAG) == SET) // Tx dt buf空 清零,说明还有数据在传输
    // {
    //     // 等待主机数据发送完毕
    //     // 他说他自己发完了,其实他发完个屁
    // }
    LCD_CS_SET();
    // #endif
#else
    uint8_t i;
    LCD_CS_CLR();
    for (i = 0; i < 8; i++) {
        LCD_SCLK_CLR();
        if (data & 0x80) {
            LCD_MOSI_SET();
        } else {
            LCD_MOSI_CLR();
        }
        LCD_SCLK_SET();
        data <<= 1;
    }
    LCD_CS_SET();
#endif
}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a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ite_byte(uint8_t data_byte)
{
    // 确保 LCD_SPIx 为8bit传输模式
    if(LCD_SPIx->ctrl1_bit.fbn == SPI_FRAME_16BIT)
    {
        // 需要把SPI改为16bit模式
        // 等待SPI通信忙结束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BF_FLAG) == SET) // Tx dt buf空 清零,说明还有数据在传输
        {
            // 等待主机数据发送完毕
        }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RDBF_FLAG) == RE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BF_FLAG) == SET) // Rx dt buf满 清零,说明还有数据未发送
        {
            // 等待主机数据接收完毕
        }
        spi_i2s_data_receive(LCD_SPIx);
        // SPI改为8bit模式
        spi_frame_bit_num_set(LCD_SPIx, SPI_FRAME_8BIT);
    }
    LCD_SPI_write_bus(data_byte);
}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a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ite_half(uint16_t data_half)
{
    // 确保 LCD_SPIx 为16bit传输模式
    if(LCD_SPIx->ctrl1_bit.fbn == SPI_FRAME_8BIT)
    {
        // 需要把SPI改为16bit模式

        // 等待SPI通信忙结束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BF_FLAG) == SET) // Tx dt buf空 清零,说明还有数据在传输
        {
            // 等待主机数据发送完毕
        }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RDBF_FLAG) == RE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BF_FLAG) == SET) // Rx dt buf满 清零,说明还有数据未发送
        {
            // 等待主机数据接收完毕
        }
        spi_i2s_data_receive(LCD_SPIx);
        // SPI改为16bit模式
        spi_frame_bit_num_set(LCD_SPIx, SPI_FRAME_16BIT);
    }
    LCD_SPI_write_bus(data_half);

}

/******************************************************************************
     函数说明:LCD写入命令
    入口数据:data 写入的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ite_cmd(uint8_t data_byte)
{
    #if (LCD_HARDWARE_SPI_TX_DMA_USE_INT == 1)
    // 在使用 SPI TX DMA 中断的情况下,如果此时DMA还在搬运,那么应该等DMA中断服务程序结束,并且SPI当前帧发送结束后再把DC拉低,否则将导致cmd数据和data数据错位,屏幕卡死
    if (LCD_SPI_TX_DMAx_CHy->ctrl_bit.chen == 1)
    {
    __WFI();
    }
    // DMA搬运完成,但此时SPI还在发送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BF_FLAG) == SET) // Tx dt buf空 清零,说明还有数据在传输
    {
        // 等待主机数据发送完毕
    }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RDBF_FLAG) == RESET && spi_i2s_flag_get(LCD_SPIx, SPI_I2S_BF_FLAG) == SET) // Rx dt buf满 清零,说明还有数据未发送
    {
        // 等待主机数据接收完毕
    }
    spi_i2s_data_receive(LCD_SPIx);
    #endif
    LCD_DC_CLR(); //写命令
    LCD_write_byte(data_byte);
    LCD_DC_SET(); //写数据
}

/**
  * @brief  设置区域的左上角(起始)和右下角(结束)
  * @param  x1 : 列起始坐标
  * @param  y1 : 行起始坐标
  * @param  x2 : 列结束坐标
  * @param  y2 : 行结束坐标
  * @retval none
  */
void LCD_addr_set(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
    // 列地址设置
    LCD_write_cmd(0x2a);
    LCD_write_half(x1);
    LCD_write_half(x2);
    // 行地址设置
    LCD_write_cmd(0x2b);
    LCD_write_half(y1);
    LCD_write_half(y2);
    // 准备接收数据
    LCD_write_cmd(0x2c);
}

/******************************************************************************
     函数说明:LCD初始化函数
    入口数据: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init(void)
{
#if CHIP_USE_ST7789 == 0 //初始化ILI9341
    {
        LCD_RES_CLR(); //复位
        delay_ms(100);
        LCD_RES_SET();
        delay_ms(100);

        LCD_BLK_SET(); //打开背光
        delay_ms(100);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ite_cmd(0x11); // Sleep out
        delay_ms(120);       // Delay 120ms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ite_cmd(0xCF);
        LCD_write_byte(0x00);
        LCD_write_byte(0xC1);
        LCD_write_byte(0X30);
        LCD_write_cmd(0xED);
        LCD_write_byte(0x64);
        LCD_write_byte(0x03);
        LCD_write_byte(0X12);
        LCD_write_byte(0X81);
        LCD_write_cmd(0xE8);
        LCD_write_byte(0x85);
        LCD_write_byte(0x00);
        LCD_write_byte(0x79);
        LCD_write_cmd(0xCB);
        LCD_write_byte(0x39);
        LCD_write_byte(0x2C);
        LCD_write_byte(0x00);
        LCD_write_byte(0x34);
        LCD_write_byte(0x02);
        LCD_write_cmd(0xF7);
        LCD_write_byte(0x20);
        LCD_write_cmd(0xEA);
        LCD_write_byte(0x00);
        LCD_write_byte(0x00);
        LCD_write_cmd(0xC0);  // Power control
        LCD_write_byte(0x1D); // VRH[5:0]
        LCD_write_cmd(0xC1);  // Power control
        LCD_write_byte(0x12); // SAP[2:0];BT[3:0]
        LCD_write_cmd(0xC5);  // VCM control
        LCD_write_byte(0x33);
        LCD_write_byte(0x3F);
        LCD_write_cmd(0xC7); // VCM control
        LCD_write_byte(0x92);
        LCD_write_cmd(0x3A);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ite_byte(0x55);
        LCD_write_cmd(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if (USE_HORIZONTAL == 0)
            LCD_write_byte(0x08);
        else if (USE_HORIZONTAL == 1)
            LCD_write_byte(0xC8);
        else if (USE_HORIZONTAL == 2)
            LCD_write_byte(0x78);
        else
            LCD_write_byte(0xA8);
        LCD_write_cmd(0xB1);
        LCD_write_byte(0x00);
        LCD_write_byte(0x12);
        LCD_write_cmd(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ite_byte(0x0A);
        LCD_write_byte(0xA2);

        LCD_write_cmd(0x44);
        LCD_write_byte(0x02);

        LCD_write_cmd(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ite_byte(0x00);
        LCD_write_cmd(0x26); //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ite_byte(0x01);
        LCD_write_cmd(0xE0); // Set Gamma
        LCD_write_byte(0x0F);
        LCD_write_byte(0x22);
        LCD_write_byte(0x1C);
        LCD_write_byte(0x1B);
        LCD_write_byte(0x08);
        LCD_write_byte(0x0F);
        LCD_write_byte(0x48);
        LCD_write_byte(0xB8);
        LCD_write_byte(0x34);
        LCD_write_byte(0x05);
        LCD_write_byte(0x0C);
        LCD_write_byte(0x09);
        LCD_write_byte(0x0F);
        LCD_write_byte(0x07);
        LCD_write_byte(0x00);
        LCD_write_cmd(0XE1); // Set Gamma
        LCD_write_byte(0x00);
        LCD_write_byte(0x23);
        LCD_write_byte(0x24);
        LCD_write_byte(0x07);
        LCD_write_byte(0x10);
        LCD_write_byte(0x07);
        LCD_write_byte(0x38);
        LCD_write_byte(0x47);
        LCD_write_byte(0x4B);
        LCD_write_byte(0x0A);
        LCD_write_byte(0x13);
        LCD_write_byte(0x06);
        LCD_write_byte(0x30);
        LCD_write_byte(0x38);
        LCD_write_byte(0x0F);
        LCD_write_cmd(0x29); // Display on
    }
#else //初始化ST7789
    {
        LCD_RES_CLR(); //复位
        delay_ms(100);
        LCD_RES_SET();
        delay_ms(100);
        LCD_BLK_SET(); //打开背光
        delay_ms(500);
        LCD_write_cmd(0x11);
        delay_ms(120); // Delay 120ms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display and color format setting--------------------------------//

        LCD_write_cmd(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if (USE_HORIZONTAL == 0)
            LCD_write_byte(0x00);
        else if (USE_HORIZONTAL == 1)
            LCD_write_byte(0xC0);
        else if (USE_HORIZONTAL == 2)
            LCD_write_byte(0x70);
        else
            LCD_write_byte(0xA0);
        LCD_write_cmd(0X3A);
        LCD_write_byte(0X05);
        //--------------------------------ST7789S Frame rate setting-------------------------

        LCD_write_cmd(0xb2);
        LCD_write_byte(0x0c);
        LCD_write_byte(0x0c);
        LCD_write_byte(0x00);
        LCD_write_byte(0x33);
        LCD_write_byte(0x33);
        LCD_write_cmd(0xb7);
        LCD_write_byte(0x35);
        //---------------------------------ST7789S Power setting-----------------------------

        LCD_write_cmd(0xbb);
        LCD_write_byte(0x35);
        LCD_write_cmd(0xc0);
        LCD_write_byte(0x2c);
        LCD_write_cmd(0xc2);
        LCD_write_byte(0x01);
        LCD_write_cmd(0xc3);
        LCD_write_byte(0x13);
        LCD_write_cmd(0xc4);
        LCD_write_byte(0x20);
        LCD_write_cmd(0xc6);
        LCD_write_byte(0x0f);
        LCD_write_cmd(0xca);
        LCD_write_byte(0x0f);
        LCD_write_cmd(0xc8);
        LCD_write_byte(0x08);
        LCD_write_cmd(0x55);
        LCD_write_byte(0x90);
        LCD_write_cmd(0xd0);
        LCD_write_byte(0xa4);
        LCD_write_byte(0xa1);
        //--------------------------------ST7789S gamma setting------------------------------
        LCD_write_cmd(0xe0);
        LCD_write_byte(0xd0);
        LCD_write_byte(0x00);
        LCD_write_byte(0x06);
        LCD_write_byte(0x09);
        LCD_write_byte(0x0b);
        LCD_write_byte(0x2a);
        LCD_write_byte(0x3c);
        LCD_write_byte(0x55);
        LCD_write_byte(0x4b);
        LCD_write_byte(0x08);
        LCD_write_byte(0x16);
        LCD_write_byte(0x14);
        LCD_write_byte(0x19);
        LCD_write_byte(0x20);
        LCD_write_cmd(0xe1);
        LCD_write_byte(0xd0);
        LCD_write_byte(0x00);
        LCD_write_byte(0x06);
        LCD_write_byte(0x09);
        LCD_write_byte(0x0b);
        LCD_write_byte(0x29);
        LCD_write_byte(0x36);
        LCD_write_byte(0x54);
        LCD_write_byte(0x4b);
        LCD_write_byte(0x0d);
        LCD_write_byte(0x16);
        LCD_write_byte(0x14);
        LCD_write_byte(0x21);
        LCD_write_byte(0x20);
        LCD_write_cmd(0x29);
    }
#endif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ST7789_H
#define __ST7789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includes ------------------------------------------------------------------*/
#include "at32f435_437.h"

#include "systick.h"

/* micro and typedef ---------------------------------------------------------*/

#define USE_HORIZONTAL  0 //设置横屏或者竖屏显示 0或1为竖屏 2或3为横屏
#define CHIP_USE_ST7789 1 //设置芯片初始化 0为ILI9341  1为ST7789

#if USE_HORIZONTAL == 0 || USE_HORIZONTAL == 1
#define LCD_W 240
#define LCD_H 320
#else
#define LCD_W 320
#define LCD_H 240
#endif

//-----------------LCD端口定义----------------

/* 请按照以下逻辑修改宏定义:
    1,使用硬件SPI?否则使用软件模拟时序。
        若是,下一步;否则将配置为和触摸IC共用一个软件SPI。
    2,判断触摸IC是否使用硬件SPI?
        若是,下一步;否则LCD使用硬件SPI(本文件负责配置)而触摸IC使用软件SPI(不在本文件中配置)。
    3,和触摸IC共用同一个SPI?否则使用两个硬件SPI。
        若是,请指定SPIx,SPIx将设置成全双工模式,软件管理CS,触摸IC也使用此SPI,并下一步;
        否则,请指定两个完全独立的SPI端口分别驱动LCD和触摸IC,硬件管理CS,下一步。
    4,使用DMA?

*/
#define LCD_USE_HARDWARE_SPI     1
#define XPT2046_USE_HARDWARE_SPI 1

#if LCD_USE_HARDWARE_SPI == 1
#include "at32f435_437_spi.h"

#if LCD_USE_HARDWARE_SPI == 1 && XPT2046_USE_HARDWARE_SPI == 1
#define LCD_SHARE_SPI_WITH_TOUCH_IC 1 // 见 https://blog.csdn.net/m0_46882426/article/details/127568586?spm=1001.2014.3001.5501 ,共用SPI并软件管理CS是最优解,所以不要改动此宏
#endif

#define LCD_HARDWARE_SPI_USE_DMA 1
#define LCD_HARDWARE_SPI_TX_DMA_USE_INT 1

// SPI 通信速度选择
#define LCD_SPI_USE_SPEED_LEVEL 1

// SPI 端口选择
#if LCD_SHARE_SPI_WITH_TOUCH_IC == 1
// 共用 LCD_SHARE_SPIx_NUM (该宏仅表示SPI序号),且使用软件管理CS
#define LCD_SHARE_SPIx_NUM   2
#define LCD_USE_SPIx_NUM     LCD_SHARE_SPIx_NUM
#define XPT2046_USE_SPIx_NUM LCD_SHARE_SPIx_NUM
#else
// 使用独立的两个SPI,且使用硬件管理CS
#define LCD_USE_SPIx_NUM     1
#define XPT2046_USE_SPIx_NUM 2
#endif

// 非SPI控制 GPIO定义

#define LCD_GPIOPORT     GPIOA
#define LCD_GPIOPORT_CRM CRM_GPIOA_PERIPH_CLOCK

#define LCD_PINS_RST     GPIO_PINS_0
#define LCD_PINS_DC      GPIO_PINS_1
#define LCD_PINS_BLK     GPIO_PINS_8
#define LCD_PINS_CS      GPIO_PINS_4

// DMA 控制器定义
#if LCD_HARDWARE_SPI_USE_DMA == 1
#include "at32f435_437_dma.h"
#define LCD_SPI_TX_DMAx                DMA2
#define LCD_SPI_TX_DMAx_CRM_CLOCK      CRM_DMA2_PERIPH_CLOCK
#define LCD_SPI_TX_DMAx_CHy            DMA2_CHANNEL1
#define LCD_SPI_TX_DMAxMUX_CHy         DMA2MUX_CHANNEL1
#define LCD_SPI_TX_DMAMUX_REQ_ID       DMAMUX_DMAREQ_ID_SPI2_TX
#define LCD_SPI_TX_DMAx_CHy_IRQn       DMA2_Channel1_IRQn
#define LCD_SPI_TX_DMAx_CHy_IRQHandler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define LCD_SPI_TX_DMAx_FDTy_FLAG      DMA2_FDT1_FLAG

#define LCD_SPI_RX_DMAx_CHy            DMA2_CHANNEL2
#define LCD_SPI_RX_DMAxMUX_CHy         DMA2MUX_CHANNEL2
#define LCD_SPI_RX_DMAMUX_REQ_ID       DMAMUX_DMAREQ_ID_SPI2_RX
#define LCD_SPI_RX_DMAx_CHy_IRQn       DMA2_Channel2_IRQn
#define LCD_SPI_RX_DMAx_CHy_IRQHandler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define LCD_SPI_RX_DMAx_FDTy_FLAG      DMA2_FDT2_FLAG

// 定义 SPI 数据发送缓冲区长度。LCD_SPI_TX_DMAx_CHy 负责将该缓冲区内的数据搬运至 LCD_SPIx
#define LCD_SPI_TX_BUFFER_SIZE 65535 // 设置宽度为半字后,DMA一次最多连续搬运65545个半字
#define LCD_SPI_RX_BUFFER_SIZE 1024/2
#endif

// SPI 控制端口自动定义
#if LCD_USE_SPIx_NUM == 1 // DO NOT MODIFY!

#define LCD_SPIx SPI1
// SPI1 位于 GPIOA 的 MUX5
#define LCD_SPIx_CRM            CRM_SPI1_PERIPH_CLOCK

#define LCD_SPIx_GPIO           GPIOA
#define LCD_SPIx_GPIO_CRM       CRM_GPIOA_PERIPH_CLOCK
#define LCD_SPIx_MUX_SEL        GPIO_MUX_5

#define LCD_SPIx_CS_GPIO_PIN    GPIO_PINS_4
#define LCD_SPIx_SCLK_GPIO_PIN  GPIO_PINS_5
#define LCD_SPIx_MISO_GPIO_PIN  GPIO_PINS_6
#define LCD_SPIx_MOSI_GPIO_PIN  GPIO_PINS_7

#define LCD_SPIx_CS_SOURCE      GPIO_PINS_SOURCE4
#define LCD_SPIx_SCLK_SOURCE    GPIO_PINS_SOURCE5
#define LCD_SPIx_MISO_SOURCE    GPIO_PINS_SOURCE6
#define LCD_SPIx_MOSI_SOURCE    GPIO_PINS_SOURCE7

#define LCD_SPIx_EXT_IQRn       SPI1_IRQn
#define LCD_SPIx_EXT_IQRHandler SPI1_IRQHandler

#elif LCD_USE_SPIx_NUM == 2 // DO NOT MODIFY!

#define LCD_SPIx               SPI2
// SPI2 位于 GPIOA 的 MUX5
#define LCD_SPIx_CRM           CRM_SPI2_PERIPH_CLOCK

#define LCD_SPIx_GPIO          GPIOA
#define LCD_SPIx_GPIO_CRM      CRM_GPIOA_PERIPH_CLOCK
#define LCD_SPIx_MUX_SEL       GPIO_MUX_5

#define LCD_SPIx_SCLK_GPIO_PIN GPIO_PINS_9
#define LCD_SPIx_MOSI_GPIO_PIN GPIO_PINS_10
#define LCD_SPIx_CS_GPIO_PIN   GPIO_PINS_11
#define LCD_SPIx_MISO_GPIO_PIN GPIO_PINS_12

#define LCD_SPIx_SCLK_SOURCE   GPIO_PINS_SOURCE9
#define LCD_SPIx_MOSI_SOURCE   GPIO_PINS_SOURCE10
#define LCD_SPIx_CS_SOURCE     GPIO_PINS_SOURCE11
#define LCD_SPIx_MISO_SOURCE   GPIO_PINS_SOURCE12

#define LCD_SPIx_EXT_IQRn      SPI2_I2S2EXT_IRQn
#else
#error the specified SPI (Macro "LCD_SPIx") is unknown!
#endif

#if LCD_SHARE_SPI_WITH_TOUCH_IC == 1
#define XPT2046_SPIx LCD_SPIx
#endif

#else

#define LCD_GPIOPORT     GPIOA
#define LCD_GPIOPORT_CRM CRM_GPIOA_PERIPH_CLOCK

#define LCD_PINS_SCLK    GPIO_PINS_5
#define LCD_PINS_MOSI    GPIO_PINS_7
#define LCD_PINS_RST     GPIO_PINS_0
#define LCD_PINS_DC      GPIO_PINS_1
#define LCD_PINS_BLK     GPIO_PINS_8
#define LCD_PINS_CS      GPIO_PINS_4

#define LCD_SCLK_CLR()   gpio_bits_re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SCLK)
#define LCD_MOSI_CLR()   gpio_bits_re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MOSI)
#define LCD_CS_CLR()     gpio_bits_re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CS)

#define LCD_SCLK_SET()   gpio_bits_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SCLK)
#define LCD_MOSI_SET()   gpio_bits_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MOSI)
#define LCD_CS_SET()     gpio_bits_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CS)

#endif

#define LCD_RES_CLR() gpio_bits_re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RST)
#define LCD_DC_CLR()  gpio_bits_re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DC)
#define LCD_BLK_CLR() gpio_bits_re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BLK)

#define LCD_RES_SET() gpio_bits_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RST)
#define LCD_DC_SET()  gpio_bits_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DC)
#define LCD_BLK_SET() gpio_bits_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BLK)

#if LCD_SHARE_SPI_WITH_TOUCH_IC == 1
#define LCD_CS_CLR() gpio_bits_re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CS)
#define LCD_CS_SET() gpio_bits_set(LCD_GPIOPORT, LCD_PINS_CS)
#else
// LCD_SPIx 的硬件管理CS将在 ST7789.c 中配置
// XPT2046_SPIx 的硬件管理CS将在 XPT2046.c 中配置
#endif

#if LCD_SPI_USE_SPEED_LEVEL == 1
#define LCD_SPI_SPEED SPI_MCLK_DIV_8 // 288M / 8 = 36M
#elif LCD_SPI_USE_SPEED_LEVEL == 2
#define LCD_SPI_SPEED SPI_MCLK_DIV_16 // 288M / 16 = 18M
#elif LCD_SPI_USE_SPEED_LEVEL == 3
#define LCD_SPI_SPEED SPI_MCLK_DIV_32 // 288M / 32 = 9M
#endif

/* function ------------------------------------------------------------------*/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GPIO初始化
void LCD_SPIx_init(void); // SPI初始化
#if (LCD_HARDWARE_SPI_USE_DMA == 1)
void LCD_SPI_data_send_use_DMA(const void *buf, uint32_t size);
#endif
void LCD_write_half(uint16_t data);
void LCD_addr_set(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fill_color(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uint16_t color);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lv_port_disp_templ.c
*
*/
/*Copy this file as "lv_port_disp.c" and set this value to "1" to enable content*/
#if 1

/*********************
*      INCLUDES
*********************/
#include "lv_port_disp.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LCD/ST7789.h"

/*********************
*      DEFINES
*********************/
#ifndef MY_DISP_HOR_RES
    #define MY_DISP_HOR_RES    240
#endif

#ifndef MY_DISP_VER_RES
    #define MY_DISP_VER_RES    320
#endif

/*-----------------------------
* Create a buffer for drawing
*----------------------------*/
    /**
     * LVGL requires a buffer where it internally draws the widgets.
     * Later this buffer will passed to your display driver's `flush_cb` to copy its content to your display.
     * The buffer has to be greater than 1 display row
     *
     * There are 3 buffering configurations:
     * 1. Create ONE buffer:
     *      LVGL will draw the display's content here and writes it to your display
     *
     * 2. Create TWO buffer:
     *      LVGL will draw the display's content to a buffer and writes it your display.
     *      You should use DMA to write the buffer's content to the display.
     *      It will enable LVGL to draw the next part of the screen to the other buffer while
     *      the data is being sent form the first buffer. It makes rendering and flushing parallel.
     *
     * 3. Double buffering
     *      Set 2 screens sized buffers and set disp_drv.full_refresh = 1.
     *      This way LVGL will always provide the whole rendered screen in `flush_cb`
     *      and you only need to change the frame buffer's address.
     */
#define BUFFER_METHOD 2

/**********************
*      TYPEDEFS
**********************/
/**********************
*  STATIC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disp_init(void);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static void gpu_fill(lv_disp_drv_t * disp_drv, lv_color_t * dest_buf, lv_coord_t dest_width,
//        const lv_area_t * fill_area, lv_color_t color);

/**********************
*  STATIC VARIABLES
**********************/
/**********************
*      MACROS
**********************/
/**********************
*   GLOBAL FUNCTIONS
**********************/
void lv_port_disp_init(void)
{
    /*-------------------------
     * Initialize your display
     * -----------------------*/
    disp_init();

    /*-----------------------------
     * Create a buffer for drawing
     *----------------------------*/
    #if (BUFFER_METHOD == 1)
    /* Example for 1) */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1;
    static lv_color_t buf_1[MY_DISP_HOR_RES * 10];                          /*A buffer for 10 rows*/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1, buf_1, NULL, MY_DISP_HOR_RES * 10);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elif (BUFFER_METHOD == 2)
    /* Example for 2) */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2;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1[MY_DISP_HOR_RES * 10];                        /*A buffer for 10 rows*/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2[MY_DISP_HOR_RES * 10];                        /*An other buffer for 10 rows*/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2, buf_2_1, buf_2_2, MY_DISP_HOR_RES * 10);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elif (BUFFER_METHOD == 3)
    /* Example for 3) also set disp_drv.full_refresh = 1 below*/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3;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1[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A screen sized buffer*/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2[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Another screen sized buffer*/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3, buf_3_1, buf_3_2,
                          MY_DISP_VER_RES * MY_DISP_HOR_RES);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else
        #error "the specified macro 'BUFFER_METHOD' is unknown!"
    #endif

    /*-----------------------------------
     * Register the display in LVGL
     *----------------------------------*/
    static lv_disp_drv_t disp_drv;                         /*Descriptor of a display driver*/
    lv_disp_drv_init(&disp_drv);                    /*Basic initialization*/

    /*Set up the functions to access to your display*/

    /*Set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lay*/
    disp_drv.hor_res = MY_DISP_HOR_RES;
    disp_drv.ver_res = MY_DISP_VER_RES;

    /*Used to copy the buffer's content to the display*/
    disp_drv.flush_cb = disp_flush;
    /*Set a display buffer*/
    #if (BUFFER_METHOD == 1)
    disp_drv.draw_buf = &draw_buf_dsc_1;
    #elif (BUFFER_METHOD == 2)
    disp_drv.draw_buf = &draw_buf_dsc_2;
    #else
    disp_drv.draw_buf = &draw_buf_dsc_3;
    #endif
    #if (BUFFER_METHOD == 3)
    /*Required for Example 3)*/
    disp_drv.full_refresh = 1;
    #endif
    /* Fill a memory array with a color if you have GPU.
     * Note that, in lv_conf.h you can enable GPUs that has built-in support in LVGL.
     * But if you have a different GPU you can use with this callback.*/
    //disp_drv.gpu_fill_cb = gpu_fill;
    /*Finally register the driver*/
    lv_disp_drv_register(&disp_drv);
}
/**********************
*   STATIC FUNCTIONS
**********************/
/*Initialize your display and the required peripherals.*/
static void disp_init(void)
{
    LCD_GPIO_init();
    #if LCD_USE_HARDWARE_SPI == 1
    LCD_SPIx_init();
    #endif
    // 注意在此之前确保已经初始化 GPIO 和 SPI
    LCD_init();
}
volatile bool disp_flush_enabled = true;
/* Enable updating the screen (the flushing process) when disp_flush() is called by LVGL
*/
void disp_enable_update(void)
{
    disp_flush_enabled = true;
}
/* Disable updating the screen (the flushing process) when disp_flush() is called by LVGL
*/
void disp_disable_update(void)
{
    disp_flush_enabled = false;
}
/*Flush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nal buffer the specific area on the display
*You can use DMA or any hardware acceleration to do this operation in the background but
*'lv_disp_flush_ready()' has to be called when finished.*/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
    if(disp_flush_enabled)
    {
        /*The most simple case (but also the slowest) to put all pixels to the screen one-by-one*/
        // int32_t x;
        // int32_t y;
        // for(y = area->y1; y <= area->y2; y++) {
        //     for(x = area->x1; x <= area->x2; x++) {
        //         /*Put a pixel to the display. For example:*/
        //         /*put_px(x, y, *color_p)*/
        //         color_p++;
        //     }
        // }
        // 如果采用写点函数来做,刷屏会很慢,所以推荐的方式如下:
        uint16_t  x1, y1, x2, y2;
        uint16_t total_half;
        x1 = area->x1;
        y1 = area->y1;
        x2 = area->x2;
        y2 = area->y2;

        total_half = (x2 - x1 + 1) * (y2 - y1 + 1);
        LCD_addr_set(x1, y1, x2, y2);
        // st7789_cfg_dcx_set();
        // st7789_cfg_spi_write((uint8_t*)color_p, total_half );
        LCD_SPI_data_send_use_DMA((uint16_t *) color_p, total_half);
    }
    /*IMPORTANT!!!
     *Inform the graphics library that you are ready with the flushing*/
    lv_disp_flush_ready(disp_drv);
}
/*OPTIONAL: GPU INTERFACE*/
/*If your MCU has hardware accelerator (GPU) then you can use it to fill a memory with a color*/
//static void gpu_fill(lv_disp_drv_t * disp_drv, lv_color_t * dest_buf, lv_coord_t dest_width,
//                    const lv_area_t * fill_area, lv_color_t color)
//{
//    /*It's an example code which should be done by your GPU*/
//    int32_t x, y;
//    dest_buf += dest_width * fill_area->y1; /*Go to the first line*/
//
//    for(y = fill_area->y1; y <= fill_area->y2; y++) {
//        for(x = fill_area->x1; x <= fill_area->x2; x++) {
//            dest_buf[x] = color;
//        }
//        dest_buf+=dest_width;    /*Go to the next line*/
//    }
//}

#else /*Enable this file at the top*/

/*This dummy typedef exists purely to silence -Wpedantic.*/
typedef int keep_pedantic_happy;
#endif
#include "at32f435_437_clock.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XPT2046.h"

#include "lvgl.h"
#include "examples/porting/lv_port_disp.h"
#include "examples/porting/lv_port_indev.h"
#include "examples/lv_examples.h"

#define LVGL_TICK         1

static void lvgl_init( void )
{
    lv_init();
    lv_port_disp_init();        // 显示器初始化
    lv_port_indev_init();       // 输入设备初始化
    // lv_port_fs_init();          // 文件系统设备初始化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
{

    system_clock_config();
    delay_init();

        // LED init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D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2;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

        // //USART 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printf("UART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r\n");
        // =============================> LCD app <=============================
        lvgl_init();

    lv_example_obj_2();

        while(1) {
                // 先调用 lv_tick_inc 再调用 lv_timer_handler
                lv_tick_inc(LVGL_TICK);
                lv_timer_handler();
                delay_ms(LVGL_TICK);
        GPIOD->odt ^= GPIO_PINS_2;
        }
}

网友A:
硬件SPI(串行外设接口)是一种常用的通信协议,用于微控制器与各种外设(如传感器、显示模块、存储器等)之间的快速数据交换。

网友B:
如果LCD屏幕的驱动芯片是ST7789,那么需要配置与之对应的SPI参数。

网友C:
设置SPI时钟速率,以确保它能够与LCD屏的要求相匹配。
配置SPI端口的工作模式,包括数据位宽(通常是8位)、时钟极性和相位等。

网友D:
需要按照LCD屏幕的数据手册来配置屏幕。 包括设置屏幕的分辨率、颜色深度、背光等。

网友E:
不同的LCD屏幕可能具有不同的时序要求和控制逻辑

网友F:
LCD屏幕与MCU之间的SPI连接正确无误。检查SPI时钟(SCLK)、数据输入(MISO)和数据输出(MOSI)线的连接。同时,确保CS(片选)线的连接和控制正确。

网友G:
根据你的LCD屏型号、SPI接口的配置以及你使用的编程语言或框架而有所不同。

网友H:
编写函数用于通过SPI接口发送数据到LCD屏。通常会有专门的函数负责数据打包和解包,以及发送命令和数据到SPI总线。

网友I:
在微控制器上配置硬件SPI,包括设置SPI时钟速率、模式(如主从模式、CPOL、CPHA等)和数据位宽(如8位或16位)。

网友J:
一旦SPI和LCD屏幕都配置好了,你就可以开始发送命令和数据。通常,你会先发送一系列的命令来设置屏幕的模式、画布、颜色等。

网友K:
SPI驱动代码正确地配置了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检查CS线的控制逻辑,确保在正确的时间激活和释放。

网友L:
如果LCD屏幕支持背光调节,还需要编写相应的代码来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C:
使用硬件SPI将数据发送到LCD屏。这通常包括发送像素数据、命令和参数。你可以使用微控制器的硬件SPI接口来实现这一点。

网友H:
将LCD屏的SPI引脚连接到微控制器的相应引脚。通常,你需要连接SCLK、MOSI、MISO和CS引脚。此外,还需要连接LCD屏的电源引脚(如VCC、GND、VDD等)。

网友M:
微控制器的SPI引脚(通常是SCK - 时钟线、MISO - 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MOSI - 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以及NSS/CS - 片选信号)正确连接到LCD屏的SPI接口。

网友N:
配置SPI外设,设置SPI的时钟频率、工作模式(如主/从模式、CPOL/CPHA极性与时钟相位)、数据宽度(8位、16位等)和片选信号的GPIO口。

网友O:
可以考虑使用DMA(Direct Memory Access)来发送数据,这样可以减轻CPU的负担。

网友P:
需要选择一个支持硬件SPI接口的LCD屏。 LCD屏需要具有专用的SPI引脚,如SCLK、MOSI、MISO和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