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请问开发专用键盘,厂家有合适的方案吗?

楼主(2024-03-01):
请问开发专用键盘,厂家有合适的方案吗?

比如自定义,按下一个按键,出一系列的组合键,
比如 K1 =SHIFT+a K2 =ctrl+c  K3 =ctrl+v

这样的是否可以?

网友A:
您好,关于用单个按键实现组合按键功能,主要依靠软件实现一键组合键上传。可以邮箱(lzs@wch.cn)具体跟我描述一下你的需求,这边给你推荐对应的MCU,若只是做键盘的话,一般通用MCU就可以,如CH32V系列MCU;若需要RGB灯,可以考虑用CH643系列;若需要蓝牙无线,可以考虑用CH59x系列。可以邮箱跟我具体描述一下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关于用单个按键实现组合按键功能,主要依靠软件实现一键组合键上传。可以邮箱()具体跟我描述一下你 ...

好的,感谢回复。已经发邮件到您的邮箱。感谢